收音机音量电位器关到最小阻值还是较大,能从电路上补救吗?

楼主(2018-04-20):
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收音机上,5K带开关音量电位器,有点儿特殊买不到可替换的配件。关到最小电阻200多欧姆,关闭电源后还有40欧姆左右。一开机音量就太大了。
说明:电位器各管脚焊接没有问题;电位器解体清洗过。

电路上有没有什么可接受的处理方法?
输入端串个100K电阻?

网友A:
电阻膜磨损了,可将动触点簧片的触点.拨到没有磨损处.如果还不行,就是电阻膜接地端卯钉处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变大.可用导电笔涂抹.

网友B:
如果那电位器是空心铆钉铆上去的,有铆钉松了导致接触不良而阻值增大的可能,可以尝试用尖嘴钳子或普通手钳子捏紧。
如果电位器没法修,电位器两条定腿间接一30K—50K电阻试试。

补充内容 (2018-4-20 14:21):
写错了,应该并连3K—5K电阻。

网友C:
以前应急时用的一个办法是找个里面的电阻膜尺寸差不多大的,阻值比原先大点都没啥关系!然后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应急时用的一个办法是找个里面的电阻膜尺寸差不多大的,阻值比原先大点都没啥关系!然后装进去!

电阻膜铆上的,我自己没手艺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膜磨损了,可将动触点簧片的触点.拨到没有磨损处.如果还不行,就是电阻膜接地端卯钉处接触不良,接触电阻 ...

测量着不像磨损或接触不良。一般音量电位器电阻膜都有一段0欧姆区域,这个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那电位器是空心铆钉铆上去的,有铆钉松了导致接触不良而阻值增大的可能,可以尝试用尖嘴钳子或普通手钳 ...

测量两个固定端间的电阻值时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膜铆上的,我自己没手艺换啊

废品站找找可有,旧电路板上看了,,新品都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品站找找可有,旧电路板上看了,,新品都难找!!

手柄比较长;
带安装腿;
旋转方向和常见的音量电位器是反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柄比较长;
带安装腿;
旋转方向和常见的音量电位器是反着的;

那就别动了!!也别修了,扔一边,指不定哪天碰上这种电阻器,直接换掉!!

网友:
可以试着将铆钉压紧一些,铆钉一端垫在铁砧上,另一端用小铁棍抵住,用小锤敲。或者铆钉两端垫上短铁柱后用手钳压。不过操作过程中需要细心一些,否则容易弄坏电位器。

网友:
我的三台菲利普270收音机,3吋根德喇叭音质很不错,但都是遇到类似问题,带开关音量电位器从30K调到20K后就直接跳到0,音量大直接到无声不能调小,碳膜磨损厉害想了很多办法还没修复,也没找到可替代的,只能先扔一边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收音机,但还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换电位器又没有得买,只好放着。

网友:
6B铅笔涂一下那个位置不知道是否有效果,也许会带来噪声.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用2B铅笔涂过,有噪音且转几下就失效了;
正考虑串电阻的方法,但指数型特点导致必须串一个很大的电阻,我觉得需要50~100k。
在串电阻之前再次确认一下碳膜接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两个固定端间的电阻值时正常的。

应该是铆钉和电阻板之间产生了电阻,测量一下便知,我也碰到过有200欧的,你可试一下把接地端铆钉上锡,再用一根有弹性的金属丝一头焊在铆钉上,另一头就近扎在电阻板上,躲开旋动臂,再测量其电阻看看。(以上是我瞎想的)

楼主:
又确认了一遍,铆钉和电阻膜接触没问题。是电阻膜没有0欧区域。只好在电位器前面串了一个90K的电阻。凑合听了,反正大音量用得很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确认了一遍,铆钉和电阻膜接触没问题。是电阻膜没有0欧区域。只好在电位器前面串了一个90K的电阻。凑合听 ...

电阻膜没有0欧区域,滑臂不到底,就是滑臂和铆钉之间的电阻,用我瞎想的方法看看是否能做出一个O欧区,电位器就能关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膜没有0欧区域,滑臂不到底,就是滑臂和铆钉之间的电阻,用我瞎想的方法看看是否能做出一个O欧区,电 ...

我是分别测量的接触电阻和0欧区。
测接触电阻采用的是一只表笔接铆钉,一只表笔接铆钉周围的电阻膜,可以到2欧以下。
测0欧区是两只表笔都放到电阻膜上应该是0欧区的位置滑动。发现这一段电阻仍然是指数变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分别测量的接触电阻和0欧区。
测接触电阻采用的是一只表笔接铆钉,一只表笔接铆钉周围的电阻膜,可 ...

看来还是有希望的,滑臂到了“再生O欧区”就能关死,不妨找一旧电位器先实验下,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有希望的,滑臂到了“再生O欧区”就能关死,不妨找一旧电位器先实验下,练练手

不会好用的。
指数电位器开始几欧姆的变,然后几十欧姆的变,然后几百欧姆的变。
如果把低端都弄成0欧区,则越过0欧区就是几百欧变化,小音量就失控了。
可能换电阻膜可行,但我没那个手艺。况且这个电位器方向还是反的。
只能在电路上想办法了。

网友E:
如果开机电位器的中点对地有100欧电阻,不至于音量非常大,如果大,只有在电位器的上端串一个适合的电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开机电位器的中点对地有100欧电阻,不至于音量非常大,如果大,只有在电位器的上端串一个适合的电阻了 ...

据我这台失控的收音机,别看就是这几十上百欧的电阻,确实音量非常大。

网友:
还是找个尺寸适合的电位器,拆下电阻片换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据我这台失控的收音机,别看就是这几十上百欧的电阻,确实音量非常大。

那就是输入的信号过强了,在检波后加以阻值大的电阻。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输入的信号过强了,在检波后加以阻值大的电阻。如图。

加大这个电阻倒是可以试一下,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我这台失控的收音机,别看就是这几十上百欧的电阻,确实音量非常大。

人的耳朵对音量感觉是指数特性,这样才能保持足够大的听觉动态。
因此,5K音量电位器如果调在50欧,那给人耳的感觉是最大音量的1/4大小;5欧也感觉还有1/8大小呢。所以音量电位器开始是个位数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的耳朵对音量感觉是指数特性,这样才能保持足够大的听觉动态。
因此,5K音量电位器如果调在50欧,那给 ...

谢谢指点,有时间再按版主说的试一下,不过最根本的是换电位器,但老电位器似乎都比较难找。

网友(2020-11-27):
同样一台收音机音量关到最小还有8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