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钳形表也可以测直流电流啊!

楼主(2018-04-20):
一直以为钳形表只能测交流,今天见人测直流,回家百度才知道有的表可以测。求推荐便宜的直流电流钳形表。

网友(2025-02-03):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一只UT210E的钳形表(已经改为6000字显示),直流电流最低档位2A(实际为6A),最高分辨率达到了1 ...

曾经也拥有过UT210E,也改6000字显示了,还改了背光时间,原来背光时间太短了,后来卖了,换了日置CM4003,还是日置的好用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2018-04-20):
引用 网友C:
测电流应该是用的霍尔传感器吧,知道具体型号吗?我是想学习一下原理用在别的电路里。

如果你不是需要一个活动的钳子,而是一个固定的检流器,有现成的电流传感器,比如 LEM 公司的电流传感器,可以很方便使用。

这种电流传感器和霍尔钳婊的原理,是磁平衡原理,在一个磁环(电流钳)中通过原边的一匝导线,它在磁环中产生的磁场可以用副边的比如 1000 匝线圈产生的磁场抵消,而副边线圈只需要 1/1000 的电流就可以了。在磁环(电流钳)里埋藏一个霍尔传感器,如果原副线圈产生的磁场没有相互抵消霍尔元件输出就不为零,所以只需要一个调整电路根据霍尔元件的输出调整副边线圈电流就能产生平衡,并根据副边线圈电流推算出原边导线的电流大小。

LEM 电流传感器,原边导线从中间的孔传过去,传感器输出其 1/1000,1/2000...的电流:

网友:
霍尔传感的吧?精度是个问题,不过一般电工检修用够了

网友D:
钳表测电流精度都很差,特别是夹线的位置不一样的情况下,不过大的电流还是有意义的,比如汽车的启动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精度怎么样,如果精度高弄一个玩玩

手里有一只UT210E的钳形表(已经改为6000字显示),直流电流最低档位2A(实际为6A),最高分辨率达到了1mA,精度±2%+8字,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分辨率最高价格且最低的表了。当初156元包邮买的,不过现在已经涨价为200元略多了,作为电子爱好者,可以玩玩,电工则不推荐,因为大电流档仅100A,不算高。

网友:
我看到一个UT203
准备给别人买个。看参数可以

应该可以测量变频器的吧?

频率+直流电流+占空比都有

不知有用过的没有?

想知道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电流应该是用的霍尔传感器吧,知道具体型号吗?我是想学习一下原理用在别的电路里。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AH3503霍尔元件”,能看到霍尔元件的资料,就可以依照其性能及参数设计其应用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一只UT210E的钳形表(已经改为6000字显示),直流电流最低档位2A(实际为6A),最高分辨率达到了1 ...

多谢,有空去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一只UT210E的钳形表(已经改为6000字显示),直流电流最低档位2A(实际为6A),最高分辨率达到了1 ...

可以改到600A

网友:
如果你不是需要一个活动的钳子,而是一个固定的检流器,有现成的电流传感器,比如 LEM 公司的电流传感器,可以很方便使用。

这种电流传感器和霍尔钳婊的原理,是磁平衡原理,在一个磁环(电流钳)中通过原边的一匝导线,它在磁环中产生的磁场可以用副边的比如 1000 匝线圈产生的磁场抵消,而副边线圈只需要 1/1000 的电流就可以了。在磁环(电流钳)里埋藏一个霍尔传感器,如果原副线圈产生的磁场没有相互抵消霍尔元件输出就不为零,所以只需要一个调整电路根据霍尔元件的输出调整副边线圈电流就能产生平衡,并根据副边线圈电流推算出原边导线的电流大小。

LEM 电流传感器,原边导线从中间的孔传过去,传感器输出其 1/1000,1/2000...的电流:

楼主说的小电流能用吗?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到600A

真的假的?这表还真是好玩了

网友:
本来210E可显示1999字,也就是在100A档可以显示199.9A的数据,但是标称量程只有100A,则厂家可能考虑了其它的(可能是硬件)因素,限制了它的最大电流值。现在虽示数改为了6000字,但是测量600A可能有风险,尽量不要这样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是需要一个活动的钳子,而是一个固定的检流器,有现成的电流传感器,比如 LEM 公司的电流传感器 ...

三相电表计量互感器也是这样工作原理的

补充: 好像是交流......

网友:
有些支持有些只能测交流

网友G(2019-05-22):
引用 网友D:
钳表测电流精度都很差,特别是夹线的位置不一样的情况下,不过大的电流还是有意义的,比如汽车的启动电流

UT204钳形表直流电流精度2%+5字,精度并不算太差。

网友:
早些年的钳形表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UT204钳形表直流电流精度2%+5字,精度并不算太差。

大电流还行,毫安级就算了,底数都不止毫安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电流还行,毫安级就算了,底数都不止毫安级了

底数是毫安级,而且测前可以清零的。

网友(2025-01-30):
有没有测ua的继表

网友:
有没有测ua的钳表

网友I:
测小电流可以在钳头上绕线,绕2~10圈,按比例计算,因为小电流的线径不大,可以多绕几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测小电流可以在钳头上绕线,绕2~10圈,按比例计算,因为小电流的线径不大,可以多绕几圈。

谢谢经验分享!
经测试直流档同样可以通过绕圈的方式测量。最小分辨率可以成倍提升,并且线性很好,2A档可以测得零点几毫安的直流电流,并对被测量电路不产生任何压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是需要一个活动的钳子,而是一个固定的检流器,有现成的电流传感器,比如 LEM 公司的电流传感器 ...

以前没接触过,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费劲,看我的前几年我花八十多元买的国产PN200智能交直流钳形表一直在用并且很好用

网友:
这是安能的牌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三相电表计量互感器也是这样工作原理的

补充: 好像是交流......

三相都是交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三相都是交流的吧

我所答复的霍尔互感器是可以测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