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乐圣里海功放电位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8-04-20):
求助!
昨天从二手市场收到一台乐圣里海功放,音量电位器旁边有两条细线断了,请问一下,这两条细线是接哪里的?
因为都没看到有线头焊接的情况,所以不知道应该接哪里?
电位器2条细线上写着VILUME LED  SK201
把前面板显示拆下看,是否是接画线的那边?
恳请懂的人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第1张图是从网上别人发的那边截图的。

网友A:
主音量大旋钮上有个LED灯,拔掉大旋钮看看,功放面板上有个圆弧形的洞,两条线从洞里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音量大旋钮上有个LED灯,拔掉大旋钮看看,功放面板上有个圆弧形的洞,两条线从洞里穿出来

谢谢!大旋钮那边没看到LED等,功放板上也没有圆弧的洞啊。

网友:
你把旋钮和功放前面板安装电位器的地方拍照发出门看看

网友A:
VOLUME  音量,而不是“VILU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LUME  音量,而不是“VILUME”

谢谢!我写错了。今天发不了图了。已经请教了一个朋友,白色的是接地线,绿色他说回去把他的功放拆开看后告诉我,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