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子负载-实验板-附件带原理图

楼主(2018-04-20):
闲来无事,整个电子负载,验证PI调节,还增长了运放的实践经验,需要详细功能介绍的看之前的帖子
电子负载 负反馈 带欠压欠流保护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47669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需要看原理的看这里 简易的电子负载之一 初学者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47669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输入电压10V1A,连续调节电阻,基本上是一条直线
I是负载电流,R是电位器分压采样

固定负载电流 调节电压时能保证电流稳定,我就不上图了,没意义
目前只是CC模式 下周搞CV,然后再出一版,LCD座弄反了,看着别扭
附件里有PDF板原理图
大家支持一下留个言吧 提点意见下一版一起改

416.79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34

网友(2018-12-09):
引用 楼主:
散热问题比较麻烦
固定输入10V
在贴绝缘垫时  1A 58.8度  1.5A 72.6度

建议多个并联,可以用电瓶车的mos管,容易找到价格也低,这个地方没有没有开关,对管子要求很低,并联还可以降低最小导通电阻,容易做低压大电流的实验
散热的话两种方式,一个是用铝壳体,管子安装在电路板背面,使用外壳散热,巴掌大的盒子十多w没有问题,如果设计上要考虑大功率的话必须加风扇,否则散热片的体积和价格就上天了,此时可以借鉴之前的设计,使用老式CPU散热器,价格便宜,一个75W

网友:
楼主 CC 和CV切换是通过什么切换??

楼主(2018-04-27):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电源是亮点所在。。。

买一个很容易

网友A:
旁边的电源是亮点所在。。。

楼主:
散热问题比较麻烦
固定输入10V
在贴绝缘垫时  1A 58.8度  1.5A 72.6度

涂导热硅时      1A 45.6度 底板35.7度  1.5A 52度 底板 37度   2A 60度 底板39度
器件与散热器之间热阻是1度/W

网友:
什么时候有成品?到时候pmpm

楼主:
CV模式试验成功了

图上是在0.5A电流时调节电位器得到的电压值
具体数值还是用HP E3631A测得  图上的电源只是粗调
至此  CC CV 模式调试成功

楼主:
0输入时有偏置有0.07A左右  我想把电流采样第一级放大10倍的去掉 直接在后面差分放大10倍 周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