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好!本本的事。

楼主(2018-04-20):
老师好!我的联想笔记本M495电脑在开机时,桌面显示两次,在显示两次之间出现一次蓝屏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看下蓝屏的提示错误代码是什么,发上来大家看看,或者自行百度。

另外,这种问题大部分是内存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蓝屏的提示错误代码是什么,发上来大家看看,或者自行百度。

另外,这种问题大部分是内存条有问题。

谢谢老师的关注!没有发现蓝屏的提示错误代码。两三秒就过去了。

网友A:
不要叫老师,都是坛友。用手机相机快速拍摄一下,不是那种windows常见的蓝屏么,windows异常蓝屏都有错误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叫老师,都是坛友。用手机相机快速拍摄一下,不是那种windows常见的蓝屏么,windows异常蓝屏都有错误代 ...

谢谢关注!明天拍个照看看。

网友:
可能:系统内有两套显卡驱动;第一次启动是默认驱动。第二次作为开机后运行软件加载;两个在转换过程中蓝屏或黑屏。如无影响,可以正常使用,不必管他。

网友:
有时候内存或者硬盘有问题就会出现蓝屏

网友:
基本上问题都被说遍了,蓝屏?没有字吧?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类问题,应该是安装了像360之类的软件,会在开关机自动更新系统,或者是显卡驱动的问题等等是软件引起的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老师的关注和建议!蓝屏没有字,不影响使用。拍照来不及就免了,用的再观察,若问题不扩大就哪么着吧!谢谢!

网友B:
系统应该是XP,装了什么桌面管理软件或者是开机启动了清理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应该是XP,装了什么桌面管理软件或者是开机启动了清理软件

谢谢关注!

网友C:
闪屏的时候按下键盘右上方的paus键,会停止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屏的时候按下键盘右上方的paus键,会停止在那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