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使用电路

楼主:
lm723-1
借用电路图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做一个电源,等楼主定了,作为参考!
引用 楼主:
参考参考这个:
引用 网友B:
在意从0V起调,山·花老师的“优质高效的0-30V/10A可调稳压电源”中的 LM337必然会有,你也可以用其它的负 ...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也比较容易
引用 楼主:
LM358只是常用的双运放之一,不一定非要用它,TL082、NE5532等等都可以用。358因为价格低,要求不高的场 ...
引用 网友D:
除了运放电源,还要有一组或两组表头电源(也可以用另外的变压器提供) 变压器输出电压线圈选用7v+7v+7v+7 ...

网友D(2018-04-21):
变压器多一组次级做表头供电就行了,wskapswwx 的板子自带一组整流稳压,不过我没用它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这四组7V的情况,可以分成14、28V两段,用一个继电器控制。控制电路比较简单,用运放或其他什么电 ...

这个两个运放、两个继电器控制,想不到,巧妙,真是那句话,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谢谢,应该分三档合适,知道了。原打算手动换挡,用指针表做电压电流显示,看来落伍太多,先熟悉电路元件,慢慢消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的指教,很好的方法,前段用tl431做恒流源和lm317比较稳定好的印象很深,电压切换用tl431做两个标准电压分别和稳压器输出加到运放比较器控制继电器切换,这样明白了。变压器用114叠厚62mm,功率大概300w(硅钢片测量达B不到1按1计算了)电源主电源7v,14v和28v(电流5a),运放电源18v*2(1a),表头正负15V(1a)总功率200w。麻烦看看这样绕制行不行,在分步制作过程在请教版主和各位老师帮忙。

变压器测量87圈

变压器测量87圈

绕组计算

绕组计算

二手硅钢片

二手硅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多一组次级做表头供电就行了,wskapswwx 的板子自带一组整流稳压,不过我没用它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的指教,很好的方法,前段用tl431做恒流源和lm317 ...

您自己绕变压器,电压的设置就方便多了。

如果采用3楼的图,电流采样电阻(表头内阻)在正输出上,表头供电与IC供电可以合为一路,不用再单独设置表头电源。绕一组双18V当辅助电源就可以了。这组电源的负载不大,按500mA算,用0.49的线就行。线用细点,节省窗口空间。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自己绕变压器,电压的设置就方便多了。

如果采用3楼的图,电流采样电阻(表头内阻)在正输出上, ...

bg1trk版主好,我看了几个双显表头要求电流表连接测量电流需串联至测量电路的负极,电压取样黄线一根线在正极,电压负极好像是和电流表共用一根线,电流表连接至测量电路的负极可以表头供电与IC供电可以合为一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大功率宽范围可调电源,如果为了既要电路简单又要电压稳定,还要高效率,那么变压器次级可以分四段,分别 ...

谢谢指教,又一个思路,我的慢慢消化,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bg1trk版主好,我看了几个双显表头要求电流表连接测量电流需串联至测量电路的负极,电压取样黄线一根线在 ...

如果您用3楼的电路,答案是不可以。

抱歉啊,上个回帖说错了,当时只考虑测量电流的情况,没考虑电压测量,实在抱歉。

说说道理吧,这种表头靠它内部的DAC对电压取样,这个取样电压是电源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取样电阻的压降。这就要求取样电压相对于表头的地是正电压,而表头的地又是电压测量的地,表头地与电源地接在一起才能正确测量输出电压,也就是表头的黑线要接电源地。这样一来,电流取样电阻就只好接在负极回路,串在接地点之前了。这样才能保证输出电流在取样电阻上的压降相对于表头地是个正电压。

再看3#的电路,辅助电源的地是接在电源正输出上的,表头串在Ra位置,辅助电源给表头供电测量电流没问题,但不能测电压。如果把表头换到负极,表头供电电压最高45V,超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您用3楼的电路,答案是不可以。

抱歉啊,上个回帖说错了,当时只考虑测量电流的情况,没考虑 ...

谢谢,知道了,再加一组线圈,用114叠厚62,计算的窗口面积还富裕,就在增加一组15v (不是双15,原来理解为双15v,表中的30v就是计算的表头供电),弄不清楚双显表供电电流表接线接负极,多一个和主电路正极接地,供电电压就超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知道了,再加一组线圈,用114叠厚62,计算的窗口面积还富裕,就在增加一组15v (不是双15,原来理 ...

3楼的图,辅助电源的地接在输出的正极,相对于电源的地(也是表头的地)来说,辅助电源的+15V是与稳压输出串联的,输出30V时,表头供电电压是45V。

网友:
版主很热心很专业的解答啊,收藏备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3楼的图,辅助电源的地接在输出的正极,相对于电源的地(也是表头的地)来说,辅助电源的+15V是与稳压 ...

谢谢bg1trk版主,这两天又看看手头的元件网上把需要的加入购物车,学习消化运放工作原理和误差放大,关于lm358稳压电路有一些细节问题请教如下:
1继电器选择,见图价格差不多选哪个好
2.使用tl431做基准电压,vref取值6.2V还是2.5v,还有和基准电压vref连着的电阻Ri和Rv,或者还有那些要电阻需要选用金属膜电阻还是更好的?可调电阻用的是多圈精密线绕滑动变阻和多圈精密可调式微调电阻
3. 调整管d651b三极管是400v,4a,30w,不好买替代2SD882 3A/40V BD237 2A/100V,TIP41C6A/40V选哪个好或是用别的。
4.推动管用金封功率三极管 2N3055 15A 100V 115W,不好接散热片用角铝连接?用RF530N 17A 100V场效应管做.推动管行不行,可以安装散热就方便了。
5.用lm324或tl084替代lm358,运放周边连接电路和电阻电容需要调整吗?
6.洞洞板布局排线准备参考现成的pcb板子,大电流用1mm*2铜线连接,其他用网线中的两根线做连接,大电流尽量短粗布局,电源板子布局原则和功放板子相同不有什么主要区别。
继电器和运放没有用过是个小白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这两天又看看手头的元件网上把需要的加入购物车,学习消化运放工作原理和误差放大,关 ...

1继电器选择,见图价格差不多选哪个好

第二种封装适合在洞洞板上焊接,选第二种吧。另外,尽量选大牌正品,进口的欧姆龙、松下,国产的松乐什么的,触点容量10A完全够用了。前者比较贵,自己玩玩,用拆机件也行。

2.使用tl431做基准电压,vref取值6.2V还是2.5v,还有和基准电压vref连着的电阻Ri和Rv,或者还有那些要电阻需要选用金属膜电阻还是更好的?可调电阻用的是多圈精密线绕滑动变阻和多圈精密可调式微调电阻

如果您没彻底吃透这个电路,基准电压还是用原图的比较好。基准变了,那几只电阻的阻值还要重新算。
原则上Ri1、Ri2、Rip、Rv1、Rv2、Rvp、ra要用温度特性比较好一些的电阻。金膜电阻也不贵,干脆全用金属膜电阻,有条件的话把前面几只电阻换成更好的。
四只电位器,分别用作粗调和细调。因为设置了细调,两只电位器配合使用调节已经比较精细了,要是我就用单圈电位器。

3. 调整管d651b三极管是400v,4a,30w,不好买替代2SD882 3A/40V BD237 2A/100V,TIP41C6A/40V选哪个好或是用别的。

粗略算算,输出5A时即使调整管HFE=10,推动电流也就0.5A,一般的中功率管都能用,您说的这几个型号应该都行,尽量选参数比较“强大”的型号吧,免得以后麻烦。

4.推动管用金封功率三极管 2N3055 15A 100V 115W,不好接散热片用角铝连接?用RF530N 17A 100V场效应管做.推动管行不行,可以安装散热就方便了。

换场管线路参数还要改,2只3055做调整管,可以了。安装不方便的话,买TO247封装的管子。

5.用lm324或tl084替代lm358,运放周边连接电路和电阻电容需要调整吗?

基本不用调整,控制板建议用NE5532、TL082之类高级点的双运放。继电器切换板与控制板尽量分开,切换板用358就行了。

6.洞洞板布局排线准备参考现成的pcb板子,大电流用1mm*2铜线连接,其他用网线中的两根线做连接,大电流尽量短粗布局,电源板子布局原则和功放板子相同不有什么主要区别。

无非是线尽量短、尽量使地电位保持一致,电压取样单独走线,取样点尽量靠近输出端这些。

网友F:
必须用线性的吗,我用hrd12008做的恒流恒压,节能高效,30伏8安

楼主:
引用 楼主:
1继电器选择,见图价格差不多选哪个好

第二种封装适合在洞洞板上焊接,选第二种吧。另外,尽量选 ...

谢谢bg1trk版主耐心回复,继电器搜索方法不对找到的一个是继电器制作成品还是初次使用不熟悉,ra也是电阻,我以为是电流表,一般电阻用金属膜,i1、Ri2、Rip、Rv1、Rv2、Rvp、ra用线绕电阻,我搜箔电阻太贵(ra,用康铜线自己做如何,手头有),您看要用温度特性比较好一些的电阻一般用什么材料的牌子的电阻好,合适的机箱几乎没有不好淘,表头种类太多合适的不多不好选,还是接触的少,原来已经买了三个波段开关,花费可以购买一个好的双显表头,在加上指针表头,太占地方了。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用线性的吗,我用hrd12008做的恒流恒压,节能高效,30伏8安

谢谢指教,刚刚搜hrd12008,便宜效率高,电压调整稍微麻烦些,我准备升级lm317稳压电源,玩的成分大,原来的变压器小电流小,做一个tl341恒流源,也基本够用,如果原来的电源有电流大,开始对电阻箱不熟悉有可能把电阻箱烧了。应该做电源花费买一个好的二手线性电源用不完,通过这次准备做lm358电源,对运放工作原理有所了解,什么虚端虚断还有误差放大器,对比放大器工作原理有所了解,准备电源升级后在做一个三极管放大倍数和配对三极管简易测量仪,用hrd12008做电源,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的变压器设成7v、14v、28v感觉不是很合适,都偏低了。比如说最高28V,计算一下,最恶略的情况下只能 ...

谢谢bg1trk 版主怎么细心的回复,变压器没有考虑市电波动,过去也测量过230多v,今天上班前特意测量市电电压236-238v,晚上用电多在测量电压是多少,估计夏天用电高峰电压应该到220v一下了,电压分档没有计算,看各位老师讲要分档,还有做稳压电源帖子电压分档情况,瞎分的,谢谢bg1trk 版主专业又细致的讲解,能否把电子表文档也上传在做类似项目直接套省事了。初级线圈做一个抽头,平时用240v档,夏天用220v档?我在别的帖子看有做变压器用的是230v如何?省事不用来回换了,还有,我看运放比较器,通过采样电压和基准电压对比输出高或低电平来控制继电器工作,输出电压在上升过程中咋样会反转弄不明白,再次感谢bg1trk 版主的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耐心回复,继电器搜索方法不对找到的一个是继电器制作成品还是初次使用不熟悉,ra也是电 ...

您没理解错,Ra就是电流表内阻,这个电路是利用电流表内阻上的压降来检测输出电流,可以省了一只电阻。
这几只电阻您不用太费心,有好电阻就用,没有的话,普通金属膜电阻也行。追求低温飘,电压基准、运放和几只分压电阻都要用高级货,只在电阻上投资,效果不会很明显,不值得太费心。
您留意身边能不能找到500VA的报废UPS,那个机壳改成电源机壳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 版主怎么细心的回复,变压器没有考虑市电波动,过去也测量过230多v,今天上班前特意测量市 ...

您别客气,我是昨晚没事多罗嗦了几句,说的也不一定准确,如有错误大家探讨。
您自己绕变压器,多绕几匝线圈不是难事,留个230V、240V抽头,方便以后使用。
市电电压允许波动10%,这是标准,设计时要参照这个标准。DIY可以随意些,如果您那市电电压稳定,可根据实际电压设计变压器参数,后面的稳压电路也就可以不考虑这10%的波动了。
表格没在手上,回头给您传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没理解错,Ra就是电流表内阻,这个电路是利用电流表内阻上的压降来检测输出电流,可以省了一只电阻。
...

谢谢bg1trk 版主,好多单位过去计算机用ups现在应该都报废的多。提高稳压电源要综合考虑知道了,我先装起来慢慢体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别客气,我是昨晚没事多罗嗦了几句,说的也不一定准确,如有错误大家探讨。
您自己绕变压器,多绕几匝 ...

刚刚又测量一下市电电压还是238v,电压当日变化不大,现在城市供电网络不断升级改造,去年还是前年夏天用电高峰到来前就提前改造升级变压器了。谢谢bg1trk版主的细心指教。

楼主:
通过这次升级lm317稳压电源的求教,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对这几款稳压电源有了简单认识,本来想做723稳压电源,了解到723做恒流很麻烦,它是过载锁死输出的。最后选择lm358做稳压电源,也了解运放基本工作原理,按照bg1trk 版主老师意见,1先做把电源整流+调整管+推动管+表头+表头电源和主滤波电容简单稳压管模块2、做一块正负15V的辅助电源板。4、做块板子电压切换。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要的表格,没把公式做进去,数据都是手工算的。
只是个参考,做表的初衷是想对比不同分档电压哪 ...

收到,谢谢,有这个格式按照您前面介绍公式就好计算了。就是继电器a:1        0        1        1运放比较器怎么实现1011,到做电压切换时在请教。

网友G:
刚再淘宝上拍的3AG老师设计的套件

为了避免广告嫌疑,地址就不贴了,自己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再淘宝上拍的3AG老师设计的套件

谢谢已经下载图片存档参考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LM358只是常用的双运放之一,不一定非要用它,TL082、NE5532等等都可以用。358因为价格低,要求不高的场 ...

bg1trk 版主好,昨天我看别的老师lm358稳压电源pcb电路板才知道3#的电路图是一个lm358运放(双运放)我还以为2个m358,您说的“建议用个四运放,比如LM324、TL084之类的,两个运放做误差放大,另两个可以做电压切换电路的比较器用。”,我不清楚,是用一个1个m358还是2个m358,如果是2个m358,怎么用,需要改电路图吗。初次接触运放不是很清楚,说的不对请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的变压器设成7v、14v、28v感觉不是很合适,都偏低了。比如说最高28V,计算一下,最恶略的情况下只能 ...

bg1trk 版主好,还是关于电压切换板电路,我的速度比较慢,漆包线绝缘漆还有运放电阻电容等陆陆续续到货,关于您的切换原理图,继电器a,1011,参照他们的切换电路,并联两个运放控制1个继电器,一个运放1000+一个运放0011=1011,继电器b,0010,我不知道怎么弄了,您能不能提供电压切换板电路图,不然就的参照他们的电压切换板电路,要么变压器输出分三段,用两个运放+两个继电器,或者变压器输出分四段用三个运放+三个继电器控制,电压切换板电路方法确定,变压器绕制输出分段数以及个分段电压才能确定,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bg1trk 版主好,昨天我看别的老师lm358稳压电源pcb电路板才知道3#的电路图是一个lm358运放(双运放)我还 ...

您好,怪我没说清楚。
运算放大器是通用器件,一片IC内集成一个、两个或四个运放。例如LM358是双运放,一个“壳”内集成了2个运放。TL084是四运放,一个“壳”内集成了4个运放。
给您回复里说运放个数指的是“核心”个数,4个运放,可以是2片LM358,也可以是一片TL084。
一直在说的这个电路,2个运放一组,可能共地,也可能不共地,看您怎么设计了。如果不共地,就只能用2片LM358之类的双运放。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怪我没说清楚。
运算放大器是通用器件,一片IC内集成一个、两个或四个运放。例如LM358是双运放 ...

谢谢,应该我是一个集成电路盲,不是很清楚,还一直以为是2个lm358呢,现在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切换,您可以参照18楼的图,重画太麻烦,把下面俩图拼着看:

谢谢bg1trk 版主指教,哈哈电路图早给了,我不认识,先慢慢理解消化,先用Multisim 仿真软件,把电压切换电路模仿出来,用什么问题在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 版主指教,哈哈电路图早给了,我不认识,先慢慢理解消化,先用Multisim 仿真软件,把电压切换 ...

您别客气,这电路我也没做过,只是仿真了一下,能行。您的实际制作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祝您成功。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这四组7V的情况,可以分成14、28V两段,用一个继电器控制。控制电路比较简单,用运放或其他什么电 ...

bg1trk版主好,这个电路lm324运放n4 1a4脚取电压在稳压管1脚,其他运放在稳压管3脚。专门这样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bg1trk版主好,这个电路lm324运放n4 1a4脚取电压在稳压管1脚,其他运放在稳压管3脚。专门这样做?

“运放n4 1a4脚取电压在稳压管1脚,其他运放在稳压管3脚”

抱歉没看懂,您能画个简图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运放n4 1a4脚取电压在稳压管1脚,其他运放在稳压管3脚”

抱歉没看懂,您能画个简图吗?

运放n4 1a4脚运放供电正电压取电压在稳压管左手稳压管输入端,其他运放供电正电压在稳压管3脚稳压管右手手稳压管输出端。您提供电压切换的电路图,应该是专门这样做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两天做供电压切换的电路图回头把电路图贴出来请教,切换v28三极管作用看明白了,1010切换还是不明白。

网友H:
浏览了所有的回复,做为一个电子爱好者,手里哪能没几个实验电源呢!虽然我的电源都是自制的,包括PCB板。但还是推荐一块很不错的PCB板,可以简化你的制作。http://blog.21ic.com/UploadFiles/2009-11/19234463081.pdf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浏览了所有的回复,做为一个电子爱好者,手里哪能没几个实验电源呢!虽然我的电源都是自制的,包括PCB板。 ...

谢谢您的关心和支持已经下载pcb板学习,看pcb板和元器件安装都非常漂亮,买了两块覆铜板就是制作PCB板太麻烦,刻板还要钻孔,没有台钻手钻做太麻烦。链接打不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原来说的是成品电源电路图的继电器切换部分。

图中N4是四运放LM324的编号,N4A、N4C指的 ...

bg1trk 版主好,您提供的这个电路确实有挑战性,尤其我这个初次接触运放电路,难度比较大,电路还不算太复杂,想尝试,做前想弄明白逻辑原理仿真,在具体做。正如您说的“V28受N4C控制,.........即K1的吸合点较高。”这个逻辑关系我理解了,现在困惑的是N4C如何在电压不断调高实现1010变化,我刚刚看到A点电压也是浮动的,没有加入n4c运放A点电压在2.5v以上始终小于输出电压,正在做加入n4c运放输入正负电压随输出电压变化情况。过去以为a点是固定电压,1010变化想不通,正在仿真中,有什么问题在请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原来说的是成品电源电路图的继电器切换部分。

图中N4是四运放LM324的编号,N4A、N4C指的 ...

bg1trk版主好,又来添麻烦了,想通过仿真看n4 c,如何形成1010状态,单独把电压切换仿真,运行错误,软件修正后,tl431稳压输出2.5v 变得大了(刚刚用电压表测量两点间电压是2.49v),n4 c正负输出电压相等。把n4a电路全部删掉依旧。我把继电器删掉用1欧电阻代替,没有发现错误,正在看电压提升规律。仿真初始化条件设为零,tl431稳压输出2.5v,运放正负输入始终相等,仿真初始化条件设为自动设置,tl431稳压输出0.129v,运放正负输入负输入始终小于正输入,头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bg1trk版主好,又来添麻烦了,想通过仿真看n4 c,如何形成1010状态,单独把电压切换仿真,运行错误,软 ...

佩服您这较真的精神

您仿真图探针显示的电压都是以V5的负极为参考地给出的,而运放的参考地实际上是V5的正极
参考地搞错了,好几个探针给出的电压值没意义。
您把“GND”挪到V5正极,再继续调整、仿真。

楼主:
引用 楼主:
佩服您这较真的精神

您仿真图探针显示的电压都是以V5的负极为参考地给出的,而运放的参考地 ...

谢谢bg1trk版主,我的问题给您找了不少事情,我在上中学喜欢物理,参加工作一直干土木工程,也用计算机做土木工程结构仿真计算。这次重新做稳压电源,运放部分初次接触,运放工作原理挺有意思,也不太难理解,就想通过这次做稳压电源,通过仿真+实际电路对运放有更进一步认识,已经对我原来切换电压电路接地按您说的调整后没有运行错误了,老有错误快失去信心了。还是的说声谢谢,知道接地这么重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看站内短信。

那个成品电路图有错误,网上的图纸不可全信!

      谢谢bg1trk 版主,已在站内短信回复,下载您的修改的切换板电路修改,您已经对电路图错误进行了修改,在我这里调整电压运行,发光二极管不会红了。---刚刚大幅度调整电压发光二极管会红了,我在调整看看逻辑关系。
     我这边稳压电源制作进展是300w变压器已经绕制装片完成通电测试,空载电流65ma,插上电源时硅钢片震动声音比较大,还没有浸漆,正在处理中,其它运放,电阻电容稳压管等等已经购买到位,机箱还缺暂用糖果盒替代。稳压电源制作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变压器浸漆完成就可以做主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我的问题给您找了不少事情,我在上中学喜欢物理,参加工作一直干土木工程,也用计算机 ...

祝您试验顺利,请查收邮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 版主,已在站内短信回复,下载您的修改的切换板电路修改,您已经对电路图错误进行了 ...

那个大的仿真图昨晚我没调通,懒得再弄了。

简化的仿真图没问题,调整R1、R2的阻值可改变切换电压。R1在另一个运放上是两个电阻串联,按同样的计算方法,根据您设定的2个切换点可计算出两只电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祝您试验顺利,请查收邮件。

谢谢bg1trk版主,邮件已经收到,谢谢,还得在学习滞回比较器了,我把电源换可调直流电源,调整电压发光管不变,停止运算在运算才可以,运算初始条件不能为0,挺有意思。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大的仿真图昨晚我没调通,懒得再弄了。

简化的仿真图没问题,调整R1、R2的阻值可改变切换电压 ...

bg1trk 版主好,好的,大仿真图运行也没问题,运行初始条件不能设置为0就行,我按您的计算公式在计算计算。

网友I:
电路图 3  不能用  对 收音机 中波 短波 干扰好大。。我用过后  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浏览了所有的回复,做为一个电子爱好者,手里哪能没几个实验电源呢!虽然我的电源都是自制的,包括PCB板。 ...

专业   制造者。。。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图 3  不能用  对 收音机 中波 短波 干扰好大。。我用过后  放弃了。。

您好,是.tl341稳压电路不能用吗,还是?我选用lm358稳压电源,3楼的图。

网友:
是一楼  上面的电路图 3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好,是.tl341稳压电路不能用吗,还是?我选用lm358稳压电源,3楼的图。

用   K790   和  431  的那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   K790   和  431  的那种电路

一楼的电路图 3稳压电路产生干扰信号,谢谢知道了,我是准备lm358运放的稳压电源,已经准备大半个月了。

网友J:
版主说的非常详细了,受益匪浅。我做了可调电源,用的3ag设计的tl431那款经典电源,用的还不错,就是输出低了些。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版主说的非常详细了,受益匪浅。我做了可调电源,用的3ag设计的tl431那款经典电源,用的还不错,就是输出低 ...

谢谢,tl431经典电源和1楼的tl431电源差别很大吗。已经确定做lm358运放稳压电源了。

补充内容 (2018-5-11 19:08):
今天随便问问不间断电源,单位有破的,机箱问题解决了,计算机刚刚普及空调密封房间和不间断电源是标配,现在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您要做3#那个电路的话,论坛上好像有人做过板子,您搜搜,如果能淘一块板子就简单了。电压切换好像 ...

bg1trk 版主好,lm358稳压电源,准备按您说的分三块分别作,有两个细节想请教:1辅助电源板双15v电源-15v用稳压二极管还是用7915三端稳压好,稳压二极管和7915三端稳压元件都已经买了。2继电器在主板还是在切换版上好,第一次做心里没有底,再请教一下。
114片子300w变压器经过修正和增加片子和加厚I铁片,空载电流由65ma降到47ma,变压器嗡嗡声音比原来小多了,刚插电源开始还有轻微的硅钢片的郎的声音已经非常满意了,正在浸漆中。机箱正在找,lm358稳压电源制作由准备进入组装制作阶段。

网友K:
lt1083好用多了何必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bg1trk 版主好,lm358稳压电源,准备按您说的分三块分别作,有两个细节想请教:1辅助电源板双15v电源-1 ...

-15V的工作电流比较小,用稳压管就可以了。
继电器最好别放在控制板上,不是计划有切换板吗?

机壳可用废旧UPS壳,记得淘宝上看到过卖空电源壳的,您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K:
lt1083好用多了何必这么麻烦

谢谢,以前做lm317电源有提到比lm317更好的三端稳压管,这次发帖前专门网上搜没有找到,看了lt1083相关电路,7.5a大电流可以省掉扩流三极管了,买了一些三端稳压管就是没有lt1083,用lm358稳压电源,可以电压电流双调整,用运放控制电压电流应该更稳定些,我做的lm317电源大电流有电压漂的现象,谢谢。

网友L:
这是本人做的,如果用高精度元器件(我用的0.1%的电阻,温漂很小的)毫伏级吧),性能还是相当可以的。仅供参考。
1.PCB图:
2.实物照片正面:
3.实物照片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15V的工作电流比较小,用稳压管就可以了。
继电器最好别放在控制板上,不是计划有切换板吗?

谢谢bg1trk版主,原来是-15V工作电流比较小用稳压管。我还专门仿真发现稳压管-15.00v,用7915是-15.2v左右,以为用7915没有稳压管好。
计划分块是(合适不):1整流/滤波电容/调整管+推动管板;2控制板;3辅助电源板;4.电压切换板。
把电压切换板放到变压器和整流...板之间就行。知道了。我原来想只把继电器放到整流前面,电压切换部分还是单独一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本人做的,如果用高精度元器件(我用的0.1%的电阻,温漂很小的)毫伏级吧),性能还是相当可以的。仅供 ...

谢谢,LM324,4运放,这个运放也买的有,pcb板子布局很漂亮,我用洞洞板做元件摆放线路走位参考,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原来是-15V工作电流比较小用稳压管。我还专门仿真发现稳压管-15.00v,用7915是-15.2v左 ...

把辅助电源板与控制板二合一,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连线。

如果您用金封的调整管,或者考虑将来扩容,可以考虑将调整管和均流(检流)电阻独立出来,与散热器形成一个独立组件。整流滤波也独立出来做成一个组件。再做一块独立的切换板。
推动管移到控制板上,控制板包含辅助电源、控制电路和推动管。

总之,思路是将控制和执行分开,强弱相对独立。

当然也可以像楼上朋友那样只做一块板子,这样简单省事,但扩展性差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辅助电源板与控制板二合一,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连线。

如果您用金封的调整管,或者考虑将来扩容,可 ...

谢谢bg1trk 版主,知道分块原则了,是使用的金封三极管做调整管,买了30*30*3的角铝连接散热片和金封三极管,正准备用一小块板子做辅助电源部分,根据您的意见,我把模块调整为:1调整管和均流(检流)电阻+角铝+散热器(看到好多功放或稳压电源大功率管在散热器中间粘贴用粗线和电路板连接);2整流滤波板;3辅助电源+控制电路+推动管;4电压切换板,每块都不大好做。基本可以按照电路图的布置布线,前面各位老师提供的PCB布局和走线是我学习的样板,都能到一块消化不了,分块省事,用软件做PCB设计简单的lm317电路看样板布置都弄不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在弄数控电源,模拟控制电路使用了一直讨论的这个框架。正在搭实验平台,完成的部分您看看,也许有用 ...

谢谢bg1trk版主,知道分块搭建强弱隔离还有方便调试和升级,这边变压器刚刚浸自干漆正在晾干中基本能用,已经做了一个整流和滤波电路,简单连接能用,分块间连接,看您的分块间连接座是单排针,插头和连线连接,插头和连线怎么选网上搜没找到,我买了不少螺丝紧固的2p3p接线端子,还有2.54MM杜邦头(杜邦母簧片)和杜邦线(母对母头买时没注意都买成母的用不了)。准备做切换板和辅助电源和控制板,调整管+均流电阻+散热器暂缓等机箱在做。

补充内容 (2018-5-16 11:25):
昨天把表头电源12v做好了,参考bg1trk版主的分块资料,今天用lm358pcb板子元件布局和走线,试着在纸上做pcb图,电路元件不多,还是差点把两个地线混错了,不是很习惯两个地,还得适应。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知道分块搭建强弱隔离还有方便调试和升级,这边变压器刚刚浸自干漆正在晾干中基本能用 ...

2.54mm接插件,常用的标准件,种类有插座、插头、排针和杜邦头。您下次网上买零件时捎带买一些,很便宜。双母头的杜邦线也不浪费,将来配2.54mm的排针正合适。

网友M:
我觉得可调电源可靠最重要,元件损坏情况不能烧负载,就是电压不能一下跳到暑大,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2.54mm接插件,常用的标准件,种类有插座、插头、排针和杜邦头。您下次网上买零件时捎带买一些,很便宜 ...

调整搜索关键字网上找到了,我常安拆电脑看到,以为电脑专用,我看手头原来买的不少KF系列,插头连线是用螺丝紧固的哪种,做lm317稳压电源,就没有想到用,是焊接线连接拆装不方便,把连接线做的长长的好点,还是做得少,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可调电源可靠最重要,元件损坏情况不能烧负载,就是电压不能一下跳到暑大,这个很重要

谢谢您的提醒,电压切换继电器原始状态是交流电压9v档,如果运放两个标准电压采样连接断掉,最高电压,15v*2辅助电源坏了,调压不工作,电压切换不工作继电器在原始状态是交流电压9v档,驱动管调整管不工作,没有输出?这个电路还不是很熟悉,运放电压电流调控原理还有点模糊。

楼主(2018-05-21):
辅助电源和切换板周末做完了,表头电源、辅助电源和切换板做一块了,辅助电源-15v本来用稳压管稳压,第一个稳压管不稳压,换一个稳压电压漂,就又换7915三端稳压管,和稳压二极管匹配的电容也换了,切换板昨天弄好,测试问题不少,运放-15v未连接,运放电压取样输入全部连接到+15v,问题处理正确测试0-6v,6-16v,手头直流电压只有12v,测试了一个转换点在>6-7v间,反复测试了几次比较稳定,+15v基准电压取样和电源电压取样电阻都是按照仿真调整转换点取值电阻,感觉用仿真比较准确也省的进行阻值调整确定电压转换点,电阻买的早,电阻通过串联需要阻值显得多,过去用的是所谓北京718军工电阻,这次买的便宜的金属膜电阻管脚明显细了一圈,按3a/mm2计算,也有0.3a应该够用。照片中的高出来的就是KF系列连接器过去买的,比较笨不是很好用。下步做控制板和驱动和调整管板,调整管板基准电压选用lt431,2.5v,已经通过仿真调整了控制板取样电阻大小,心里比较放心,谢谢各位老师的支持和关心,再次对bg1trk版主的细心指导表示感谢。

表头和辅助电源/电压切换

表头和辅助电源/电压切换

表头和辅助电源/电压切换

表头和辅助电源/电压切换

电源整流滤波

电源整流滤波

电源整流滤波

电源整流滤波

楼主:
引用 楼主:
辅助电源和切换板周末做完了,表头电源、辅助电源和切换板做一块了,辅助电源-15v本来用稳压管稳压,第一个 ...

洞洞板焊东西很麻烦,祝您成功。

楼主:
引用 楼主:
洞洞板焊东西很麻烦,祝您成功。

谢谢bg1trk版主的支持,还有2个问题请教:1辅助电源地和电源地,孰轻孰重;2辅助电源地和电源输出+连接,基准电源地是辅助电源地,我理解运放输入基准电压相对辅助电源地始终应该是高于电源电压输入端,可是切换电压板子模拟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的支持,还有2个问题请教:1辅助电源地和电源地,孰轻孰重;2辅助电源地和电源输出+连接, ...

控制板上的运放是以辅助电源的地为参考零电位,辅助电源的地相对重要一些。调试控制板时,可把电源主输出"+"视作地,输出“-”相对地是负压。
切换板可以以辅助电源的地为地,用辅助电源为其供电,送过来的切换电压信号为负压。
也可以用主输出“-”为地,用表头电源为其供电,送过来的切换电压信号为正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控制板上的运放是以辅助电源的地为参考零电位,辅助电源的地相对重要一些。调试控制板时,可把电源主输出 ...

谢谢bg1trk版主,我可以理解控制板,控制电压运放(右手运放)v+是基准电压+-电源输出电压,通过串联电阻分配运放v+电压直范围<基准电压--->-电源输出电压,这个电压根据串联电阻大小变化可正可负,运放v-电压始终小于0,控制电流运放v+v-基本同上,运放内阻很大,v-≈0,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bg1trk 版主好,我把它们割裂开了,看图2明白些了,电压波动U1A运放是一个差分放大器,进行补偿,U1b运放我在看看,有个二极管就有点不清楚了,谢谢基本了解了运放稳压电源工作原理,我在消化消化。

补充内容 (2018-5-22 16:40):
又网上搜搜看看运放工作原理,U1A是一个电压跟随器电路,慢慢消化。初次接触运放,这个电路两个地比较费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bg1trk 版主好,我把它们割裂开了,看图2明白些了,电压波动U1A运放是一个差分放大器,进行补偿,U1b运 ...

二极管的作用是隔离,您可以将二极管换成LED,恒流状态时有电流流过,LED发光,当作恒流指示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升高,意味着V-对地的负压降低,而VREF不变,则3脚对地电位下降。U1A是电压跟随器,其特性导致 ...

    谢谢bg1trk 版主,详细讲解了运放稳压电源恒流和和恒压原理,下午有网上搜补补运放工作原理课,加上您的详细讲解,明白二极管原来是这样配合运放工作的。
    前段我仿真运放稳压电源出现仿真运行不收敛错误,我考虑负载一定,电压电流的调整,电压0-30v,除负载=电流,也是在欧姆定律范围内,超出了就仿真运行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升高,意味着V-对地的负压降低,而VREF不变,则3脚对地电位下降。U1A是电压跟随器,其特性导致 ...

谢谢bg1trk版主,通过您的讲解对lm358稳压电路工作原理有所了解,过去看到帖子什么取样电阻呀,取样...一头雾水,现在清楚说的是什么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有两台便宜的电源,直接买来DIY 一下,能省很多事的

谢谢,不错的电源,主要是自己瞎捣鼓,买二手电源肯定省事省心还实惠,以后有需求在合作,买二手也是不错选择。

网友N:
市电电网为什么是正弦波,而不是方波?

引用 楼主:
谢谢,不错的电源,主要是自己瞎捣鼓,买二手电源肯定省事省心还实惠,以后有需求在合作,买二手也是不错 ...

那个电源不是我卖的,我只是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个电源不是我卖的,我只是看到

谢谢关心,没注意,看连接的稳压电源不错,过去也关注过群里出的稳压电源很实惠,买回来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通过您的讲解对lm358稳压电路工作原理有所了解,过去看到帖子什么取样电阻呀,取样...一 ...

您别客气,前面说的那些有的地方不严谨、不准确,辅助理解吧。您要是想再继续深挖,建议找本模电的教材看看。
运算放大器在模电里是常用器件,具体到这个电源,个人强烈建议您做控制板时用IC插座。下了这么大力气用LM358有点亏了,将来调试好后您会发现最小电压、最小电流调节受限,电压随着时间、温度而发生偏移等等不理想。用IC插座,将来有机会可以换更好的运放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别客气,前面说的那些有的地方不严谨、不准确,辅助理解吧。您要是想再继续深挖,建议找本模电的教材看 ...

谢谢bg1trk版主,已经网上搜搜下载几本模电的教材有时间系统看看,如果不理解工作原理比葫芦画瓢也可能做错,您18楼电路图结合您的原理介绍更容易理解,三楼电路图简明拐弯太多比较费解,现在在揣摩各个分块连接,清楚工作原理,各个分块如何连接也就更明白了,本来准备控制板直接用TL082CP运放,您建议用IC插座,就用IC插座,将来可以换好运放,我觉得通过更换运放了解运放情况。刚刚看了放大器书,我买的3款运放输入失调电压都在3mv-10mv应该属于低端运放,比较好的在100μv一下,好的在1μv,这个应该很贵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bg1trk版主,已经网上搜搜下载几本模电的教材有时间系统看看,如果不理解工作原理比葫芦画瓢也可能 ...

好的运放价格高,我用OPA2277失调电压10uV,价格是358的十几倍,AD620高出几十倍,价格很感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运放价格高,我用OPA2277失调电压10uV,价格是358的十几倍,AD620高出几十倍,价格很感人。

过去没有接触过运放,今天大概看看运放书,名堂不少。谢谢bg1trk 指点,慢慢学习,多了消化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别客气,前面说的那些有的地方不严谨、不准确,辅助理解吧。您要是想再继续深挖,建议找本模电的教材看 ...

bg1trk版主好,增加了三个单独的取样线端子,各个端子名称含义如下.
ADJ:运放控制驱动端子;
F+/F- :电流取样反馈两条线;
GND:辅助电源地;
V+/V- :电压取样线;
OUT+/OUT-:切换板电压取样线。

驱动调整板

驱动调整板

驱动调整板电路图,您看这样布线合适吗。
    有一个问题:
    辅助电源地在切换板和切换板电压取样线out+有一个连接,辅助电源地通过切换板电压取样线out+在调整板在电源输出二极管右与电源+连接,在调整板GND也是辅助电源地,在F-右手和电源+连接,也就是辅助电源地与电源+有两个连接点,这样可以不。
把OUT+和电源+连接移到GND也与电源+连接处,或者在电压切换板把辅助电源地和OUT+切断,通过控制板辅助电源地GND到调整板GND与电源V+连接与电压切换OUT+的连接。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控制线线径多大合适?
   谢谢,这么多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切换板电路

切换板电路

控制板电路

控制板电路

辅助电源地两个接v+

辅助电源地两个接v+

楼主: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这个图基本没问题,但要是我做,会取消打叉的“OUT+”这条线,原因下面说。“OUT-”这条 ...

谢谢bg1trk 版主指教,取消打叉的“OUT+”这条线,我对辅助电源地两次连接(接地)的疑惑解决了。还是对电路接地和电路原理没有吃透,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OUT+”构成重复接地、地线成环,这是个忌讳,取消。
切换板地--电源板地--控制板地--+输出 ...

取消。“OUT+”,布线按照“切换板地--电源板地--控制板地--+输出端子,这一串地单线连接,会聚点在控制板地上,地线没有成环,也符合单点接地原则。”进行布线。分块制作地线连接也很有讲究,做的时候按您说的重点注意处理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看上去没问题。

删了两个接地符号,这俩接地是为了仿真时探针能准确显示设置的,而实际上 ...

谢谢bg1trk版主,分块控制线地线连接问题解决了,在您的帮助下,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即使走了弯路可能也不知道,感谢感谢!

楼主:
周末把控制板做好了,驱动调整板角铝钻孔用了半天时间,角铝钻孔测量不准确中间返工多干了些,驱动调整板完成大半剩收尾调试。老师指导电流取样跨接在取样电阻两端,运放输入内阻很大,使我想起四线法测量电阻,本来接在电路板背面,调整为正面电阻两端这样更准确。

驱动调整板

驱动调整板

驱动调整板

驱动调整板

控制板

控制板

控制板

控制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周末把控制板做好了,驱动调整板角铝钻孔用了半天时间,角铝钻孔测量不准确中间返工多干了些,驱动调整板完 ...

这个散热片好像有点偏小,您可以到家电修理或废品站找找,变频空调上IGBT用的散热器个头不小,用在此处比较理想。废品价没几个钱。
我为成品机准备了一块这样的散热器,半张A4纸大小,总厚45mm,20几个翅。基板厚7mm,翅厚2-3mm。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散热片好像有点偏小,您可以到家电修理或废品站找找,变频空调上IGBT用的散热器个头不小,用在此处比 ...

好的,自己做东西工具不凑手,慢,全部组装完成,主电源接15v,空载直流输出接近20v,控制板两个电位器旋转没有反应,电压切换板也没有动静,仿真用 TL082或ne5532出现仿真不收敛,用lm358就好点,晚上用lm358换TL082看如何,准备按版主建议先用tl431调节电压,看看驱动调整板有没有问题,慢慢查找原因。谢谢bg1trk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分块测试老化,确认每个板子都正常后,再接在一起统调。

前几天电源板不是已经测试了吗,输出电压正 ...

谢谢bg1trk 版主指教,下午忙些其他事情,我这两天按照帖子提出的方法进行检查和老化,正发愁如何检查故障不知所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午回的匆忙,漏了一步。

功率板增电阻测试正常后,推动管基极对地(输入的负极)接一只10V左右的稳 ...

      bg1trk 版主好,准备粘贴到文档打印对照检测老化处理,慢慢学习消化。这么多检查方法,要安装调试,还真是不简单的事情,机箱找到了,要的是小型电脑机箱还行稍微大了点,宽度放变压器刚刚好,高深大些。
     前几天电源板测试了,出电压正常,没有老化处理,测试一半最高电压10v切换动作正常,在6-7v完成一次切换,都装到一块,输入是交流15v,直流20v,切换版没有任何动作,我在按照您的检查步骤分块检测吧。  谢谢bg1trk 版主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和bg1trk版主帮助和指教,主电源接交流15v到整流滤波,驱动调整板,用电炉丝做负载检测功率板终于见到5a电流了,在测量辅助电源,不小心用电流档量输出电压烧了一个7815三端稳压管更换后正常,检查控制板发现是驱动调整板的V-和V+反接还有V-虚焊,V-和V+问题解决,控制板和电压切换版都正常,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输出短路,电流只能调整到2.7a,基准电压是2.49V。不知道这几个调整电流电阻需要如何修改,虽然还需要局部调整解决0v5a电流问题,还是非常高兴,基本没有大问题了,老化还么有做,电炉丝负载烫手也就停下了。

补充内容 (2018-6-2 19:28):
电流只能调整到2.7a,问题解决了,Ri1由20k调整为8.5k,在试的过程电流超过5a后,输出电压电流都没有了,换运放照旧,拆掉控制板,加偏置电阻还是没有输出电压,拆开驱动管测量放大倍数178,也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8-6-2 21:18):
2n3055调整管的b和c击穿短路了正在更换。

补充内容 (2018-6-3 18:31):
2n3055更换全部组装一块,切换版工作状态不错,0-6.8v/9v档、6.8-17v/18v档、17-23v/25v档、23-30v/33.6v档。准备装箱。

补充内容 (2018-6-4 09:35):
正在装箱,是小型铁皮电脑箱子,利用里面的螺丝孔安装不是很方便,用钉子打钻孔点没有痕迹,不像铝合金好弄,手电钻打孔不知道不知道好弄不。

补充内容 (2018-6-6 08:12):
昨天机箱打孔固定变压器、电路板  ,安装输出接线柱 ,实际装箱,表头接线和控制板电压取样线可以直接从输出接线柱连接,接线更短更合理,驱动调整板取消电压取样线和表头接线柱就可以了,一个多月时间接近完工。...

机箱

机箱

网友O:
图1电路中R5用多大功率的电阻?10欧是否太小,看了其它电路都用到了20千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图1电路中R5用多大功率的电阻?10欧是否太小,看了其它电路都用到了20千欧。

您好,R5是负载没有标注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R5是负载没有标注清楚。

本人按图做了一个,在没有10欧的电阻情况下接入6V,0.5A的小灯珠,几秒钟时间灯珠就烧毁了,所已联想到R5的分流。照片就不上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不用338呢??

原来用的是317,不熟悉338,新的用的是 TL082CP运放控制。

楼主:
      终于装箱完成,12v,3.96a,负载实验1小时,散热片温度比较高手膜散热片烫手,但可以忍受放时间长些,估计温度有70°左右,准备1小时后看看电压电流偏移情况结束,出现控制板失效,电压32v,电流6a多,把放电炉丝的盘子烧炸两半了,旋钮拧回电压电流也不变化,拔掉电源,2n3055的c极紧固螺丝和角铝机箱短路,硅油抹的多再有角铝安装2n3055的两个螺丝孔小了,螺丝加热缩管也还是容易出现短路,手锉扩孔好些,经过多次处理还是不到位,螺丝刀分别旋转2n3055的安装螺丝电阻4.5m后重新插电正常。
     装箱电压取样在输出接线柱,原来在驱动调整板排线不合理的电压取样拆除,拆除电流表接线柱,输出电容二极管接线也调整到管脚更合理。电压电流调零出现的0.014a电流没有了(带载测试的,输出短路不知道还有没有),在负载实验初始12.42v/3.966a,到1小时期间(没有出现故障前),电压电流漂移到12.24v/3.948a,电流变化近20ma,电压变化近200mv,应该是恒流状态,电压变化大是不是电流变小引起电炉丝电阻变小,电炉丝电阻变小又引起电压变小的循环,前半段电流非常稳,3.965-3.968a变化,电压是12.42-12.43v变化,随着温度升高变化变大。通过模波器观察输出波形比较平稳,总的来说比原来用的lm317稳定得多,由于原来lm317变压器是30w损耗30%实际使用功率只有20w,现在lm358是300w,变压器,变压器容量不足影响多大没有对比不知道,lm317稳压电源换300w变压器后对比到底差多少才正确。
      lm358稳压电源制作基本完成,留下尾巴:1.机箱未安装底座,造成安装变压器电路板的螺丝露头划桌子:
                                                                  2.2n3055的c极紧固螺丝和角铝机箱短路控制板失效,这是大问题近期抓紧处理,拆开角铝螺丝孔扩孔。
                                                                  3.面板裸露难看。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感谢bg1trk版主的细心指导和指教。现在正在学习杨建国老师的“新模拟电子技术”,跟着书本学习并用Multisim  13进行例题仿真学习,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补充内容 (2018-6-9 09:10):
2n3055的c极孔内进行清理,紧固螺丝钉热缩管换黄腊管,机箱底粘4个橡胶块座,月1小时分别进行4a/3a/2a和1a带载测量,电炉丝作为负载比较漂换康铜线稳定得多。

内部情况2

内部情况2

内部情况

内部情况

测试1小时电压电流

测试1小时电压电流

稳压电源输出波形

稳压电源输出波形

零电压电流

零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装箱完成,12v,3.96a,负载实验1小时,散热片温度比较高手膜散热片烫手,但可以忍受放时间长些, ...

恭喜恭喜,完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恭喜恭喜,完成了。

bg1trk 版主好,从4月8号买硅钢片准备变压器绕制到现在装箱完成刚好2个月时间,开始对运放知之甚少,根据您的讲解,现在能简单理解lm358稳压电源和电压切换板电路原理,并能通过仿真能进行电阻阻值的优化选择等,新手购买元件也是一个糊度。差点买成继电器成品套件了,在您的帮助下买的的继电器用着很好还便宜。多谢了。

补充内容 (2018-6-17 16:04):
2n3055金封调整管子质量太差,电炉丝负载部分短路又烧了一只,是集电极和发射极短路,变着花样烧,我换成2SC5200,调整驱动板又折腾了大半天。

补充内容 (2018-6-17 16:08):
有了电压电流比较宽的稳压电源今天把原来机械表头扩流电流表串联电阻万用表进行校对,100ma一下档还行(100ma误差5%,其他档更小),1a档误差增加到了50%。

补充内容 (2018-6-17 17:58):
机械表头扩流电流表串联电阻万用表进行校对,时间太长了忘记少了一个0.66欧电阻,串联后误差下来了。

网友(2018-07-13):
引用 楼主:
您别客气,前面说的那些有的地方不严谨、不准确,辅助理解吧。您要是想再继续深挖,建议找本模电的教材看 ...

这个帖子在哪儿?看看稳压恒流原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您别客气,前面说的那些有的地方不严谨、不准确,辅助理解吧。您要是想再继续深挖,建议找本模电的教材看 ...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升高,意味着V-对地的负压降低,而VREF不变,则3脚对地电位下降。U1A是电压跟随器,其特性导致 ...   这个帖子在哪儿啊 ,我想看看

网友: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lm317,还有LM337感觉还可以,正负电都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升高,意味着V-对地的负压降低,而VREF不变,则3脚对地电位下降 ...

我也找不到这个回帖了。
您贴个电路图上来,有空时对照图纸再写个回帖。

网友:
以前用过YDS模块 四个脚的能调压,发热低     也不能到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找不到这个回帖了。
您贴个电路图上来,有空时对照图纸再写个回帖。

您好啊,我换了些电阻,有的明显皮爆裂,还有的颜色发黄,都换了,现在没带负载,稳压灯不亮,显示的电压和万用表显示有点误差,电流显示0 ,记得以前没接负载也有0点几的电流,后面慢慢自己归零,现在电流显示为0,ps-305d 龙威的图纸没有啊???、找了好久都没有。。。。。。。。。上次是设定最大电流时,损坏的,整管也烧了,现在如果设定最大电流,就烧调整管,都不敢设最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找不到这个回帖了。
您贴个电路图上来,有空时对照图纸再写个回帖。

您叫给我找找啊,好像读一读,打打这方面基础,基础太薄弱,,,。。。。要不您抽空再写一份给我,有劳您啦。。。。。。。。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也找不到这个回帖了。
您贴个电路图上来,有空时对照图纸再写个回帖。

您给我分析这款稳压电源继电器切换原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您给我分析这款稳压电源继电器切换原理么

敬期待您的分析继电器切换,受谁控制。。。。。是2个还是4个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图裁了一下,参照下图:

劳烦您啦,写的很好,很有帮助,其中有几个问题还得
劳烦你解疑释惑,
1,这个图切换不受lm324类的控制么,是不是不同于别的,是受OUT-控制?
2、OUT-和地是一回事啊?
3、电压输出是指OUT+还是OUT-呢?
4、简单的电阻串并联计算,A点0.7V时,OUT-为-11.7V ,即输出电压12V左右,-11.7V和12V怎么算来的
,我好愚笨,想不出来。

网友:
我正在捉摸一个0-90v 10a的,就是没时间

楼主(2018-08-27):
引用 楼主:
恭喜恭喜,完成了。

     bg1trk 老师好,又要打扰讨教了,在您指导做的lm358稳压电源,使用中3位半显示电压电流led比较稳定,新买二手3457a台表想用这个表伏安法精确测量小电阻,用lm358稳压电源做恒流源,用3457a电流档串联8欧电阻(康铜线)测量结果如下,电流一直在减小的趋势:
    测量数据(电流单位毫安)
电流            时间     温度
100.54**      7.30    26.2
100.46**      7.52
100.41**      8.00    27.0
100.32**      8.17
100.30**      8.25    27.0
100.21**      8.40
100.10**      9.05    28.0
8.25统计I平均值=100.28999 e-3    σ标准差=1.5907815   e-6   n样本数=100
用土基准ad584作为电源用3457a电压量程测量16.25开机,到16.50,表内统计功能读数100个
1.时间16.30统计v平均值=7.4841399    σ标准差=15.844846   e-6   n样本数=100 温度30°
2.时间16.50统计v平均值=7.4841151    σ标准差=14.756760   e-6   n样本数=100 温度29°
3.电压读数开始07.48414,尾数跳动末位变化量δ=5,现在07.48411,尾数跳动末位变化量δ=6电压有下降趋势。
通过这个测量是否可以说明3457a表是稳定,中间也统计了3次, σ标准差=13.2234-15.8906   e-6
      想请教 bg1trk 老师电源恒流稳定性能不能提高,稳压电源内的控制连线见照片。谢谢。

楼主:
基准ad584 电压测量的照片,超限不能上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bg1trk 老师好,又要打扰讨教了,在您指导做的lm358稳压电源,使用中3位半显示电压电流led比较稳 ...

总结一下,您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电源的恒流性能,2摄氏度环境温度变化,有约400微安的漂移。第二个问题是用基准判断台表的稳定性。是这个意思吗?

第二个问题,台表性能这事没研究过,帮不上您。
第一个问题,影响电流稳定的因素有取样电阻温飘、基准的温飘和运放的性能。电流取样电阻换成低温飘的(例如康铜丝)、换基准(例如带恒温的基准)、换高性能运放(LM358是最普通的廉价运放),都能提高稳定性。不过这样折腾是否值得?

楼主: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您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电源的恒流性能,2摄氏度环境温度变化,有约400微安的漂移。第二个问题是 ...

bg1trk 老师好,知道了,请您看看这个稳压电源板子的控制线连接照片问题多不有必要修改或改换,还有看您的帖子尝试制作0-30V、0-10A恒压、恒流数控电源,陆续更新......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中您95楼的做法,可以用到这个稳压电源中吧,取样电阻、基准和运放等就不更换折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bg1trk 老师好,知道了,请您看看这个稳压电源板子的控制线连接照片问题多不有必要修改或改换,还有看您 ...

可以用您提到的思路,总得原则是努力保持地平面电位一致性。
每块板子的地线上都有电流流过,也就都存在压降,有压降也就意味着地线上各个点的电位不一致,这会造成误差。各块板子的地线以星形方式接到总接地点,这就避免了各块板子的工作电流在地线上的压降影响其他板子。地线尽量短粗,使地线上的压降尽量小,对相应板子的影响就小。
总接地点选在“+”接线柱,取样点选在“-”接线柱,这样接线柱以内的电路都处在反馈环路之内,可保证接线柱上的电压稳定。这两个点如果选在机器内部,就会有一部分线路处于反馈控制之外,这部分线路上的压降得不到补偿,大电流输出时接线柱上的电压会有跌落,这就影响电源性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您提到的思路,总得原则是努力保持地平面电位一致性。
每块板子的地线上都有电流流过,也就都存 ...

bg1trk 老师好,知道了,所有板接地都以星形方式接到“+”接线柱,好的谢谢。调整后统计测量指标改善一个量级。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您提到的思路,总得原则是努力保持地平面电位一致性。
每块板子的地线上都有电流流过,也就都存 ...

bg1trk 老师好,按照您的意见电压取样连在+-接线柱,总接地点选在“+”接线柱,把驱动扩流+/控制板+/电源+全部接+接线柱,过去电源+到控制板+到驱动扩流+到+接线柱,修改后后统计测量指标改善了不少,标准差是 1.155e--6-4.047e--7,原来最小标准差是1.59   e-6,就是还是出现电流一直减小趋势,是什么原因,测量电流跳动几uA,减小趋势一直几uA减小。这个偏差在稳压电源属于什么水平,还有取样电阻、基准和运放等就不更换情况下,把控制线比较细加粗,地线用粗点线包括电路板上的地线,还有什么方法处理,把统计测量指标标准差在小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bg1trk 老师好,按照您的意见电压取样连在+-接线柱,总接地点选在“+”接线柱,把驱动扩流+/控制板+/电源 ...

高级电源没用过,能优秀到什么程度,没概念。
您看看358的失调电压,如此指标下电流只飘几个微安,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加粗地线对改善温飘没有什么帮助,您把电流取样电阻、分压电阻换成低温飘的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级电源没用过,能优秀到什么程度,没概念。
您看看358的失调电压,如此指标下电流只飘几个微安,感觉 ...

谢谢bg1trk 老师,主要是弄了一个6位半表想伏安法测量0.03欧小电阻学习,也是瞎捣鼓,您介绍运放稳压电源,那时刚刚接触,很新鲜价格不是很贵就分别买了一些, TL082CP、NE5532P和LM358,基准我还买了TL431、LM385-1.2V 、LM385-2.5V 和AD584现在电源基准用的是TL431,地线没有必要在搞了知道了,您看我手头运放和基准那个稍微好点,也没必要折腾,谢谢bg1trk 老师的支持。

补充内容 (2018-8-31 08:15):
“电流取样电阻、分压电阻换成低温飘”已经给出方法了,知道了,电流取样电阻是KOA的金属膜电阻0.1欧可以用康铜线替换,分压电阻阻值大手头康铜线也就几欧,没其它有低温飘电阻。把电路板线路在倒腾倒腾。

补充内容 (2018-8-31 08:16):
早晨倒腾电源电路看运放用的是TL082CP。

楼主:
       请教稳压电源关机电压过冲问题如何解决。
       使用DIYLM358稳压电源发现把电压电流调零关机也有冲击电压,今天使用台表发现保险管烧了,简单做实验:
       电源串联8欧电阻并联500型针万用表50v档指,开机电压逐渐上升,关机电压冲击现象不明显。
       电源串联并联500型针万用表50v档指,设置电压9v开机电压逐渐上升,关机最大电压20v。设置电压15v开机电压逐渐上升,关机最大电压21v。设置电压0v,关机最大电压8v。

楼主(2018-10-10):
关于电源关机电压过冲了解到,可以技术措施正负15V的滤波电容增加,可以增加保护电路,可以按操作规范操作,设置输出开关,避免带载开关机。昨天又用3457a和标准电阻串联电源进行简单电源稳定性测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稳压电源关机电压过冲问题如何解决。
       使用DIYLM358稳压电源发现把电压电流调零关机也有 ...

测了一下我做的电源:

开机后约2.5秒输出电压跳到预置值3.3V,关机后输出电压立即下降,曲线是输出端电容放电形成的,开关机均未出现过冲。

看到别处有回复给您出主意加大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这办法无非是把调整管受控时间延长至超过主电压跌落时间,这会造成开机稳定时间延长。虽然解决了关机过冲,但对开机工况不利,没找到病根还有副作用,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您这电源调整管驱动方式与我的电源原理差不多,调整管的驱动来自运放。
关机后辅助电压跌落期间,整管一直受控,输出应为设置电压并随主电压跌落。
辅助电压跌落至0,运放停止工作,因为没有驱动电流调整管完全截至,输出应为零。
关机后无论哪个阶段,按说都不应该出现过冲。

您这样试试,断开驱动管的基极,看输出电压是否为零。原理:三极管基极悬空,理想状态下是完全截至的,IC=0,输出电压也为零。
如果断开驱动管基极后输出端仍有电压,说明调整管并未完全截止!也就是说调整管的Ib不为零!您的驱动管和调整管接成的是达林顿结构,驱动管(TIP41)的穿透电流就是此时调整管的Ib,它会被调整管(3055)放大n(hfe倍)倍输出,而输出端没有负载卸放这电流,就会在输出端形成一个电压。
关机后有一段时间调整管不受控,而主电压依然比较高,就会出现上面所说的工况,出现关机过冲。

下面是TIP41的Datasheet:
Vce=30V时,Iceo居然达0.7mA。而3055的最大HFE为70,那么其Ic就为49mA。这么大的电流对输出端那个几百微法的电容充电,短时间内就能把电压充到很高,出现关机过冲。

以上是初步分析,不一定对,尤其是Datasheet里的那个Iceo拿不准。
您可以实际试验一下,断开驱动管基极,看看是不是输出端有电压。如果有就基本确定是驱动管穿透电流太大造成的关机过冲。解决办法不是加大辅助电源滤波容量,而是消除这个穿透电流对调整管(3055)的影响,在调整管的BE极并连5-10K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我做的电源:

谢谢bg1trk老师关注和支持,加大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我也尝试了100μf换成480μf ,明显开机延迟,关机过冲或延迟或改善,不理想,对我小白新手通过各位老师的不同见解和实验对电路能有更深的认识,我回家就把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替换原容量的,按您说的进行测试,用老旧的模拟示波器,能否设置测量出您的示波器测量图形。再次感谢。

楼主:
电源参照这个电路做的,驱动管TIP41调整管,2SC5200。没有过流二极管。运放TL082CP,不是358.电压供电±15v

楼主(2020-03-25):
正在看这本书隐隐约约才理解恒流源和恒压源转换及工作原理,慢慢消化。

楼主(2022-11-25):
引用 楼主:
参考参考这个:

bg1trk 版主好,您推荐的LM318控制稳压电源,电压控制运放,电压控制运放的输入负和输出间并1000电容作用是什么,这个运放算不算积分电路运放,在其他电路中碰到这个相近电路想到的。谢谢!

网友R:
积分调节——无静差。消除环路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R:
积分调节——无静差。消除环路振荡。

感谢qzlbwang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
看到了积分电路的三个变身:电压跟随、电压放大器、电压比较器,
在请教积分电路的三个变身条件是什么?谢谢
变身跟随电路是否合适大小电容高频容抗很小,变身高频跟随电路,反之频率低电容容抗大,就是电压比较电路,介于中间就是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了积分电路的三个变身:电压跟随、电压放大器、电压比较器,
在请教积分电路的三个变身条件是什么?谢 ...

您看的这个资料,容易被绕进去,分开看吧。

左边的积分电路,您看它的输入输出特性,阶跃的输入信号变成平缓的输出信号,这个特性用在您的电源里,可以防止震荡。比如说输出电压稍低一点,反馈比基准低一点,如果没这个积分电容,输出将跳变,调整管瞬间饱和,输出电压升高。然后反向调节,输出电压为零。结果就是输出在这两个状态间来回震荡。
加入积分电容后,同样是输出电压稍低,运放的输出电平平缓的升高或降低,指令调整管“微调”饱和度,将输出电压"缓慢"调高,调节过程比较平缓,不会产生剧烈的震荡。

右边的是运放的三种典型应用。
ba:100%负反馈,运放增益为1,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所以叫跟随器,输出跟随输入嘛。常用于前后级隔离、减小信号源阻抗、增大带载能力。
bb:部分负反馈,运放增益可调,用于放大输入信号,所以叫放大器。
bc:完全无反馈,理论上增益无穷大,实际运放此时的增益也是个很大很大的数值。增益很大的后果是输入信号很微小的电位差都会被放大到非常大,输出电平接近电源轨。用于两个输入信号做比较, + > -,输出接近正电源电压。   + < -,输出接近负电源电压,所以叫比较器。

bc中的比较器在输出与负输入间接一只电容,就是左边的积分电路。
您这么理解,电容刚开始充电时,充电电流很大,等效于直流阻抗非常小,也就是此时等效于跟随器。
随着电容的充电进程,充电电流逐渐减小,相当于直流阻抗逐渐升高,这就相当于图bb中RP阻值逐渐升高。此时就是个增益随时间可变的放大器。
电容充电完毕,等效于直流断路。反馈消失了,这就相当于图bc,变为比较器。
综合起来看,就是输出电压随时间逐渐升高或降低,表现出积分的特性。
您看的资料将积分电路与跟随器、比较器混在一起说,原因也许就是像上面所说的,想从动态角度将这几个典型应用联系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看的这个资料,容易被绕进去,分开看吧。

左边的积分电路,您看它的输入输出特性,阶跃的输入信 ...

感谢bg1trk版主条理清晰通俗易懂的讲解,原来理解跑偏了,原来积分电路在积分过程的三个阶段输入输出特性类似于这几个电路,受益匪浅。bg1trk版主好这个稳压电路确实比较有特色,过去也请教过您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时间长了就模糊了,现在还想请版主介绍一下,电流控制运放怎么工作的,电流控制电路没有使用积分电路,加了一个二极管。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bg1trk版主条理清晰通俗易懂的讲解,原来理解跑偏了,原来积分电路在积分过程的三个阶段输入输出特 ...

上个回帖说的不严谨,找本模电教材看看,那个比较权威。

您那个电源电路也记得不太准确了。
印象里是负责稳压的运放输出电流驱动调整管调整饱和度,负责恒流的运放拉取驱动电流控制输出电流的大小。
我个人理解,理论上需要积分电容,实际根据调试状况,能省则省了。
没电路图参照,随口说的,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个回帖说的不严谨,找本模电教材看看,那个比较权威。

您那个电源电路也记得不太准确了。

感谢bg1trk版主的再次回复,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模电资料也有学习,经常看网上运放典型电路根据 “虚短”和“虚断” 进行推导也基本理解, 接触实际电路不多,电源最先接触的LM317三端稳压电源功率小可调范围小,在一个就是您推荐的LM358电压电流可调电源,
步子步子迈的有点大,电源是在您的帮助下DIY成功了,现在还消化不良对电路原理一知半解,另外再次接触无线电对小电阻测量发帖是在 wanwenhao1老师的指点下知道了四线测量工作原理方法。对在矿坛各位老师的帮助由心的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bg1trk版主的再次回复,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模电资料也有学习,经常看网上运放典型电路根据 “ ...

这两天又消化了比较器运放工作原理,对照LM318稳压电源对运放电压控制电流控制进行梳理,有所顿悟,基本理解电源控制工作原理,还有两个运放在不同电流电压参数下运放的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权的转移。比较绕 ,还有相对电压问题要理解正确。

补充内容 (2022-11-27 17:29):
才知道运放轨到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