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666 右卡座的磁头接线方法

楼主(2018-04-20):
请师傅们有这个机器的把磁头的正确接发拍图我看看。   我机器现在是有右声道比左声道声音稍微小一些  。

网友:
声音小,一是磁头磨偏了,二是磁头和磁带轨迹没调试好,最简单的方法是吧磁头是左右两根线对调一下试试

楼主:
最好谁有666的电路图发我下

楼主:
机器左边卡座正常   就是右边卡座的右声道比左声道声音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器左边卡座正常   就是右边卡座的右声道比左声道声音小

要是磁头焊点是原始的,就不存在接法错误。
没有666,给你555电路图照片,但愿有参考价值。

楼主:
录放开关已经清洗多次了   加过wd40

网友:
A卡B卡两个磁头对换一下试试,就四颗螺丝而已

楼主:
我b卡是新换的磁头   用原来的磁头也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磁头焊点是原始的,就不存在接法错误。
没有666,给你555电路图照片,但愿有参考价值。

磁头焊点不是原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磁头焊点不是原始的

但是按照电路图上左右声道的位置应该是对的

靠里的是右声道 靠外的是左声道  横排看

楼主:
哪位专家有这个机器麻烦把b卡座的磁头接线拍我看看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专家有这个机器麻烦把b卡座的磁头接线拍我看看   谢谢谢谢

两个声道接错线,只是声场位置和原始录音相反而已,不影响两个声道的电平高低,你不要总是纠结磁头接线的问题。你这个磁头耳朵上两个螺丝,一个固定朵是拧紧的,一个是耳朵里面有一个弹簧,这个螺丝可以拧紧、拧松,这样来回的调一下,如果这样调过来了还是不行,你就看看磁头是不是往外撇或者往里歪,总之就是没有很平的压在磁带上。

最后,就是,你先从磁头上焊掉一根线(假设是把外侧引脚的线拆掉),听一下音量大小(音质好坏先不管)。然后再把里侧引脚的线拆掉,把第一次拆下的线焊在里侧引脚上,听一下。如果两次音量一样,说明电路放大部分基本没有问题,如果两次音量不一样大那就是放大电路不平衡。
再用同样的方法试一下磁头外侧的引脚,如果两次音量也一样大就更证实了电路没问题。
如果两次实验都是某一根线和某一侧的喇叭沙哑,就是电路问题。
如果两次实验,两根信号线接磁头内引脚沙哑,接外引脚洪亮,那就是磁头没调正或者磁头有问题。

如果是换上的旧磁头,就是磁头磨出了深沟了,要打磨一下再用

网友:
这个666不是双卡的机器么,为什么不参考正常的那个卡座的接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