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21国产的小表质量真的有点堪忧

楼主(2018-04-20):
今天挂表里的摆不走了,应该是没电了,一般这里我装的都不是新的电池。旧的1.2V的电池一直可以用到0.7V。找出小表挑个旧电池呗,发现有个电池死活没电,仔细量好像又有。感觉是哪里接触不良,表笔头上?电池电极?看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只好把表拨蜂鸣档,哦,一会响一会不响。揪一下表笔尾端,不响了,怼上又响了。仔细一看,裂口子了。这个表网上买的,看了掏包记录,15年3月入手,一晃3年了。其实也没用几回,居然就断了。可能是暗藏式的表笔,线要折起来,压力比较大。质量也差,经不住折腾,外面的皮一破,里面就不保了。这表壳就那么小,表笔怕也没法换,接起来也不保险。大家说说,有什么高招?

网友(2018-11-05):
自己买硅胶线当表笔线用
包你用不断

网友(2018-04-20):
这表笔是最坑的,自己改两个接线柱出来

网友A:
这表还是不错的,尾部拆开接上就得了,用热缩管收起来。。。如果非要追求完美买副小表笔换下。。

这个大小合适不,笔针可拆下用原表线,就是原来的线要短一点了。。

网友B:
你是买着便宜的啦?我买的那个75元,质量还可以,这小表用来测试频率与频率计相比较还是很准的。

网友:
我的好多年了,我打开表壳,换了表笔和线,并在原装表笔的位置加了弹簧,装两节5号电池,接在原电池两端,解决了原设计电池不耐用的缺陷。这表很不错,尤其是测频率和小到几十p的电容,相当准确好用!

网友:
国内不是做不出好表笔,主要是价格因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买着便宜的啦?我买的那个75元,质量还可以,这小表用来测试频率与频率计相比较还是很准的。

你试没试过测一下示波器自带的校准频率看看能不能测得到。我买的众仪VC921测不到示波器自带的校准信号。用ut58e和930f+表可以测到。

网友:
这个表我也有一块,只有外出时才带上,好几年没用过了,看到帖子之后翻出来看了看,没电了,懒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没试过测一下示波器自带的校准频率看看能不能测得到。我买的众仪VC921测不到示波器自带的校准信号。 ...

示波器那个1000HZ的输出信号幅度太小,这个表需要几伏的输入信号,这一点与示波器的输入灵敏度不相同。

网友:
这种设计本来就容易断,因为尾部那个设计根本起不到防折断作用,最好的设计是尾部设计成一个凹型,这样线在折弯时会成为圆弧形不容易断

网友:
胜利VC921口袋表很准的,也适用,国产表表笔线普遍不咋地,自己可以找一点好电线DIY一对。

网友:
我用的胜利vc97,现在用这还可以不过就是点阻挡反应超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还是不错的,尾部拆开接上就得了,用热缩管收起来。。。如果非要追求完美买副小表笔换下。。

这个大 ...

不怕断,就怕断了没法焊。这种一次性注塑工艺的表笔,不如笔尖可以拆下来焊线的,好歹坏了容易修。现在因为表笔断线,换表笔要拆表。买来现成的,怕是不容易塞进那么小的空间里去。思索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断,就怕断了没法焊。这种一次性注塑工艺的表笔,不如笔尖可以拆下来焊线的,好歹坏了容易修。现在因 ...

图片上有尺寸,线是可以拆掉的,长了可以把表笔尾部截短一点,防护圈碍事也可以切割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