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4-20):
上海101厂收音机线路集

如图所示,红色画出的电容接在输入变压器次级两段。我的粗浅理解是:信号正、负半周时,通过该电容将部分输入信号导入本该停止工作的三极管B极,造成输入信号浪费同时抵消了功放管的输出信号,引起失真。
不知分析的对不对,我查了一下几个收音机的电路图,使用了该电容的电路有海燕B412、B413、黄河741系列;没用该电容的电路有红灯2J8、春雷703、卫星9101等。
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之前根据一块B413电路板残片重新DIY的机机老是感觉声音憋得慌,可惜了那只5寸大喇叭。后来用一块TDA2822M电路替换原机低放和功放部分发现声音正常,说明是低放和功放部分的电路有问题。换了低放级和功放级三极管、换了所有电解电容都无效。差点就想拆了变压器重绕。后来试了一下拆下图片中红色电容试机,声音正常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按照你说的情况声音憋得慌应该是末级推挽管的静态偏置电流偏小有交越失真。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交越失真明显,去掉电容会改善激励情况声音得到改善。把R13和R15阻值调小也可以改善交越失真。具体做法你可以自己决定。

网友:
我的分析是:该电容应该是一个小容量的瓷片电容,增加此电容本意应该是可以更加突出中低音效果。如果变性容量变大或是呈低阻性就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症状。

网友:
收音机在设计时还要考虑经济性,在hifi成为流行语之前,人们对音质的要求远没有现在这样高,遵循50万法则,上限制高频,下滤去低频,只有这样收音机才会省电。
滤去低频好办,合适的输入变压器的电感量自然会滤去低频,高频端除了加大检波后的滤波电容,常见做法一般是在输入变压器初级或推动管基极与集电极之间接有滤除高频的电容,输入变压器次级接接电容的较少,图中的作用是克服次级两个绕组分布电容的影响(次级是双线并绕而成,分布电容较大,但分布电容对该类电路有影响)

网友:
我的理解:
1、功放三极管b极接有电感,原来三极管CCB很大,怕自激振荡。
2、原来配喇叭尺寸小,适当短路些高频部分,使低音好听些。
3、该电容如果选择合适,可以与输入变压器的次级回路谐振,提升谐振频率处的音量。原来录音机的磁头回路都并有一谐振电容,是提升高频的。

网友:
看图中电容的容量好像是0.01μ。如果是瓷片电容有漏电的可能,也会影响放大器产生交越失真。

网友:
防自激电容,不用想太多

网友:
这电容就是衰减高音,因为过去电台频响窄,高音差,所以衰减高音反而给人噪音低的假象

网友:
你先把反馈拆了,不加那个电容也许声音就好了。使用输入变压器的大环反馈低放,变压器参数不同有时会引起声音不正常,甚至有时会干扰接收波段内的电台,新版黄河741有些加电容加反馈后声音也不正常,拆了电容也不正常,非得把反馈拆了才行,但是早期版本有电容有反馈,声音正常,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何种变压器,估计是变压器参数不同导致的

网友:
多年前接触过的这类功放电路都是没有这个电容的,这个电容的意义一时还理解不透。此电容直接加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而两个三极管正常工作时是一个导通加强另一个减弱的。此电容的加入无疑会让两管的导通截至差异减缓,加入此电容的目的是想减小交越失真?
如果此电容漏电势必造成上管导通加强而下管导通减弱,整个电路将趋向于丙类功放状态。声音就难听了。楼主可以实测此电容的状态和具体线路的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