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蓝屏了。

楼主(2018-04-20):
笔记本电脑,可能让小孩乱点那里了就这样,重装系统了还是一样,一直进不去,电脑高手帮看看,感谢了

第一次蓝屏

第二次装完系统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吧

网友:
硬盘选项吧,要改硬盘接口设置,基本忘了,楼主可以百度下

网友A:
说的太简单,你的本子原来安装的是7,8还是10?另外就是你的安装方式不对,或是你用的ISO(磁盘镜像)太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简单,你的本子原来安装的是7,8还是10?另外就是你的安装方式不对,或是你用的ISO(磁盘镜像)太糟 ...

哦,现在是win7,硬盘刚换的另一个好的

网友B:
开机按F8,先选最后一次正常配置开机,不行用安全模式。
一般是删除了部分系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F8,先选最后一次正常配置开机,不行用安全模式。
一般是删除了部分系统文件,

不行,我已经重新安装系统了,第二张图是装了新系统蓝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我已经重新安装系统了,第二张图是装了新系统蓝屏的

安装系统还蓝屏是你硬盘模式不对,进入BIOS改硬盘模式,IDE是可以进系统的,但ahci要安装驱动才可以进系统。
你把硬盘模式改成ide就可以进系统了。如果要保留ahci,进系统改一下注册表之后把BIOS改回来就行了,
具体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系统还蓝屏是你硬盘模式不对,进入BIOS改硬盘模式,IDE是可以进系统的,但ahci要安装驱动才可以进系 ...

改了,还是一样不行,不知道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还是一样不行,不知道那里有问题了

看看是不是内存问题
pe能进系统,可以
换一个系统碟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内存问题
pe能进系统,可以
换一个系统碟装机

嗯,准备重新装下系统

网友C:
第一次:0x0000000b,硬盘错误(修改硬盘模式,或检测硬盘)
第二次:0x0000000a,内存或硬盘存储簇错误;重新安装内存条,重新安装硬盘连线;检测内存(损坏则换新);检测硬盘,如无坏道,重新格式化;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0x0000000b,硬盘错误(修改硬盘模式,或检测硬盘)
第二次:0x0000000a,内存或硬盘存储簇错误; ...

重新格式化硬盘,现在重装系统好了

网友:
看来还是硬盘出现问题了,检测一下吧

网友:
内存条和主板不匹配,拆下来用橡皮擦擦下再装上试下

网友(2018-05-27):
看来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过蓝屏的原因是硬盘数据线质量差,或者头部接触不良!换数据线和硬盘电源线试试看!
或用成品机器上的线试试看,成品机器配的线一般质量没问题!

网友:
多数硬盘问题,分区重做一下,再装

网友:
经常碰见各种不一样的问题,但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底线。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石锤售后

网友(2018-07-25):
这个是硬盘,当然可以用PE先测试一会,如果进PE半小时没有问题,那就可以肯定是硬盘 的问题了

网友(2018-08-24):
新硬盘好使用

网友:
硬盘格式问题,经重新格式化后硬盘格式又对了,然后重装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