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收的笔记本电源问题

楼主(2018-04-20):
才收了个戴尔的电源,19.5v4.62a,重启就没对了,帮看看。

网友:
没看懂你想表达什么,是笔记本不能启动还是电源模块坏了,电脑停留在那个画面你按“F1”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中心针的线断掉了。中心针连接了一个三极管样的芯片(在电源里边),主要用途是识别功率。DELL的电源有多种,65W、90W、135W等等,就靠这个芯片识别。你的电脑显示需要使用90W以上型号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