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频TTF-2-7\TTF-2-8

楼主(2018-04-20):
扫频TTF-2-7\TTF-2-8,结果看图

网友:
非常详细及不可多得的实验,赞!

网友A:
十分欣赏LZ的试验。非常感谢!

我原来用NWT300做过,基本差不多,就是输出阻抗50欧姆太低,匹配是问题。其次仪器输入阻抗也是50欧姆,也太低。也就是找找调谐双中周的感觉。

今天看到LZ的试验,非常感兴趣。同时,我有以下问题请教?

1、图1:扫频输入端,请教您的扫频仪输出阻抗是多少?如何与待测电路匹配的?对2-7的带宽影响多大?

2、我的思路是:2-7和2-8用小电容耦合,两侧都是高阻抗,所以可以认为前后级影响不大??对吗?

3、并且,振幅是多少?

4、最后2个图。如果条件不变,每格5KHZ的话。最后一个的带宽是20kHZ。很理想,因为这样的3级放大后,带宽将是?根号3后的倒数=0.6*20kHZ=12khz。

同时也证明了增益和带宽影响不大的道理。对吧??

9018三极管的输出阻抗有多大?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学习资料。

也去找二个中周,用示波器扫双峰玩玩。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分欣赏LZ的试验。非常感谢!

我原来用NWT300做过,基本差不多,就是输出阻抗50欧姆太低,匹配是问题。 ...

你好,你的问题很专业,我可能回答不了
1.我不知道扫频输出阻抗,是用1k电位器调节的
电路图: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2前些时间尝试测量了这种接法在465KHz的输入输出阻抗,输入阻抗在1k-4k之间,而输出阻抗我得出1k-3k之间,与查到的几十k出入很大,所以输出阻抗测量失败。
但我用替代法得出TTF-2-1的输入阻抗(空载)为几百欧姆,,所以我想三极管共射输出阻抗根本无法与中周匹配(可能是错误的想法),但我目前姑且这么认为,就放弃匹配问题了,这还望指教
3.振幅没有测量。我只是以第一张图TTF-2-7空载为高度后扫频振幅就不动了
4.的确感觉增益和带宽影响不大
认知肤浅,望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问题很专业,我可能回答不了
1.我不知道扫频输出阻抗,是用1k电位器调节的
电路图:http: ...

请教;输出可以接在TTF-2-8的3脚接仪器,看图形怎样?

网友C:
放个输入信号波形看看,估计—下Q值。

网友D:
用的是什么扫频仪?

网友E:
1不解为何扫描频率变低而曲线变宽?
2不解双峰为何不对称,不同高并向左斜?
3不解为何小电容改接c极幅度变大而成品机不用?
4不解为何不抽头曲线变宽?
盼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输出可以接在TTF-2-8的3脚接仪器,看图形怎样?

对不起我菜鸟一个,万万不可什么“请教”
3脚输出波形就是幅度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个输入信号波形看看,估计—下Q值。

请问是输入调幅信号吗?是看扫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什么扫频仪?

用示波器做的山寨扫频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30670&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输入调幅信号吗?是看扫描信号?

描频仪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不解为何扫描频率变低而曲线变宽?
2不解双峰为何不对称,不同高并向左斜?
3不解为何小电容改接c极幅度 ...

你好,我水平有限,尽量解答:
1.由于中周是电感电容组件,有Q值。465KHz中频在常规(20Hz左右)扫描频率下会不准(变形),应该在5Hz以下准确
2自制山寨的扫频仪,线性不好。双峰不对称是没有调好,磁帽动一点点就变化好大
3微调电容减小图像就像单调谐,好像稍高一点
4我也不知道,没有继续调。可能也可以调窄,没有试

楼主:
你要的是扫频频幅?要10p电容前的还是后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楼主:
10p电容后大约40mVp-p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益近110倍,40db,Q应值大于60,这电路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益近110倍,40db,Q应值大于60,这电路非常不错。

请教怎么算的?

网友:
lz非常刻苦钻研

网友F:
第6楼的图,红灯753这样的测试接法,就有点莫名其妙了,0.022电容的2脚,0.033电容的1脚都接地(交流),难道是用分压程式,这样做输出不就往高阻方向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6楼的图,红灯753这样的测试接法,就有点莫名其妙了,0.022电容的2脚,0.033电容的1脚都接地(交流) ...

这个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第6楼的图,红灯753这样的测试接法,就有点莫名其妙了,0.022电容的2脚,0.033电容的1脚都接地(交流) ...

0.033nf的电容在465khz的电抗是10欧姆,不能理解成短路。分压比是330/(330+33000)=约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33nf的电容在465khz的电抗是10欧姆,不能理解成短路。分压比是330/(330+33000)=约0.1。

上面错啦,分压比是0.01。是很弱的耦合。调不出双峰,于此有关。你可以改成0.003nf试试

网友G:
还有2个重要的参数没有标志,输入信号幅度是多少?输出信号幅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2个重要的参数没有标志,输入信号幅度是多少?输出信号幅度是多少?

输入见19楼,输出不知道 因为x-y模式没有幅度指示

楼主:
尝试宽频响同样没有调出双峰

这么看来,将来装机重点考虑传统电路,宽频电路放弃。我想只要将双峰调整得当何尝不是宽频?况且增益有保障,灵敏度抗干扰能力也会较好。此想法有何偏颇之处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宽频响同样没有调出双峰

这么看来,将来装机重点考虑传统电路,宽频电路放弃。我想只要将双峰调整得 ...

什么叫 宽频响?   100-4500HZ的频响?

我的理解不知对否?

双调谐中周;耦合度合适;3db带宽±4kHZ;选择性=?合适?,电台间隔9KHZ。

以上指标就够了吧?对吗?

网友:
谢谢眯都的热情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