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3055可以做50V电压的OTL甲类功放吗?

楼主(2018-04-21):
2N3055电压55V,如果做OTL甲类功放,电压上到50V,静态上下管均承受电压25V没问题,但大动态的时候一个管子截至,一个管子导通,岂不是单管要承受接近50V的高压,这样可行吗?会击穿吗?

网友A:
55V耐压的管子显然不能在50V的电源电压下可靠的工作,但是你的所谓分析有误,OTL的导通是交流信号的导通,并不是直流通路。

网友B:
管子的耐压选用是要留有余量的,具体建议楼主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V耐压的管子显然不能在50V的电源电压下可靠的工作,但是你的所谓分析有误,OTL的导通是交流信号的导通, ...

比如交流正半周的最大值瞬间,上管导通,下管截止(当然这个导通和截止不是最大值,也就说不是开和关的状态),下管承受的电压是否接近50V?

网友C:
正品2N3055耐压可不止5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品2N3055耐压可不止55V。

不错,有的说法是55V,假设VCE70V,能否用在电压50V的OTL电路中?电流准备设置1.2A,消耗功率50多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的耐压选用是要留有余量的,具体建议楼主百度一下。

查了半天,没弄明白到底该留多大的电压余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半天,没弄明白到底该留多大的电压余量

我查了一下有关设计高保真功放的资料,80V的电压用的管子是耐压大于100V,所以如果3055的耐压是70V,那么用于50V的OTL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耐压是50V,那么就要考虑降低工作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交流正半周的最大值瞬间,上管导通,下管截止(当然这个导通和截止不是最大值,也就说不是开和关的状 ...

耐压是直流通路,按你的比方说上管导通,下管截止,那么管子只有电源电压的一半,OTL的输出电压最大摆幅也就是1/2电源电压-管压降,不存在单边管子加载全电压,要是有全电压,那么就是有一边管子损坏了。
况且2N2955/3055,有100V耐压的,为何一定要选择55V耐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有的说法是55V,假设VCE70V,能否用在电压50V的OTL电路中?电流准备设置1.2A,消耗功率50多W

用在50V供电的OTL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是直流通路,按你的比方说上管导通,下管截止,那么管子只有电源电压的一半,OTL的输出电压最大摆幅 ...

我认为这瞬间下管承受的电压可能不止一半吧,把他想成极端的开关情况来理解,瞬间上管完全打开,下管完全关闭,所有的电压是否完全加在下管上,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这瞬间下管承受的电压可能不止一半吧,把他想成极端的开关情况来理解,瞬间上管完全打开,下管完全 ...

你逻辑混乱了吧?下管都截至了,哪来的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逻辑混乱了吧?下管都截至了,哪来的通路?

      单纯就说加在管子两端的电压是不需要通路的,比如一个不通电的器件两端加上100V电压,这时并没有通路,只有这个器件承受了100V的电压,当器件耐压不够击穿了才会形成通路。
      在上个回复中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是上管不可能全部打开,下管也不可能全部关闭,而是最大分别打开和关闭一半,那么电压就只有1/2。就是说最大摆幅为电源电压的1/2,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纯就说加在管子两端的电压是不需要通路的,比如一个不通电的器件两端加上100V电压,这时并没有通 ...

是可以关闭单边,但是关闭单边就截止了的,最大输出电压是你的理解,只有1/2电源电压,交流输出是1/2电源电压的根倍-去内阻。
甲类只需要静态工作无问题,使用时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D:
可以用,但BVceo需要筛选,1毫安BVceo大于100v为好,一则是因为扬声器略呈感性,感应电势可能瞬时超过50v,二者是管子受热时耐压会下降,余量取大些为好

网友E:
BVceo应该大于二倍的工作电压,原因是管子要承受感性负载产生的瞬间反向电动势再叠加电源电压,以前的书都要求BVceo≥2.5倍电源电压

网友:
管压降高的时候电流也最小,静态电流小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BVceo应该大于二倍的工作电压,原因是管子要承受感性负载产生的瞬间反向电动势再叠加电源电压,以前的书都 ...

哦,基本理解,输出电容的耐压是否也要2倍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但BVceo需要筛选,1毫安BVceo大于100v为好,一则是因为扬声器略呈感性,感应电势可能瞬时超过50v, ...

BVceo是是啥,是Vcbo吗?从资料来看Vcbo是达到1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Vcbo是三极管集-基极能承受的最高反向电压,Vceo是三极管集-射极间所能承受的最高正向电压,通常Vceo比Vcbo ...

我问的是BVceo是是啥?意思OTL的Vceo只要20%的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BVceo是是啥,是Vcbo吗?从资料来看Vcbo是达到100V的。

Vceo,基极开路,c、e之间的耐压,OTL\OCL电路对管子的耐压要求以此电压为准,3055标称此电压为60v
Vcbo,发射极开路,b、c之间的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eo,基极开路,c、e之间的耐压,OTL\OCL电路对管子的耐压要求以此电压为准,3055标称此电压为60v
Vcbo ...

懂了,前面多了个B,我还以为又出了啥新的电流了,想必是多打了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BVceo就是Vceo。OTL功放管的耐压比实际可能的最高电压高20%是足够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指的是最高电 ...

对对,肯定值直流50V,不可能是交流,交流整流滤波后更高

网友G:
应该没问题,现在3055多是3DD15D假冒的,一般耐压150-200伏,够用,这些年山寨管性能也比过去高了,手册100伏耐压的,很多到200伏甚至更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逻辑混乱了吧?下管都截至了,哪来的通路?

请问喇叭算不算通路。

网友:
完全可以放心的用,VCEO是70伏,OTL的最高的电压是50伏,我还有一大堆该管。

网友:
完全能用;前提是正品,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没问题,现在3055多是3DD15D假冒的,一般耐压150-200伏,够用,这些年山寨管性能也比过去高了,手册100 ...

我的可是镀金脚,铝封的摩托罗拉管,大芯片,自认为应该是真的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请问喇叭算不算通路。

上面说的是直流通路呀!你没看清吧,OTL喇叭哪来的直流通路?

网友I:
悬崖边了。
两个问题:
1.电源变压器:电源变压器初级关断时,次级会输出瞬态高压;如果开关不利索,会输出多个高压脉冲。(小日本的法子,开关设在直流上。
2.喇叭:切割磁力线,会产生电压,如果关机时喇叭产生的电压(高频脉冲)恰好与电源脉冲叠加,对OCL电路有可能击穿。OTL由于电容作用,略强一点。
3055建议45V。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悬崖边了。
两个问题:
1.电源变压器:电源变压器初级关断时,次级会输出瞬态高压;如果开关不利索,会输 ...

第一个问题不太明显,毕竟滤波电容放在那里,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关机冲击几可忽略

网友:
1:2N3055可用于50v电压的OTL。2:静态电流设在350ma。3:需要相应稳流甲类保护电路,OTL的没见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不太明显,毕竟滤波电容放在那里,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关机冲击几可忽略

这个问题不常见,修理功放时碰到一次;
末级击穿;更换后正常;不定时又击穿;
晚上修理很疲惫,关掉室内灯暂休息;按动电源开关时,发现开关内打火(按钮型);后用高频示波器检测发现,关机时变压器输出有高压脉冲段,直流上也有。
后换新;解决。因为不放心(强迫症吧),在屁股后增设一个直流开关(电流大,需耐大电流)。
仅此一例,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不常见,修理功放时碰到一次;
末级击穿;更换后正常;不定时又击穿;
晚上修理很疲惫,关掉室 ...

滤波电容的质量不好时意外情况也不好预料,也不排除变压器以及布线(尤其是接地点)不合理的问题,难以一概而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的是直流通路呀!你没看清吧,OTL喇叭哪来的直流通路?

功放在静止状态(无信号输入)时考察的才是直流通路,正常情况下这时上下管分别承担1/2电源电压。
一旦输入信号,通过耦合电容与喇叭就有了通路。导通的管子会通过较大电流,不导通的管子要承受较高的电压。
我理解的不知是否正确,与你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功放在静止状态(无信号输入)时考察的才是直流通路,正常情况下这时上下管分别承担1/2电源电压。
一旦 ...

1-这里分析的是直流通路。
2-不论如何输入信号都不可能通过输出电容器产生直流通路,这个是常识,除了电容器故障。

网友E:
记得电子报曾经刊登过一款广州发烧友的OTL电路,电压在70v吧,用的就是3055。用2N3055做甲类的话,我认为以低压大电流比较好,如电压35v,静态调大些,自然散热器要大,驱动及前置远离功率管散热器,因为晶体管元件最怕热,制作甲类成功还是能够的,但是,要保证长年累月可靠地工作是一件了不起的本事,若是能批量生产更是大大的厉害,全世界能生产甲类的工厂屈指可数。所以,如何设计制作相应保护电路才是甲类功放的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不常见,修理功放时碰到一次;
末级击穿;更换后正常;不定时又击穿;
晚上修理很疲惫,关掉室 ...

工业设备碰到过,进口控制柜驱动板送电瞬间就去了。变压器的输出24v,驱动管阵列耐压为80v。没有图纸,最后确定罪魁祸首就是变压器。因这组电压同样要用于可控硅,采用了半波,没有滤波电容。因此即便是80v的阵列也同样击穿,又因为在输出和逻辑电路间没有隔离,于是全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电子报曾经刊登过一款广州发烧友的OTL电路,电压在70v吧,用的就是3055。用2N3055做甲类的话,我认为以 ...

自己玩,当然指标做不到那么高,但电压太低动态太小了,大动态来了失真,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玩,当然指标做不到那么高,但电压太低动态太小了,大动态来了失真,不爽

楼主谦虚了,大动态不失真这个要求真的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