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教!

楼主(2018-04-21):
这里高手云集!请教:一台手提索尼三波段收音机,调频、中短波都低噪很大,吱吱喳喳声。收台小音量时几乎同等份量。把音量加大:电台才盖着杂音,杂音不会随音量大而提升。但仍感觉电台声很不干净。
听别人说是机内有电容将坏。如果是:不知是哪部位电容问题?打开盖看:它是变频、中放、功放分别由三个屏蔽合包裹。不知坏出自哪部分?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妨先看看是否有排线插头接触不良。如果插头没问题,或者根本就没插头,应该从后到前一级一级输入信号测试声音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先看看是否有排线插头接触不良。如果插头没问题,或者根本就没插头,应该从后到前一级一级输入信号测试 ...

本人原鸟。连接都是焊线。
你指教的:本人都不懂。只会量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