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青竹收音机11T-34中波有台,短波故障,连电流声都没有

楼主(2018-04-21):
请教大家青竹收音机11T-34中波有台,短波故障,连电流声都没有?,转动音量扭 短波有咯咯声,请问下图中哪个是短波振动线圈?大家有这个的电路图没,谢谢啦,(串电流表测量短波和中波电流都一样,20ma左右,是在晚上状态,白天中波声音更少,短波一样无杂音,无电流声,有电流)
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
要测变频管的电流(或发射极电压),在中、短波分别短路震荡连,电流如没有变化,就是没有起振。
检查变频级相关原件。如果没发现问题,机器放置时间久,线圈受潮停振的可能大。

网友:
请清洗波段开关,可能惊喜!

网友:
既然中波工作,就应该先检查波段开关

网友A:
        生于八十年代的收音机,特征是塑封管子,蓝皮电解,玻璃釉电容等等,灵敏度不高,从变频级开始查每只管子的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于八十年代的收音机,特征是塑封管子,蓝皮电解,玻璃釉电容等等,灵敏度不高,从变频级开始查每 ...

谢谢啦,波段开关喷了几次眼镜洗液,短波已经有电流声了,

网友:
波段开关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拆开清洗,一般都是又黑又油.我拆了很多个,都是这样.

网友:
波段开关用万用表Rx1挡测通时电阻,以零欧最佳,时大时小重点解决,要求随便拨一挡,每刀通时电阻接近零欧。在线清洗先用高浓度酒精洗灰尘,干后,再用精密电子喷剂,边喷边拨开关,一般能解决问题,印刷板受潮要依靠烘干、阳光曝晒才行

网友:
WD-40喷一下就妥。

楼主:
  本人电路水平低,打理的时候对图对着这个变频部分看不大懂,请大家解释下,谢谢--电路图这个c1b是接可变电容,然后左边那个线圈,难道是可变电容自带?下图(红字2)还有虚线把b2本振线圈和此线圈框起来的画法表示耦合吗?  然后本人对着 电路图在收音机里只找到绿箭头所指的可变电容,这个电路图(红字2)位置的线圈没找到?难道是可变电容自带的?谢谢啦,

网友B:
电路图中的2号线圈是振荡线圈,而且是个没有垫整电容的223配套中振。楼主十楼的图片与一楼的图片不是同一个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中的2号线圈是振荡线圈,而且是个没有垫整电容的223配套中振。楼主十楼的图片与一楼的图片不是同一个 ...

是的,谢谢,这个是4b15a,,n那1号线圈呢?

补充内容 (2018-4-24 09:38):
这个4b15是刚从废品店花5 元rmb收来的,来时无声,调谐带都掉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这个是4b15a,,n那1号线圈呢?

2号是诣振选频绕组,1号是反馈,是同一个振荡线圈,电路图中不是有一个虚线框围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号是诣振选频绕组,1号是反馈,是同一个振荡线圈,电路图中不是有一个虚线框围着呢

hao好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