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中国唱厂701收唱扩三用机电路图资料?

楼主(2018-04-21):
进了一部701全锗管三用机,中波短1短2收不到1个电台,看机内未曾修拆,粗查;功能选择开关置于收台,电位器中心抽头以后正常,音量可调。电源9V正常,整机静态电流13mA,波段无论在哪个位置都是"沙沙沙"的噪声,手握或靠近磁棒喇叭有很大"沙沙"声音,功能置唱机位置,电机转动,没唱片试唱机工作,扩音功能也未试。怀疑变频管停振,测变频管3AG1电压,Ve1v,Vb1.2v,Vc6.5v,已经更换管子但故障依旧,2AP9未换,波段开关上线多又看不清,向各位老师请教,如何查找故障?谁有此机图纸资料?谢谢了!

楼主:
拆机图片;不知故障在哪儿,随便拍了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在这里,下载吧!

非常感谢坛友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图在这里,可以方便对应找元件位置。下载吧

好的,太好了!谢谢了!

楼主:
发现中放已全调坏了

楼主:
我用1台正常机的3中放初级信号,对故障机从后往前,中频已经粗调好了,但仍无1个台

楼主:
变频管Ve7.7,Vb7.4,Vc2.4,换管也故障依旧,测波段开关接触好的,天线初次级无开路,调振荡线圈始终只有1个本市强信号台,而且可变不起作用的,找不出故障点,因无设备,正常的变频级电流和电压是多少?如何查找?烦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管Ve7.7,Vb7.4,Vc2.4,换管也故障依旧,测波段开关接触好的,天线初次级无开路,调振荡线圈始终只有1 ...

可变不起作用——调台时观察可变电容动片是否跟着转动(这种可变电容绝缘片碎、主轴螺丝松经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不起作用——调台时观察可变电容动片是否跟着转动(这种可变电容绝缘片碎、主轴螺丝松经常见)。

让老师说对了,双连主轴螺丝松了,动片不动了,所以,怎么调都是没用了,老师经验丰富啊!我只怀疑双连是否碰片短路了,焊下3根线测电阻无穷大的,就没测它的电容变化。我是中放通道、变频级和天线输入调谐回路查了好几遍,变频管换了两个,一中放管也换过,振荡线圈拆下测量也未断路,波段开关上线太多,未拆下来,拆了怕搞错线头。
问题来了,原双连螺帽拧紧不行,所有的动片都乱七八糟了,怎么弄它就是对不整齐了,没办法使用了,同样的双连手上又没有,找了一个FMAM双连凑合装上,能调台了,就是两个固定螺丝孔尺寸不同,装不了,看来要重新加工一小块铝合金固定架子了,感觉难度也不小的。真的非常感谢坛友老师!我已经没信心了,准备放弃不修了,幸好有老师的指导,这机子又可用了,这矿坛真好,来这里可学到很多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老师说对了,双连主轴螺丝松了,动片不动了,所以,怎么调都是没用了,老师经验丰富啊!我只怀疑双连是 ...

这种双联按理是有组装定位孔的......
假如有绝缘片定位销,拧紧螺母前作组装定位销最合适......收工前,主轴上端需清理、上油脂。

楼主:
全拆了,有4根绝缘定位销,发现绝缘片少于动片数,没绝缘材料装上不行,自己一张绝缘片也做不了,还得琢磨,谢谢老师回复!

楼主:
已损坏的双连经过两天的努力重组最终宣告失败了,装完仍然没用的。还是换了新的FMAM四联可变,金属片上的螺丝距离偏小两毫米,只好把原固定片上的老孔用钻头重新扩大一点点,勉强能把新双连固定好,费了不少时间总算完工了。谢谢回贴老师!

网友(2018-07-19):
多谢3楼的1956,也正找这个图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