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锂电池放电故障

楼主(2018-04-21):
二手26700锂电池,四节串联放电过程中自动中断,其中一节端电压为零,并伴有酒精味。其余三节正常。什么原因?电池是不是永久损坏了?已经坏过好几个了。电池是电动车拆机得来。请知道的朋点迷
津。谢谢!

网友A:
防爆阀顶开 漏液  直接扔吧

网友:
电车这样的东西少买二手的。基本都接近报废状态。
一般规定低于百分之八十报废的。

网友:
电池永久损坏了,把好用的再串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爆阀顶开 漏液  直接扔吧

感谢。认可您的说法。在前几次放电中似乎听到了细微“噗”的一声,放电就终止了,也发现了漏液。

网友:
电池需要均衡再使用
不然总会有一个特别短命

网友:
主要原因是电池以前使用过程中进水,外壳生锈腐蚀溃烂,扒开外皮就能看到流液的地方有小洞或细缝

网友:
漏液了,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