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作业买个指针数字双显示万用表如何,这回不用争谁好了。

楼主(2018-04-21):
电工作业买个指针数字双显示万用表如何,这回不用争谁好了。
瞬态看指针,稳态看数字,各取所需多好。

网友:
老电工都喜欢用指针表

网友:
还有这样的表?图呢?

网友:
二楼的把灯泡去掉,就是我的常用工具了,嗯嗯
就是210E那个包包去哪买?弄丢了,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点图。。。。。。

赞!盼望早一天见到。好处是指针不会做的很差了,有数字表为证。好处是数字没显示,指针先到,先粗看再细读数字!

网友: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表的内部是什么样

网友:
类似的数字指针合表,我有两个,其实这种表,是以数字表为主体的,指针表头是一个附加的重复的显示。它的刻度读数与数字表的数显同步,指针表显示的精度还是不错的。唯一的优点就是测量动态参数时候指针发挥了优势。当表内的电池没有电的时候,指针表也瘫痪了。这种表(M9701)的设计有点问题:指针表电阻档刻度起点为零,满度就是2、20、200....,如果不测量电阻时候,两表笔不相碰(电阻为无穷大),表针就要在满度处超量程撞头了,但是实际测量时,到了满度后就停下来了,使劲撞头。另一块数字指针合表,型号是7032,把开关拨到电阻档,表笔分开,指针满度,表针不会撞头。估计内部电路设计考虑了这个因素。

网友:
就是性价比不高。还不如分别各买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点图。。。。。。

没想到,还有那么多厂家生产这种双指示的表

网友(2018-10-25):
指针数字双显示万用表也挺好,

网友:
这种二合一不伦不类的东西买了干嘛,买个二楼的那种别皮带上多好。指针表可以买个二手MF14,强电表要不了几个钱,备着个也挺好的,以前单位上的MF14就一块领用要签字。用完交回去。可当回事了。话说回来那表做工那是真的好。里面全是精密线绕电阻。学徒工只有看的份。 别说用,摸都不给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