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青竹收音机11T-34中波有台,短波故障,连电流声都没有(技术区无人搭理)

楼主(2018-04-21):
请教大家青竹收音机11T-34中波有台,短波故障,连电流声都没有?,转动音量扭 短波有咯咯声,请问下图中哪个是短波振动线圈?大家有这个的电路图没,谢谢啦,(串电流表测量短波和中波电流都一样,20ma左右,是在晚上状态,白天中波声音更少,短波一样无杂音,无电流声,有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取下2200I的那个黄色电容测试无任何反应,应该是坏了,可用多大的电解电容替代呢?

这是短振电容,你用一般万用表无法判断,看图片是云母电容,一般不会坏,看看短波是否起振,不过我感觉你的电路基础知识欠缺,想修复有难度。

网友A:
中波有台证明公用通道部分基本正常,重点检查波段开关等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有台证明公用通道部分基本正常,重点检查波段开关等部位。

波段开关部分看着比较新,他脚位最多,也没热吹风,所以不好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部分看着比较新,他脚位最多,也没热吹风,所以不好拆呀

不一定要拆下来检查,可以不加电在线检测。
另外图片上画出部分是中振和短振,其中主振线圈串联电容是270或300p的是中波震荡,另一个就是短波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拆下来检查,可以不加电在线检测。
另外图片上画出部分是中振和短振,其中主振线圈串联电容是27 ...

谢谢,麻烦了,我无电路图,量了如图红色的线都是到短波通路,波段开关应该没问题吧?然后断电在路指针表电阻档测试这两个黄色电容,无反应,是否电容有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拆下来检查,可以不加电在线检测。
另外图片上画出部分是中振和短振,其中主振线圈串联电容是27 ...

兄弟,我取下2200I的那个黄色电容测试无任何反应,应该是坏了,可用多大的电解电容替代呢?

网友:
       2200p一般不会坏,测量可用数字万用表。测试收音机电源电压一定要够,如用旧电池,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啦,喷了几次眼镜洗液,短波已经有电流声了,虽然没收到台,先这样啦,知识有限,先不折腾收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喷了几次眼镜洗液,短波已经有电流声了,虽然没收到台,先这样啦,知识有限,先不折腾收台了

开关最好分解清洗。中波收台少,查查可变电阻。

网友:
继续拨动波段开关!主要问题应该是她!

楼主:
  本人电路水平低,打理的时候对图对着这个变频部分看不大懂,请大家解释下,谢谢--电路图这个c1b是接可变电容,然后左边那个线圈,难道是可变电容自带?下图(红字2)还有虚线把b2本振线圈和此线圈框起来的画法表示耦合吗? 谢谢

网友:
        图中B2称为本振线圈,外面的虚线表示屏蔽的铝罩,2是谐振线圈,1是反馈线圈,它们互相耦合,二者是缺一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