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点歌机的线怎么接

楼主(2018-04-21):
收到一台分体式点歌机,图像声音正常就是触摸无效,触摸屏的输出口像是网线接口一样,但是主机上没有这样的插口,不知道该怎么接,求指点

网友A:
主机黑色插孔应该是触摸屏控制,用的3.5mm立体声插头,网线这边串口数据应该是5-接地,3,6是数据收和发。立体声插头最外缘是地,里面左右声道对应3和6(具体要试一下)

网友B:
多数点歌机3.5口是雷石定义的COM口,但看你这个应该是3.5和9针COM都能用的吧!买一个转接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黑色插孔应该是触摸屏控制,用的3.5mm立体声插头,网线这边串口数据应该是5-接地,3,6是数据收和发。立 ...

谢谢指教!只是在网上没看到这样的转接线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点歌机3.5口是雷石定义的COM口,但看你这个应该是3.5和9针COM都能用的吧!买一个转接口即可

谢谢指点,不过没找到这样的转接口,看来得想办法自己做一个

楼主:
您好!拆了触摸屏看里面输出是四根线出来,我按照方法找了个3.5插头和网线自己焊接做了一个,插上主机没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一根红线是不是也要接在哪儿?求指点迷津。

网友:
转接线好像里面有驱动的,直接接上那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拆了触摸屏看里面输出是四根线出来,我按照方法找了个3.5插头和网线自己焊接做了一个,插上主机没 ...

红色是电源正极,信号线比较短的话可以点对点直接使用,红色线不用接,只要接上地线,数据收发三根线就可以了,线序必须接对了。如果线比较长或者线质量不好,就要加上一个输入输出放大电路,两个三极管,四个电阻就可以了,这时候需要用红色线提供电源供电,这种电路搜索一下就有了,搜“232数据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拆了触摸屏看里面输出是四根线出来,我按照方法找了个3.5插头和网线自己焊接做了一个,插上主机没 ...

我发给你的图片就是转为点歌机触摸屏设计的,里面有个232芯片的

网友:
插到鼠标口,从左到右123456,蓝白-6、绿白-4、棕色-5-棕白-鼠标口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