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下LED

楼主(2018-04-21):
由于我的回贴太深,难让人发现,所以重新发贴,
有必要重新科普一下LED,

以前做服装设计的时候,就知道所有颜色光线都3原色混合出来,光的三原色,就是RGB(红绿蓝)。RGB这三种颜色的组合,几乎能形成所有的颜色。
后来做电子开发的时候,也知道LED颜色只有3种,

那么为什么LED会发白光?当然是混合出来的,
所以白光LED分单晶型和多晶型(相当于多个发光二极管),多晶混合或单晶与荧光粉混合……,就能调出各种颜色,
多晶型LED由于导通电压不同,当然就是串联的,

我这个,供应商可是号称5V的,怎么可能烧?事实证明下图的LED都还低于额定功率,

更多详情移步看百度百科

网友A:
LED是电流驱动元件,它的顺向电压(Vf)只是个被动数据。也就是说,这是它在额定驱动电流下产生的压降。它不能作为供电电压的直接依据。

附图中没有任何仪表,说“事实证明下图的LED都还低于额定功率”,事实何在?依据何在?

楼主:
再说,电池有电池内阻,导线有线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是电流驱动元件,它的顺向电压(Vf)只是个被动数据。也就是说,这是它在额定驱动电流下产生的压降。它 ...

图上没有表,不代表我没表,
就算我把表拍上去,也会说图片没有检测表是否校准的机构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本质上是个PN结,流过PN结的电流与PN结两端的电压是指数关系,只要电压增加一点点,电流就可能增加若干 ...

5.05v、4.95v又如何,
18650多少v总该知道吧!

至少点了3个晚上不烧,
该不会又像3楼一样要录制3个晚上视频传上来才证明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争论,你量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在1楼都说了“事实证明下图的LED都还低于额定功率”,
难道不测电流会知道实际功率?

楼主:
不再回贴一一讲解,还不懂去问百度

网友:
LED参数多种多样,你买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上图,上卖厂家参数。
白光常见有几种,一种是蓝色芯片+黄色荧光粉,另一种是用三种颜色的芯片进行调光,就是所说的RGB灯珠,或者用三种灯珠进行混合调光。
我记得你就这个话题发过帖子,说用一节18650电池直接使用几天没问题,不能老拿这个说事,你自己测量了什么数值,也贴出来看看

网友:
白色多是紫外光激发荧光粉来发光的,5v是指单个管芯,实际点亮电压在2.8-4.2v之间,由于需恒流供电,5v电压是指恒流源的输出最高电压,并不是指管芯实际电压,
如刚从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34986购得的节能灯芯,标称电压是32v,经实际测量冷态是34v,热态31v,只要电流值不变就是安全的

网友:
多晶型LED由于导通电压不同,当然就是串联的
想当然吧!
你的这个是多晶的?三个串联的?才5伏?

网友:
放个SUNSANG的LED规格截图。楼主的是2芯片串联,用5V电压供电,芯片没有进入正常的工作区间。

网友:
过来学习的,不知荧光粉的效率高还是多晶效率高

网友:
老师这样科普好像还不够意思啊

网友:
研究LED,不能局限在单晶还是多晶这种材料类别中,它呈现的是什么特性和参数,才是应用研究的主要数据对象。这需要把心静下来,认认真真地学一点关于LED的基本知识。我说这话楼主不一定愿听,但这是事实,技术的事要入了门才行。

楼主:
顶起,接砖,快够盖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别看加在LED上的电压只是多了0.1V,电流却可能增加了好几倍-----------------不至于吧?

怎么不至于?你见过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LED的 特性曲线吗?先有系统地学习点前人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就是被大家认可的书籍上面的说法,比这样磕磕碰碰地半懂不懂要快捷得多。
包括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一个常数,而且不同的管子特性曲线不完全一样,但电流是电压的指数函数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你非想 ...

说的好。我想他这个朋友可能学历也不低,也很好学,就是方法有点不对头,感性的多余理性的。与其有时间在这里问问题,想在问问题中学到点什么,还不如静下心来学习或者复习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实验数据说话比什么都强!

真是初生牛犊,你这话连一半都不对,不是所有的实验都需要去亲自做的。所以自从见到你出现在本坛一来这不少时间,没见到你应当有的进步速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实验出来的。当然你不可能是爱因斯坦。关键是会从实验数据中提炼出结论来,而这帖子里的结论是早多少年前就被人承认的了,我们只要拿来主义就够了。当然不反对你有大把的时间在区走一趟别人走过的路。
比如数学计算,你现在可以把计算器扔掉用笔算吗?谁也不愿意的。牛顿说到他的成就时“我只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就算你有时间,也不必去测量得到这种很初等的实验数据看来说话。这个电子世界里一定会有无数比你这些数据更好的“什么”东西,只不过你没发现它们而已。提高点效率你知道吗?还有就是悟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电流表在这里量不了电流?

说不爱听的你懂得理论吗?

是什么”理论“理论上电流表在这里量不了电流?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大内阻量电流不对版了就得出的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至于?你见过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LED的 特性曲线吗?先有系统地学习点前人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就是被 ...

真好意思说仪器!
早就见识过你的仪器有多“先进”哇!
24W功率都能测到14W,高达40%误差,“先进”到飞起哇!
我的万用表小于1%误差,你的40%误差比我的1%误差“先进”40倍哇!好“先进”哇!
你的仪器拿20元去买10元烟,收银员找零10元,你的仪器说:“我现在有10元现金,收银员还欠我10元,我还有20元身家,真划算哇!0元买了一包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8879&extra=&mobile=no&mobile=1&simpletype=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