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梅收音机维修 谁来给看看

楼主(2018-04-21):
这只收音机的故障是,只能收一个本地强台。

天线也没毛病,调整中周也没用,怎么调最后最好的状态还是一个台, 声音倒挺大。

谁能指导一下,看原因出在哪里?

我实在是不会了。

会不会是高放哪个三极管坏了? 但是碰基极貌似都有“咔咔“声。

大概是这个电路

网友:
统调一下,关键是同步跟踪。

网友:
可变电容器问题

网友A:
没起振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起振可能性大。

我也怀疑是这情况,因为在我这用矿石机就是这一个台。

那请问要着重检查哪些地方? 看了看本振应该没有断线圈,在电路上用万用表量了量,

网友:
栓查c3是否短路.

网友B:
看电路板好像是咏梅833A,检查一下振荡线圈?如有材料,换个振荡线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好像是咏梅833A,检查一下振荡线圈?如有材料,换个振荡线圈试试?

咏梅878B型号,
我量了量好像是本振线圈断了,没有阻值。

谁有878B这个型号的电路图呢,我看它的电路与标准电路不一样,不知道中周是不是也不一样,
是不是所有中周都是三条腿一端是初级,二条腿的一端是次级?

还是说这只收音机上的本振线圈本来就有一条腿没阻值?

网友:
典型的没有本振,查变频电路。

网友:
        只有一个强台是窜过去的,变频级有问题。

网友:
貌似天线线圈反了。换一个试试吧,

楼主:
我又搞了搞,把本振拆下来检查,发现这个本振没有问题,没有断线,它的结构和普通本振不一样,如下图一:

于是检查其它, 测了测第一中周集电极电流发现有点小,0.28MA,见画线圈地方。

因为R2用的是2.7K电阻,换成1K电阻后电流达标,又调了调本振和中周, 收到几个本地附近的台。
还是其中两个台声大, 其他台声音极微弱, 但是调本振是起作用的。
不知道这时候本振起振没?

网友C:
把磁棒线圈拔下反转180度装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磁棒线圈拔下反转180度装入即可

已经反转过了, 现在是次级线圈在里边了,

还是和正常收音机不一样, 是还只能收本地强台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磁棒线圈拔下反转180度装入即可

已经反转过了,现在就是次级线圈在里边,会有改善,但还是不正常

网友C:
拆下可变电容,测中间脚对转轴电阻是否为零,两侧引脚和定片电阻是否为零,如不是点点机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可变电容,测中间脚对转轴电阻是否为零,两侧引脚和定片电阻是否为零,如不是点点机油试试

一般  可变电容短路或者断路会引起这种故障吗?

我回头拆下来检查检查看看。

可是现在的两三个台,选择性都正常啊,就是在可变上的位置者正常,会是可变坏了吗?

网友:
没有仪器,不要轻易调节中频,只有越调越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在地区正常收音机能收到几个台?这个用一个商品机试一遍便知,然后对比再确定故障机的情况

当然是对比过的,普通外差机收近20个台,10多个清晰收听。这个机只收两个台有故障是无疑的

网友:
有商品鸡的天线次级就是在外边的:

网友E:
现在应该统调了吧,因为是灵敏度的问题。但是确保中周电流正常。

网友:
中放电流调大,灵敏度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应该统调了吧,因为是灵敏度的问题。但是确保中周电流正常。

在磁棒线次级没虚焊或干脆断了的前提下,倘听到喇叭发出的是比较大且有颗粒感的沙声,收到的电台也在原来的位置,很可能是天线谐振不对?一般情况只有本振和没谐振的天线也能收到本地强台。中周正常天线不对之时,收到的本地台的底噪是比较大的沙声;天线正常中周不对收到的本地台底噪是微弱的嘶声或呜呜声。以我在此得到的信息只能说这些,根据这些先判断一下再说。

网友:
是不是C3容量变小,引起本震太弱或者没起震?这种故障遇到过好多次。用一个好收音机靠近坏机,看能不能受到差拍叫声。

网友(2018-06-07):
2楼,5楼有理

楼主(2018-12-11):
请问老师,本振没起振要怎么检查?我还是没修好,修这个破机都快急眼了,前些天遇到网上有个跟它一样的机子都想买回来研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本振没起振要怎么检查?我还是没修好,修这个破机都快急眼了,前些天遇到网上有个跟它一样的机 ...

更换个RP2试试,很经常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换个RP2试试,很经常接触不好。

没有,这张图是个类似的图, 实机上没有可变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这张图是个类似的图, 实机上没有可变电阻。

只要中放不自激,加大电流到1.0mA试试。电流越大,灵敏度越高。
也可能是三极管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中放不自激,加大电流到1.0mA试试。电流越大,灵敏度越高。
也可能是三极管老化了。

这个方法应该是不行的,肯定有别的毛病才造成不正常的,因为原机没有那么大电流。还是考虑本振不起振,但我不会检测和找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应该是不行的,肯定有别的毛病才造成不正常的,因为原机没有那么大电流。还是考虑本振不起振,但 ...

起不起振,你不是怀疑吗?不是都收到台了吗?

你把第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连接本周L的电容,接L的一端断开,直接接地,看看能不能还收到那些台,就可以判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不起振,你不是怀疑吗?不是都收到台了吗?

你把第一个三极管的发射极连接本周L的电容,接L的一端断 ...

是不是我图中标红点的地方接地?  如果还能收到那两个强台,就说明本振没起振没发挥作用,是这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图中标红点的地方接地?  如果还能收到那两个强台,就说明本振没起振没发挥作用,是这意思吗 ...

你试试看,就是这意思

网友F:
我的咏梅845只有沙沙声。是不是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咏梅845只有沙沙声。是不是不起振

不好说,我也是新手,如果本地没强台,只能逐级检测了。先看看功放部分,估计是高频或中频故障

网友:
把电压表并接R21两端短路双连振荡连,看电压是否变化?频率高低端都试一下?如果变化说明起振。

网友:
电压表是并R2两端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这个机机终于修好了!
是借助信号发生器找到的原因。是那只绿色的中周谐振电容坏了,因为在用信号发生器调整时,绿色中周已经调到最低还是找不到谐振点,就是感觉呜呜声不是最大,所以怀疑是它的问题,于是找了一只220P电容并联试机,果然灵敏度上来了。
原因找到就先这样了,回头再拆除中周内已经损坏的电容。
另外声音有失真问题,估计和我换三极的关系,找不到问题的时候几乎把所有三极管都换了一遍了。
哎呀太棒了,太感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C3电容坏了,换一个好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这个机机终于修好了!
是借助信号发生器找到的原因。是那只绿色的中周谐振电容坏了,因为 ...

        拆中周很麻烦,如果坏的谐振电容不影响使用就不拆了,把新电容在外面并联上就好了。

网友G(2024-02-25):
我也有一台同款坏了,开机微弱电流声音量开大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台同款坏了,开机微弱电流声音量开大也没反应

逐级检查三极管工作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判断本振是否起振,是测量R2两端电压(1.5K时经计算有0.6~0.9V),短接本振可变电容,R2上电压会明显变化,说明起振了,无变化,可变电容本身就短路了.如果起振还收不到台,就用开关电源干拢法,磁棒靠近开关电源,音量电位器开到中间,从后级中周往前级调,大声后,并远离干拢源,调到干拢声最大,中周调好后,才能调收台,没有信号发生器,只能借助,另一台中波收音机了,不过要调准很难办到.只能调个大概.能多收几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