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一下,这个表是哪个厂产的,性能怎么?

楼主(2018-04-21):
最近刚翻出来的数字表,非常结实,很厚实,内部也很充实,不像新产的表,空空如也。就是不知厂家和生产日期。有用过的吗?

有个皮套

有交直流选择开关

支架为铁丝

表笔粗壮,还有测温头

打开后的内部

掀起铝箔塑料夹层,是这样:

左右各一个白色陶瓷物,是排阻吧

可调电阻也很粗壮

网友A:
就硬芯和陶瓷排阻还算正统,盒装电容为劣质电容,甚至有涤纶电容也在其中。再看那几个瓷基板可调东倒西歪,低档瓷片看那长相也不是出自名门,还有就是整机焊点,这做工也有人大加赞赏,难道是HP!!!HP!!!!

网友:
不错,是个好表

网友B:
硬封830,某个大表哥展示过,一般都是牛粑粑的,这种硬封的很少很少,可以炒作一下,卖个高价。。。。

先到古董展示一下,然后到仪表专区测试一下,勾引。。。然后,然后。。。哈哈,某些表哥现在觉得“表情”不好,最近跳出来频频炒作。

网友C:
奢侈啊,两个陶瓷排阻 两个!还有 7106 是 Intersil 的,这个是正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封830,某个大表哥展示过,一般都是牛粑粑的,这种硬封的很少很少,可以炒作一下,卖个高价。。。。

...

他这个是 890,不是 830

另外不是硬封那么简单那,他这个是 Intersil 的 7106,不是什么路边阿猫阿狗的 7106,Intersil 才是正版

最后,他这个最奢侈的是陶瓷排阻,而且还是俩 --- Fluke 婊子基本都只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是 890,不是 830

另外不是硬封那么简单那,他这个是 Intersil 的 7106,不是什么路边阿猫阿狗 ...

瓦叔厉害,谢谢您科普啊。。还真是块不可多得的好表

网友D:
组装表。当年的“贵二”表在坛子里出过一大批。这表在89年本地“中国电子器材公司”售价420元。

网友E:
早期的数字表,用料可以,做工一般。

网友F:
组装表,早期的数字表,用料可以,耐用。

网友G:
你这是“贵三”表。请看商标。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介绍!长知识了,原来不知GS是何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贵三”表。请看商标。

谢谢朋友的介绍!
照片比我的好,表好象也比我的好。
就是和我的不是一个型号的,长相不大一样。我的上中部有一个交直流选择开关!

楼主:
谢谢朋友肯定!
这个表太厚实太笨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封830,某个大表哥展示过,一般都是牛粑粑的,这种硬封的很少很少,可以炒作一下,卖个高价。。。。

...

朋友太幽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奢侈啊,两个陶瓷排阻  两个!还有 7106 是 Intersil 的,这个是正版

谢谢朋友鉴定!
这表的转盘太硬了,得用力拧,里面弹簧片太强了,接触肯定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奢侈啊,两个陶瓷排阻  两个!还有 7106 是 Intersil 的,这个是正版

谢谢朋友鉴定!
这表的转盘太硬了,得用力拧,里面弹簧片太强了,接触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硬芯和陶瓷排阻还算正统,盒装电容为劣质电容,甚至有涤纶电容也在其中。再看那几个瓷基板可调东倒西歪, ...

谢谢朋友指点!
可能我照相没有照好,两个陶瓷排阻没有一点儿歪邪,很正!为了让大家看到白陶瓷上的字体,斜着拍的,其实上面的电阻也是很直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装表。当年的“贵二”表在坛子里出过一大批。这表在89年本地“中国电子器材公司”售价420元。

谢谢朋友的介绍!
组装表?原装是哪儿呢?
另外,“贵二”是贵州二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数字表,用料可以,做工一般。

谢谢介绍!
可惜没有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组装表,早期的数字表,用料可以,耐用。

谢谢朋友回复!
没弄明白是哪个厂生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介绍!
可惜没有说明书。

说明书坛子里有朋友提供过。你搜搜看。
我有但是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封830,某个大表哥展示过,一般都是牛粑粑的,这种硬封的很少很少,可以炒作一下,卖个高价。。。。

...

硬封830那么好吗?
我也有一个,有时间拍一下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坛子里有朋友提供过。你搜搜看。
我有但是英文的。

谢谢!我试试。就是好奇。

网友:
不太识货,但好像这表的电容档比较特别!

网友:
92年单位配电室给配置了和你这块外形相同的贵二900,当时价值近5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介绍!
照片比我的好,表好象也比我的好。
就是和我的不是一个型号的,长相不大一样。我的上 ...

你那个交直流开关只用做700V交流测量档。对于普通数字表其实都一样,手里的最小迷你表其测量结果与这款DT890是相同的。现在网上16元还包邮,当时我是花32元买的。

网友:
这个表的转盘很硬很皱,用力偏一点,轴就可能折断,做工用料不遗余力,属早期来料加工产品,精度很好,我曾经单独买过这个陶瓷排阻,升级了两个品牌的DT930F,精度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硬芯和陶瓷排阻还算正统,盒装电容为劣质电容,甚至有涤纶电容也在其中。再看那几个瓷基板可调东倒西歪, ...

是啊,就是这两样比较高点,其余的就是90年代一般厂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