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中的4.7uf和10uf耦合电容极性如果对调一下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8-04-21):
我看有些图就是对调着用的,好像也正常?

哪种方法正确呢?

网友:
有条件的就使用无极性电容,没条件的按直流电位差选择,没有压差将就也行。音频耦合不建议串联......那样很多电解电容参数都2倍劣化,比如阻抗就相当于两个电容之和。

网友:
由于运放是正负电源供电,运放输出直流电平是0V,4.7uf极性可以对调。10uf耦合电容的极性取决前级的直流电平

网友A:
完全没问题。可以换。
耦合电容的容量是和输入阻抗大小有直接关系,你这图里运放的10uf的耦合电容虽说可以用但完全没必要这么高。所以和后面互换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问题。可以换。
耦合电容的容量是和输入阻抗大小有直接关系,你这图里运放的10uf的耦合电容虽说可以 ...

嗨,看清标题在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嗨,看清标题在回答

不好意思,看错问题了。

网友:
无直流电压差时并不适和铝电解电容工作,最好用无极性电容,也就不存在楼主的问题了

网友:
路过习学了顶一顶

网友:
极性使用正确时漏电最小

网友:
7楼正解,无极性电容比较适合,还有朋友用两个10u电容负极串在一起,两边正极就可以随便接了,当无极电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