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改3相380V发电机方法

楼主(2018-04-21):
喜欢收点二手东西。经常见到380V的变频器之类的没法试机。找了好多资料,好像用220V电机带动无刷电机是最方便的。
我有一个220变380的变频器,不能测试380的变频器。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做过的。
另外220V 2000转的无刷。转速和输出电压的关系。是在2000转时输出三相220V电压吗?

网友A:
我瞎说一下,把220交流电升压成380伏,两根线接到3相变频器上,如果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这些功能的话,应该是可以试下小功率电机的吧?。另外准备做发电机的电机得说清楚是个什么电机?

网友:
做交流发电机是不可以随便调整转速的,因为频率会跟着变化。得调节励磁电流改变磁通来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
要这么复杂吗。。。。2或3个50w行车变压机不就啥多有了

网友:
连基础没搞明白就不要乱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瞎说一下,把220交流电升压成380伏,两根线接到3相变频器上,如果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这些功能的话,应该 ...

谢谢!!!!

网友:
经常捣鼓变频器!一般变频器只要在母线上施加500V左右的直流电就可以正常运行!部分变频器在输入上直接接AC220V市电就可以启动(记住只是启动可以修改参数但不能带电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搞一个380~220的变压器!380端接变频器220端接入市电这样就可以正常启动变频器带动电机(注意负载大小)!一般变频器只会检测母线直流电压是否符合系统要求而不会去检测输入是否缺相!

网友:
我专门买了一台3相的发电机,看来有这种烦恼的人还不少。

网友:
变频器的缺相检测是可以关掉的,大功率的变频器还有直流母线输入端子,直接连接整流滤波后的三相电

网友:
用普通异步电动机改绕一台双绕组电动机,外部一层三相绕组,内部一层单相电容运转绕组,单相绕组通电运转,外层三相绕组就可得到三相电,优点是比较简单,效率也较高
改绕这样的电机需要较深的功底,可以打听一下当地的电机修理点能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