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是什么表,如何用?

楼主(2018-04-21):
(图片)

网友:
机械加工用的测量尺寸的表。轻轻按一下那个小尾巴就知道了。

网友:
机械测量使用的千分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零位有问题呀?

外壳镜面边可调的

网友:
测量平面不平度的千分表。

网友:
千分表,和表座配合使用,可用作联轴器找正。

网友:
单位车工或者钳工用的高精度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零位有问题呀?

表盘是能转的,可以对零,不过这个上面没有揪的钮

楼主:
看来没什么用处,表面可以调整对零。按动尖部针就转动。不知道怎么测量,没用过。还以为是测转速的呢。以前见过测转速的表与这个差不多的类型。

网友:
机加工测量平面精度的千分表,这个还需要有一个放的底座配合固定来使用。

网友:
这个表是不错,但就是精度太高了,动一下要摆半天不回零。

网友B:
这是块精密千分表头,使用时必须配用表座或支架。这是个好东西,一个小县城居然造的出来,也实在是没谁啦!70年代我们修车时,量内、外径都用百分表已经感觉不错啦,至于千分表么······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即便有钱你也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块精密千分表头,使用时必须配用表座或支架。这是个好东西,一个小县城居然造的出来,也实在是没谁啦! ...

你是内行,原来还少配合件。谢谢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