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天宇MF47B指针万用表

楼主(2018-04-21):
以前的老mf500万用表弄丢了。就在网上买了一个这款表,使用频率不高,但是调档位老是有不灵敏的时候。要反复拧几次。 于是就拆开调整下开关。说实话 感觉这表做工很一般。

网友A:
前几年我维护过同型号的MF-47,一块年代久的表头游丝错位修复,另一块表头故障搞不定放弃、PCB板上的贴片电阻就当做“标准”电阻箱备用了!只能说能用做炮灰表很适宜!

楼主:
开始买的时候还挺喜欢,  后来拆开看内部感觉有点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适合学生用啊维修用不太可靠。

老接触不良  读数不准

网友B:
这种表适合学生用啊维修用不太可靠。

网友:
这表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越来越精密了!

这种线路板以后估计会经常接触不良。而且走线在开关下面,已经有划到绝缘漆的位置,有可能会出现划断线路板情况

网友D:
买这表,还不如在论坛里买一块二手的MF47比这好多了。

网友C:
不错,越来越精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这表,还不如在论坛里买一块二手的MF47比这好多了。

我就是不得不有一块指针表。

网友E:
我也有一块,用作炮灰表和外借表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块,用作炮灰表和外借表很不错。

嗯  用数字表的时候多。这个偶尔用用

网友:
哇,都是这么精密的电阻喔?!

网友:
这表是越来越少料了,可以淘块老指针表比这个好,也可以自己改造,不过底子不好改也没什么余地

网友F:
改进工艺后,更加简洁、轻便。
增加了蜂鸣、红外、电量检测功能。
降低了成本,减轻了消费者的负担。

网友:
确点电镀简单,易接触不良所至

网友:
这表看着和老表有差距,其实一个工具好用就行了。提几条建议,那个刀盘的动片,应该想办法用研磨的方式,比如汽车钣金用的水砂纸,仔细打磨一下,让接触面略大一些。不要像现在这样,类似玻璃刀的感觉。看印制板的面积不小,却只在边缘用3个卡扣固定,中间刀盘略施压力,怕要变形。建议找一块厚度密度合适的发泡塑料,剪成比刀盘略大,贴在后盖上,也许能好点?如果后盖强度也不行,只能找一块玻璃纤维基板,厚些的,2毫米?用一大块贴后盖上。试试吧,也许有改善。

网友:
嗯!还是与时俱进的,都用上贴片了,进口表用贴片就受待见。只要准就行。

网友(2018-06-09):
线路板,不要奢求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进工艺后,更加简洁、轻便。
增加了蜂鸣、红外、电量检测功能。
降低了成本,减轻了消费者的负担。

大大增加了维修工作中的不确定,判断问题。
实际使用寿命不及原MF47的N分之一。

网友(2018-08-28):
炮灰表,用它捅市电及高压时要格外小心

网友:
现在的47也要买分线板的

网友(2019-03-05):
和我的一样,有个可变电阻自己加上,稍微调了下。。。原来偏高

网友(2020-08-27):
炮灰都不行

网友(2024-04-02):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我维护过同型号的MF-47,一块年代久的表头游丝错位修复,另一块表头故障搞不定放弃、PCB板上的贴片电 ...

拆开看了,有点心理不适,做工太差了。贴片电阻误差也比较大,22.5M的只有22.35

网友:
mf47有开关板式的。

网友(2024-10-22):
都是高手高高手,我就是进来看看学习的

网友:
我觉得新表老表,就差在表头工艺。而工艺就在表头摆动的平稳。新表达不到。但是新表的线性要比老表好。至于线路板,如果你不打开根本就没有分别。现在的老师傅当年年轻的时候买表,也不允许打开对比。……………………。还有一个个就是旋钮声音,老表要好得多。

网友:
MF47系列万用表,功能最适合爱好者,但设计、结构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