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Ap9的代换,卖家说用1K90代替,是否上当了?

楼主(2018-04-21):
不知道大咖们是否知道1K90这种二极管,百度没查到,卖家说是2AP的替代品,是否上当了?准备做台矿石机。

网友A:
1K60参数和1N60V相当。1K90/1N60V锗检波二极管(DO-7封装) 产品类型:检波管   是否进口:否     品牌/商标:Unizon    型号/规格:1K90/1N60V    锗检波二极管(DO-7封装)  材料:锗(Ge)    备注:DO-7封装   用途:检波    主要参数:30V 50mA

补充内容 (2018-4-22 18:53):
1K60参数和1N60V相当。——打错字了;应该是:1K90

网友A:
从参数上看应该没上当,可以直接代换2AP9检波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参数上看应该没上当,可以直接代换2AP9检波二极管。

谢谢您的热情帮助,非常感谢,这下做矿几有材料了。

网友B:
我有好几个老2ap9。感觉这种管子不特别难找

网友:
可以使用折脚的锗三极管,比如3AG型或者3AX型的,在来复收音机里用低频管检波是不可以的,但是在矿石收音机里和2a

网友:
可以使用折脚的锗三极管,比如3AG型或者3AX型的,在来复收音机里用低频管检波是不可以的,但是在矿石收音机里和2ap的效果是一样的,1n60管也可以,就是硅管都不可以,除非当地的电台比较强

网友:
记得那时K是高速开关管是PNP材料的,用在检波要有高速才行。

网友:
矿机上2AP9和3AG1 都可以用,小信号时2AP9 更好。但用在其它小信号方面3AG1更好。

1N60 等新管有机会要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几个老2ap9。感觉这种管子不特别难找

你有,当然好找。

2AP9 我只能拆753收音机,可3AG1对我来说有一盒新的。

网友:
这些不贵的,

矿机天地线最重要,先搞响再去折腾二极管。信号一强普通整流管与2AP9听不出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1K60参数和1N60V相当。1K90/1N60V锗检波二极管(DO-7封装) 产品类型:检波管   是否进口:否     品牌/商 ...

1K60参数和1N60V相当。——打错字了;应该是:1K90

网友:
2AP9现在应该不难找啊,上个月修块指针表,正好要用2AP9,去我们电子市场的店里,丢了一块钱,抓了这么一把,都是七、八十年代的全新J货

网友:
这个二极管现在应该还能买到

网友:
2ap9应该不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