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达四五十斤一只的南京双驱动头中频号角

楼主(2018-04-21):
这南京中频号角单只就有个四五十斤重,这个用作胆机放音系统不知表现怎样,请老师们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别拆啊,原来的箱子呢,这可是电影院用的东西,很难得的。原来的功放一般是807之类的扩音设备,功率小不了。

楼主:
风流大侠是高人,一眼识破,此正是影院级的家伙,功放807并管推挽输出,那功放机柜让我给拆了!感觉以前的输出牛频响不行,电源牛噪音较大,故没有保留!

网友A:
不敢当。这几个喇叭原本应该是装在大型音箱上的,号角喇叭装在箱体上面,圆形纸盆喇叭装在箱体里面的,这套箱子应该留着,只有几个喇叭不太好玩的,如果做箱子成本太高了。那种双驱动头喇叭,有一种说法两个驱动头朝向不同方向,为了声音在观众席中的良好覆盖性,使声音方向感更强,不知对不对。

楼主:
从老兄的描述中可以肯定风流大师是接触过此箱的,网传此箱只生产了一百多只(或一百多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老兄的描述中可以肯定风流大师是接触过此箱的,网传此箱只生产了一百多只(或一百多对)

生产多少很难说。当时这种音箱一般叫做一套或者一组,放在银幕后面的是一对主音箱,就是图里这些喇叭原来的载体。有一些干脆一对音箱并列安装到一起,搞成一台大音响设备,用的时候推着走。除了主音箱,银幕旁边、出口附近等应该还有一些配套音箱的,都是成对使用,有些甚至两对或者四对组合使用,全放在一起算作一套。但现在随着老旧影院退市,这类设备很难还有人细分和成套统计,报废处理过程很随意,想要收全比较困难了。

楼主:
科普的很全面老兄!看来这号角是好东西,用胆机推应当不孬!

网友:
影院设备,够威猛!

网友:
100W推起来,天天听8小时,能长生不老!!!!

网友:
电影院用的东西

网友:
这东西要是放到家里用胆机推的话,估计电表都要冒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科普的很全面老兄!看来这号角是好东西,用胆机推应当不孬!

这号角喇叭是好东西,但没有箱子基本没法玩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前几天韩国拆下来的!这么快就弄到手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号角喇叭是好东西,但没有箱子基本没法玩了。

高音好像不需要箱子,但这种大功率的喇叭不适合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音好像不需要箱子,但这种大功率的喇叭不适合家用。

对的,高音喇叭直接固定到音响柜子上面,只有中音(如果有)和低音是装在音响柜子里面的。柜子就相当于箱子,如果没有箱子,很难展现出影院的音响效果。个人用其实音量小点就可以,声音是比一般中低端音箱强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在大衣柜里,对付广场舞噪音。

我看行!!!!!

网友(2018-11-12):
这东西不用号角只用驱动头可以代替高音喇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当。这几个喇叭原本应该是装在大型音箱上的,号角喇叭装在箱体上面,圆形纸盆喇叭装在箱体里面的,这套 ...

两个驱动头朝向不同方向, 只是为了能集中进入一个号角的入口。而号角作为驱动头的负载,既提高了电声转换效率,也可以使声音传送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