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500表壳清洗

楼主(2018-04-21):
我的500表面很脏,用了多种方法无法弄干净。它用了电火花加二的,灰尘很难去掉。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拆掉表头,放到开水里,然后用塑料刷子,沾洗衣粉洗

网友B(2019-01-22):
引用 网友A:
拆掉表头,放到开水里,然后用塑料刷子,沾洗衣粉洗

能否用小苏打加洗衣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用小苏打加洗衣粉?

洗衣粉,效果最好,粗毛硬刷子,和细毛刷子都要用上,最后一定一定要清水冲净。。。。

网友:
用湿布擦,棉签酒精伺候,用洗衣粉什么的,洗后就没有光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