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表,开机正常,无法测量。

楼主(2018-04-21):
有哪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要看内部图,个人建议修的成本不如买个二手。我修过

网友A:
你的表笔插头挡住了,看不见。你把两个CX+短接再测一下看。
多年前,朋友送我个坏的VC6243 LC表,换了7106后能显示了,但不能测。郁闷中不知道原因以为没修好。后来买了电桥才发现那个表也需要开尔文夹,做了个开尔文夹就测试正常了。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笔插头挡住了,看不见。你把两个CX+短接再测一下看。
多年前,朋友送我个坏的VC6243 LC表,换了7106 ...

两表笔短接后数字不断变化。

楼主:
短接后显示。-0.00或-1

楼主:
为什么要用开尔文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