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采用电容降压的 220V的剃须刀 ,用于100V电压 ,该并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8-04-21):
自用的剃须刀,直接插市电的。

设计是用于 220V电压的。内部用一个电容(1 微法  /  250 V)降压,给马达供电。

其内部照片。

曾带到外地使用,那里的市电电压,是 100 V的。能勉强用,只是力不够。

现打算在电容上,并接电容。

并上去的电容,电容量应该多大,才能让剃须刀正常工作在 100 V。

不知哪位朋友,有过这类经验。

网友A:
没有充电电池的吗?要是直接使用的话,相当危险,万一接触到带市电的金属部分,可不是闹着玩的。生命只有一次,请珍惜。

网友:
荷兰制造

网友B:
外地是那里?中国那里用100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充电电池的吗?要是直接使用的话,相当危险,万一接触到带市电的金属部分,可不是闹着玩的。生命只有 ...

多谢提醒。

但它的确原设计如此。安全应该有保证。

我自己曾经diy的,是在电源插头那边,采用一个12V电源变换器。

网友C:
是安全的,马达到刀头隔了很大一段塑料和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地是那里?中国那里用100伏的地方?

“外地”一词,的确通常指国内。不该用这个词。

儿子在东京。我有时去那边几个月。

我这也是爱折腾。当然可以再买个100 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安全的,马达到刀头隔了很大一段塑料和空气。

正是。

“即插即用”,免去了充电的麻烦。

网友D:
容抗公式Xc=1/(2πfC)
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
测量运转时电压,电流,计算功率,就可以算出应该并的电容。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74437
这个贴有公式,可以直接计算。我没有装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抗公式Xc=1/(2πfC)
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
测量运转时电压, ...

谢谢!

以前的经验是,1 微法,220V, 约通过 60 毫安 的电流。

发到这里,就是想听到这样的意见,减少动手的盲目性。

根据你说的,我能有一个大概的估计了。

网友E:
从容抗公式看,似乎和电压没关系

网友:
从容抗公式看,似乎和电压没关系,但是不应该呀,肯定和电压高低有关才对

网友B:
可以告诉这个剃须刀的牌子吗?有些质量差的,本来性能不好。转速就是无力,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容抗公式看,似乎和电压没关系

和频率、电容容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诉这个剃须刀的牌子吗?有些质量差的,本来性能不好。转速就是无力,慢。

看它上面的字,是 荷兰 产,菲力浦 牌。三头,带推剪。

好用。别人给的,所以其他情况不清楚。

网友F:
不如改成五号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改成五号充电电池。

菲力浦的剃须刀,和别的剃须刀,都有很多是充电的。

直接用市电的,少。

我的体会,充电的并不省心。

网友:
要想确认并联的电容量的大小,还需要剃须刀在220V情况下的工作电流和电动机此时的工作电压两个参数,否则无法计算,只能由试配确定。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假货很多,市场上一般有珠海飞利浦合资厂的,产品质量还可以。一种飞利浦荷兰产,或则美国产,质量都好与珠海。还有一种就是假冒伪劣产品。从剃须刀的模具,结构,电机,线路板,大致可以分析出。剃须刀一般都自身带有充电电池,不用充电池的,飞利浦剃须刀还没有见过,没见过不等于“没有”线路板上用的元器件很可疑,都是淘汰的元器件。现在市场上珠海出的飞利浦剃须刀几百元一把的质量也是“简缩版”电池容量很小,使用时间大大缩短,电机转速也比以前慢。

网友B:
楼上讲的对,电容降压式,不适应使用在剃须刀上,直流电机的电流,与转速有关。空载和负载不一样。没有稳压恒流这个电容降压式电路不是计算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讲的对,电容降压式,不适应使用在剃须刀上,直流电机的电流,与转速有关。空载和负载不一样。没有稳压 ...

你分析得很细。

线路板上的情况,的确有缩水之嫌。只是不知道是在珠海缩的,还是在别处缩的。

我先前,曾不止一次,把充电的,动手改成“即插即用”的。就是加一个电源变换器。剃须刀多了一个尾巴。

这个剃须刀,是我遇上的,产品里,唯一的“即插即用”的。感觉好用。平时也不用管它。

拆过几个不同的剃须刀,看到,有些剃须刀,带有机械阻尼设计。
空转时,这种阻尼起作用,使得剃须刀的转速,快不起来。
刀头贴紧脸颊后,阻尼不起作用了,转速也不会下降。
一些用电池(充电的)的剃须刀,也是这样干的。
能避免转速时高时低,但显然空载要多耗电。

楼主:
这是马达底部的照片。

从它的碳刷  被两个弹簧压着  的位置看,换向器 像是平板状 的。

线路上,的确未见有稳压管。但使用中似乎转速很稳。不知是不是马达里头有机械/电子稳速的东西。

现在不愿拆,留一个悬疑吧。

的确先前一直没有注意它的牌子,这个应该是了。

网友:
我建议拆掉所有电子原件,直接并一个小开关电源板,这样在本地和外地都能用了。全世界只有小日本的民用电压最低是100V,一个国家还用的不是一个频率,东部50、西部60,真不知道浪费了多少铜和铝。

网友:
给你两种做法参考:
1)电容降压实际上是电容限流,在220V50Hz交流供电时,计算公式是C=14.5I,其中I是电流,单位毫安,C是电容量,单位是微法。换算成100V供电的,应当是C=32I,假定你的电流(由剃须刀运行时的负载力矩决定)不变,可知100V电源时的电容应当是220V时的2.2倍。如果是60Hz频率,倍数2就足够了。
2)用一个旧的手机充电器输出的5V加一个LM317改成3.7V稳压电源,给剃须刀供电,你试试看先用一个3.7V手机电池看可以不可以驱动,不行再提高点电压。这样一来,手机充电器可以适应日本的100V电压,二来也省得担心原本的电容限流不安全。317初始电压是1.25V,怎么变成3.7V你自己计算后试验吧。
最后提醒一下,如果并上了电容,或者直接换成2.2微法的电容,通电试验的时候要记得是100V电压,直接在220V电压上去可能会烧电机的。用调压器降到100V再试吧。另外看见原来整流的输出端有个电解电容,本来它的容量跟电机运行电压有点关系的,就先忽略不计,实在有较大影响时再考虑改变电解的容量吧,我估计影响很小。
祝你顺利!

网友:
看见电容降压电路就晕菜,安全性能太差。

网友:
5把小开关电源

网友:
5v小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