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短波线圈接到中波矿机上收不到台,求教原因。

楼主(2018-04-21):
淘宝上买了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的短波线圈,替换了原来正常收听的单回路中波矿机上的中波线圈,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台,是和可变电容不匹配吗?就是下面的线圈,只接的镀银的粗线,中间的细线没管它。接上和断开电路的时候能听到滋滋声,收不到台,求教了。

网友:
还需要替换相应的振荡电路啊。这是武汉无线电厂的长江726、729和7B2上使用的短波天线线圈。查查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会计算的测测电感。不会算用信号源或最简单的单管信号源配合表,测LC震荡回路的覆盖范围,不对再调整。

不过要是能收到短波,会很高兴的。太难了。

网友:
        要接良好的天线和地线才有可能接收到短波,而且要在适当的播音时间。

网友:
收短波要半波天线(偶极子天线),或四分之一波长天线(单极天线),还牵到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