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脑安装操作系统 只能用一周,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22):
一台西门子笔记本电脑,把原来正版外国XP操作系统卸掉了,给电脑安装了中文非正版XP操作系统  只能用一周,电脑要求输入密码,有什么办法能让电脑使用非正版XP操作系统?

网友:
我以前用深度论坛推出的精简版XP,干净、稳定。不知现在能不能找到了。

网友:
XP不行的话,试试Linux吧

网友A:
注意看下硬盘坏道多少

网友B:
看看机器下面有没有正版系统标签,输入那上面的序列号试试

网友:
我和8楼意见一致,还有就是笔记本型号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下硬盘坏道多少

西门子笔记本电脑原来正版外国XP操作系统的机子刚拿来时能正常使用,为了装中文软件我把原来正版外国XP操作系统卸掉了,给电脑安装了中文非正版XP操作系统  只能用一周,电脑要求输入密码,有什么办法能让电脑使用非正版XP操作系统?

网友:
深度论坛的精简版X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笔记本电脑原来正版外国XP操作系统的机子刚拿来时能正常使用,为了装中文软件我把原来正版外国XP操 ...

硬盘没重要资料,如有另转存后,全盘格式化。不通电情况下,取掉电脑电池板,再取下主板纽扣电池,等半小时装上主板纽扣电池及电池板。重装非正系统,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品牌机相对复杂,感觉应该是原装硬盘的问题,建议将原硬盘挂台式机作为从盘格式化,并重新分区(非常重要),再安装进笔记本用U盘安装网上下载的XP系统,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OEM机器不是在BIOS里有数据么。有些系统装了原版都是自动激活的

网友:
重新换个xp装一下  我的原来接近一个月崩溃一次  后来换个xp

网友:
我觉得人家是那种只能用正版系统绑定的机器,可能你用了盗版就会被检测到?然后就卡在BIOS输入密码里?

网友:
风林火山的ghost版的可以;

网友:
硬盘搞一下,有的是正版坐在硬盘里的限制

网友:
我觉得首先来张图比较实际点,不然谁都没法知道发生了啥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重建主引导,再装系统试试

楼主(2018-05-24):
引用 网友A:
硬盘没重要资料,如有另转存后,全盘格式化。不通电情况下,取掉电脑电池板,再取下主板纽扣电池,等半小 ...

谢谢指教!

一台西门子笔记本电脑,把原来国外西欧正版XP操作系统卸掉了(想用中文XP操作系统,将来要安中文应用软件),给电脑安装了中文非正版XP操作系统,现在能开机,但是 弹出提示:要求与网络联接、上网激活XP操作系统。。。

这台笔记本电脑是:西门子【FUJITSU SIEMENS】
形号  CY 23
SNR:3471950083

【求助】有什么办法能让电脑使用非正版XP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机器下面有没有正版系统标签,输入那上面的序列号试试

机器下面贴有号:
SNR:3471950083      不知是不是原正版系统标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器下面贴有号:
SNR:3471950083      不知是不是原正版系统标签

不是这个,应该有一张印有原始操作系统版本和安装序列号的彩色贴纸。这张贴纸防伪做得非常好,是微软的授权标识,类似人民币的纸张且带有金属线,上面有类似windows 7 home basic之类的系统版本标示,还有形如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系统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应该有一张印有原始操作系统版本和安装序列号的彩色贴纸。这张贴纸防伪做得非常好,是微软的授 ...

有别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求输入密码password,还是序列号key?如果是前者,在网上找个序列号输入。如果是后者,情况可能比较复 ...

情况见24楼,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如果是版权问题引起的现象通常是这么解决,如果是其他问题就多换版本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换个系统就可以了,比如装个WIN7,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厂家把程序写进了机器,怎么格也不会行的,换硬盘他不认,用全新的盘安装他认了,还是要求你输入操作系统盘系列匙号。只要在其它电脑格式化的盘,他都不认。BIOS你又找不到隐藏项,cmos放电是恢复到出厂设置没有用的 。
只有到FUJITSU(富士通)网站也可能是他的子网站FUJITSU SIEMENS(富士通西门子)去找解决办法。他会要求你输入机器型号  CY 23   序列号 SNR:3471950083。这是真正的售后。
如果你找专业高手重新烧程序,成本太高,划不来。

网友:
要求输入密码是在联网情况下?会不会是厂家BIOS内植入了某种程序?单纯硬件ID校对的话倒是好办。改了或者倒个硬件。如果BIOS内的东西,品牌机换BIOS难如登天。装西门子的程序或许有用。先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
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试一下

网友(2018-07-15):
品牌机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