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古老”的硬盘坛友们鉴赏

楼主(2018-04-22):
    遇见2个貌似很“古老”的硬盘,从遗存的“标签”上看一个是1988年的另一个是2002年的,容量前者20M,后者4G。想想这PC硬盘进步真是“神速”和巨大。 请坛友们鉴赏。

网友A:
我也放着两个五寸大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放着两个五寸大脚呢!

“昆腾 大脚”与前面那个对比,相隔十多年,照PC产品更新速度,实在算是“孙子辈”(第N代孙)了。前面那个似乎可以算是存储硬盘(如果确实是硬盘的话)的老祖宗了。

网友:
看着这些用料就爽,科技进步也太快了

网友:
88年 那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硬盘,开眼了。

网友(2018-06-11):
硬盘的科技含量大部分在线路板和电机上

网友:
4G的这种真是头一回见,古董!

网友:
前面一个,应该是ST-412/ST-506接口的,这个很老了,是出厂带坏道表的。
后面的昆腾大脚,算是一种奇葩组合,不过是IDE接口的,老,但没到爷爷辈

网友:
14年容量翻了400倍,IT技术发展真的很快啊! 按摩尔定律算一下,14/1.5~~9,2^9=512,摩尔定律还是很准的!

网友(2018-07-12):
还有步进电机

网友:
两种我都用过。

前者20MB在单位用过。那种非常坑——磁头是步进电机驱动的,如同光驱一样。硬盘动作的磁头声音和光驱很相似,“吱——吱——”的响。这种硬盘的磁头掉电后不会自动退头,关机前在DOS下要用一个退头指令把磁头归位,否则磁头会落在盘上。

后者Quantum BigFoot大脚也是非常坑——这款硬盘故障率很高。我极少坏过的两块硬盘之一,数据损失非常大。
还有一个关于它的花絮:当年有一款EPSON的超薄5"软驱,厚度和BigFoot相仿。当年很多人都尝试过把BigFoot和EPSON超薄5"软驱装在一个5"驱动器位,但最终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2020-09-02):
我的昆腾大脚是从486上拆下,被坛友收了。

网友:
第一次看这种硬盘拆机

网友(2024-09-08):
两块都是非常出名的硬盘,MiniScribe后来被迈拓收购。MiniScribe的这块硬盘的第3张照片右下那个电源接口可以用现在的电源驱动,它的上盖也很容易打开,通电可以看到整个加电和自检的机械过程,很好玩的,哈哈,楼主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
IBM PC/XT的硬盘容量是10M,PC/XT286是20M,40M

网友:
这应该是古董级别的了

网友:
手中还留着一块昆腾大脚,拿在手里真的很有分量

网友:
古董级硬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