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奔吧,矿机

楼主(2018-04-22):
矿机器材准备的差不多了,今天周末,打算用鳄鱼夹线搭一个裸奔矿机,电路采用最简单的单回路模式,bat85检波,天线是10米军用电台天线在六楼自然下垂,选择性还可以总共收到六个台,没有耐心听呼号,就用德生收音机校对频率如下,644KHZ,790KHZ,800KHZ(上海驾车调频),854KHZ,990KHZ(上海新闻广播),1197KHZ(整天放戏剧、相声),音量都不大,除了上海新闻广播990KHZ音量稍微大一点(电流3-4微安左右),其余都在勉强听清水平(电流小于等于1微安),估计没接地线有点影响吧,上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于试验阶段可以让矿机裸奔。最后总得给它穿上衣服吧。

哈哈,正在给矿机设计好看的衣服~

网友:
这个创意好接窗罩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接在防盗窗上试一下,我就是这样用的,效果比接打入地下的地线还好。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曾经用它做天线,结果噪声很大,想不到可以做地线

网友:
转。为什么不能将燃气管道作电器接地线?

燃气有易燃、易爆的特性。凡是存有一定浓度燃气的场所,遇到由静电产生的火花,都有可能使燃气点燃,引起火灾或爆炸。由于户内燃气管道对地电阻较大,若把户内燃气管作为家用电器的接地线使用时,一旦家电漏电或感应电传到燃气管上,使户内的燃气管对地产生一定的电位差,可能引起对临近金属放电,产生火花,点燃或引爆煤气,造成安全事故。如遇漏电,也有可能在用户开关管道阀门时造成触电事故,因此户内燃气管道不能作接地线用。

网友B:
地线接在防盗窗上试一下,我就是这样用的,效果比接打入地下的地线还好。

网友C:
不错,收不少台,恭喜楼主了,不过很多台频率都不对

网友D:
能到50微安电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收不少台,恭喜楼主了,不过很多台频率都不对

哈哈,有些确实不是准确频率,除了驾车调频和上海新闻广播听到呼号了,其余都是大致频率。我用德生收音机调到跟我矿机相同的内容。记下频率就算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到50微安电流就好了!

就是声音不大,哈哈

网友C:
不接地线影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地线影响大了

没地线啊,本想用三星插座的地线,后来想想算了,安全第一

网友C:
天然气管道做地线也行,我用几年了没事的

楼主:
刚查了上海电台频率表,得知790和800属于一个台-----上海东方广播(792),854KHZ估计是驾车调频(899),1197是上海戏剧曲艺广播,这样的话是收到5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然气管道做地线也行,我用几年了没事的

哈哈,天然气管道在厨房,我是在卧室搭的~,而且天然气管道更加危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地线啊,本想用三星插座的地线,后来想想算了,安全第一

水管外皮,暖气片外皮都可当地线,不过据说有的也用此地线,用试电笔试一碰灯就亮了。如用还真得试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管外皮,暖气片外皮都可当地线,不过据说有的也用此地线,用试电笔试一碰灯就亮了。如用还真得试测一下 ...

我家住的是老房子,除了身体之外,我还有一个担心的因素是怕烧坏我的耳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家住的是老房子,除了身体之外,我还有一个担心的因素是怕烧坏我的耳机

哦!那就比住楼房好弄了,在房外墙根处作个地线就成了,反正不是只玩一天,长久打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那就比住楼房好弄了,在房外墙根处作个地线就成了,反正不是只玩一天,长久打算吧! :ha ...

有道理,慢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