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必备,我的SHH-1耳机

楼主(2018-04-22):
每个矿友都需要一个灵敏度高的耳机,而且还要佩戴舒服,要不听一晚上耳朵会被压扁的,看看我的杰作。

网友:
有动手能力,是杰作。

楼主:
大家喜欢听的制作过程来了,采用的是包耳式头戴耳机外壳。内部为两个SHH-1耳机芯,它与耳机外壳之间通过一个转接环紧配合,不需要胶水和螺丝固定。转接环为铝合金加工,既保证强度又很轻。最外面为罩,柔软又舒服。本想多拍些照片,但由于激动和紧张,有些图片忘记拍了,稍感遗憾。

网友A:
把shh外衣扒了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果效果变得很好的话也是种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hh外衣扒了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果效果变得很好的话也是种创新~

算不算创新,只是给它换了件漂亮衣服,拍的照片不太好,实物很漂亮。而且收听效果很好,缺点也是有的,因为有了外壳所以无法像原来那样把耳机紧紧压在耳朵上了。

楼主:
谢谢老虎哥加分

网友:
改的好!不必激动,以后让成功成为常态!

网友:
有点高大尚的感觉,改得好

楼主:
谢谢大家能喜欢,感觉就是不断的折腾

网友B:
楼主的改造精神值得学习,不过我提点不同意见。
耳机的密封外壳其实也很重要,当你把它拆掉的时候,耳机的各个参数会变化,包括它的灵敏度。
以前就有坛友介绍,耳机在密封和暴露的情况下,电感会变化。
我自己试验过,把ES-2舌簧耳机的“芯”拆出来,换一个新的外壳,结果不理想,实际使用发现没有使用原来的外壳灵敏度高,声音音质也有变化(变差了)。

所以我的建议是,耳机的原始外壳保留,再加一个外壳上去做隔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改造精神值得学习,不过我提点不同意见。
耳机的密封外壳其实也很重要,当你把它拆掉的时候,耳机的 ...

言之有理!

网友B:
谢李老板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改造精神值得学习,不过我提点不同意见。
耳机的密封外壳其实也很重要,当你把它拆掉的时候,耳机的 ...

谢谢您的意见,其实我也在努力做各种尝试,争取尽量于原来的设计接近。打算接下来做个馒头耳机,全密闭机壳,回头与这个做一下对实验。不过做起来也挺费时间的,平时有好多事情,一停下来有时候要耽误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李老板加分!

又认识一位姓李的老板,谢谢

楼主:
发一张制作前的艺术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