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AL1115充电器能给9.6V铁锂充电吗?要怎么接线

楼主(2018-04-22):
在坛里淘了个博世AL1115充电器准备给三串9.6V铁锂充电可以吗?我直接接到正负极接口 指示灯是常亮的 应该没工作吧?面板上有4个触点除正负外 另两个触点 NTC COD是什么作用的 请兄弟们指教下小弟

网友:
找个10k的电阻,接在PTC和正极之间,如果不行就接在PTC和负极上,用诱骗的方法使充电器有输出

楼主:
PTC就是热敏电阻吗?是在充电器主板上 还是电池上呀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C就是热敏电阻吗?是在充电器主板上 还是电池上呀 谢谢

是热敏电阻,它是贴在电池上的,所以充电器凹槽里不单单是正负极二个触点,充电的时候电池过热充电器就关段输出,你的电池如果不是插在这个充电器专用凹槽里进行充电,加个普通电阻诱骗一下充电器让它输出就行。如果是做的和原装电池组一样的外壳插在凹槽里充电,当然推荐使用热敏电阻并且贴在电池上,这样可以起到热保护的作用

楼主:
谢谢你 我就是用3.2V的铁锂三串成9.6V的电池给电钻用 没有加热敏电阻 想用这个充电器给它允电  充电器上另外两个触点是检测什么的?是不是就是接热敏电阻的 菜鸟一个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热敏电阻,它是贴在电池上的,所以充电器凹槽里不单单是正负极二个触点,充电的时候电池过热充电器就关 ...

谢谢 大哥 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