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前辈关于可调电源输出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8-04-22):
为啥像龙威 固纬 兆信等的可调电源都没有输出开关,按理来说,有个输出控制的开关会易用很多。是成本问题还是技术问题?特别大电流10A或以上的电源,经常都不见到有设计输出控制的按钮。

网友A:
大家习惯后就都这样做了,算不算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习惯后就都这样做了,算不算答案

不算

手上的分健伍,有OUTPUT按钮,方便得很

网友B:
猜测,可能跟控制方式有关。

比如说数控电源,可以在无输出的情况下,先给单片机设定参数--预设DAC输出的“基准”电压,再把“基准”送出去,输出电压就是你设置的电压了。设置时送不送“基准”给调整电路,很容易实现。同时把显示界面的显示信息更改为预设值也很容易,调整时不用依赖观察实际输出电压设置参数。
模拟控制的电源,是电位器调整“基准”电压,靠面板上的刻度判断预调的电压值,不太准。依赖表头显示预设电压值,又要增加一些转换、切换电路,麻烦!还不如依靠表头显示的实际输出电压做调整来的方便。

如果以上猜测正确,普通电源不设输出开关是出于成本和可靠性的考虑。数控电源加这么个开关,成本几乎为零,可靠性不受影响。普通电源加这么个功能,要增加成本,故障隐患点也随之增加,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可能跟控制方式有关。

比如说数控电源,可以在无输出的情况下,先给单片机设定参数--预设DAC输出 ...

也考虑过这些问题,本来想加个开关输出的,就是怕是稳定性问题,如果是成本问题倒是好办

网友C(2018-07-11):
北京大华 DH1715A-5 就有输出/预置功能,在预置时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大华 DH1715A-5 就有输出/预置功能,在预置时无输出。

嗯,大华以及很多高端的牌子都有的,就是低端为啥不设计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大华以及很多高端的牌子都有的,就是低端为啥不设计这个

可以在普通电源上增加预置功能,比较麻烦。

首先,要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把电压、电流表的测量对象切换至预置基准电压。
其次,再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将控制电压电流的两个运放的基准输入端由预置基准电压切换到地或基准源。
再其次,因为预置基准与显示不同,还要表和预置基准之间还要加入电平转移电路。

需要加两个运放用于电平转移,加一个四刀双掷波段开关用于切换,还要加连线若干。比较麻烦,机械开关可靠性不行使用日久容易出问题,换电子开关则更麻烦,总之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