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推6N5P

楼主(2018-04-23):
自己做了一台6N2推6N5P单声道胆机。放音乐时,测量6N2输出交流10V左右波动正常吗。老感觉6N5P功率小些,可以并管用吗(直接并连吗)?如果6N2推动小,如何运用双三级管推动还望老师们指点。

网友A:
6N2一级推不动6N5P的,推动电压不够,可以考虑2级推动,或SRPP电路,如果非要用1级推可以考虑5极管。

网友:
6N1两级推动可以

网友:
6N5功耗和输出功率对比,效率太低了

楼主:
谢谢大家,推6n5p需要多大电压。推动电压是交流测量还是直流,刚开始接触胆机,不懂,还望老师指点

网友:
不要玩6N5,这个管子需要几十伏的驱动电压。建议你玩玩6P1之类的更好些。

网友B:
6N5P大概需要60伏才能推满,一级6N2很勉强。中间加一级6N1或6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5P大概需要60伏才能推满,一级6N2很勉强。中间加一级6N1或6就足够了

谢谢老师指点,6n2是双三级管,可以分两级放大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6n2是双三级管,可以分两级放大吗?

推6n5p用6n2两个三级管两级放大能推动吗?

楼主:
自己做的6n2推6n5p。除了6n2推动不足之外,其他到没什么问题。目前6n2推动交流电压也就15v左右,初次玩很多不懂,一直在网上查资料学习。6n2两级推动有电路图吗,希望各位高手支招,把6n2推动不足提上去,求6n2两级放大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6n2是双三级管,可以分两级放大吗?

6N2是高u管,两级全用又嫌增益太大,而且6N2栅压比较低,第二级很容易就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2是高u管,两级全用又嫌增益太大,而且6N2栅压比较低,第二级很容易就过载了

哦哦,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
6n2推6p1再推6n5p 声音没得说
图中6n5p是单管 双声道
最好并管用(6n5p内部2个三极管并联) 阻抗1.7K

网友:
这是实际制作样品图

网友:
测量6N2输出交流10V左右波动正常啊!输入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C:
做推挽吧!!!效率提高很多!有需要我帮你制作成功!!!
{T8$WNDU)J@2_J@16_8LM)U.jpg    NEG(~)8_OG%U6HUL{VNFX%4.jpg VF@M))QBEIB`_CV733RJ$MV.jpg W{R])SMBGID5WK79)_K)CIK.j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2一级推不动6N5P的,推动电压不够,可以考虑2级推动,或SRPP电路,如果非要用1级推可以考虑5极管。

推得动,推不满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先用6n2推6n5p听着吧。虽然功率不大,在书房听足够。音质很好

网友(2020-01-03):
引用 网友C:
做推挽吧!!!效率提高很多!有需要我帮你制作成功!!!

火星大师的作品真的是漂亮!好佩服,

网友:
火星老师的作品好壮观,6n5阵列如图铁壁铜墙,听音乐是否有排山倒海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推挽吧!!!效率提高很多!有需要我帮你制作成功!!!

能别那么疯狂吗你 看了看吓了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推挽吧!!!效率提高很多!有需要我帮你制作成功!!!

能麻烦您给个推挽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