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液晶电视数字同轴转模拟音频输出声音小的问题

楼主(2018-04-23):
海信LED55EC680us ,网络购买的,我想接到2.1的有源音箱上,让音质比电视自带的好点, 结果看到同轴接口,让人抓狂,音频只有同轴输出,心里把厂家骂死一百遍, 网上买的那些个同轴转模拟,拿回来用上, 声音好小好小,不行,请问其他朋友有没有遇到过,如何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最恼火的是解决数字同轴转换模拟音频声音小的问题。 (我电视音量 和音箱的音量都开到最大了)

网友A:
在参数里面调下音频输出选项   选择同轴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参数里面调下音频输出选项   选择同轴输出。

不行,  声音设置里面无论如何调, 声音很小,没办法变得更大了

网友B:
直接从机顶盒的音频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声音设置里面无论如何调, 声音很小,没办法变得更大了

换别的同轴信号源试试就知道哪里问题,有些简单的同轴转换模拟为了省成本。电视机问题就要进工厂菜单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机顶盒的音频输出就可以了。

我是直接用的电视接的wifi, 家里没有用机顶盒看电视的

网友:
同轴输出的音量是固定的, 电视机遥控器的音量控制无效. 电视机的数字音频输出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立体声, 另外一种5.1声道. 如果只是输出给2.1音箱用, 应该选择立体声(或者叫2声道).

网友C:
音量小可以调节有源音箱的音量旋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量小可以调节有源音箱的音量旋钮试试.

实际使用条件是这样的, 电视的声音调到最大,音箱音量调到最大,所有音量设置都是最大,这个转换器转换过后,音量就变得很小,给我的感觉就是转换器哪里有故障一样,网上有帖子说这个本身就音量小,但不至于小到几乎听不见的程度,实在不行,我估计就要拆开电视,自己焊接一个3.5mm的转换座到电视自带喇叭上,直接将喇叭的声音分支一组出来,用音箱来加强低音了。

网友:
这个最好能有其他的信号源测试下,看看会不会是转换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
先设法找个数字音源判断一下转换器是否有问题. 另外不知你说音量变小是什么意思, 是说接上同轴输出 后, 导致电视喇叭发出的声音突然变小?

网友C:
不知你的电视音量调到最大, 耳朵能受得了吗? 不妨将电视音量调到最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的电视音量调到最大, 耳朵能受得了吗? 不妨将电视音量调到最小试试.

是通过同轴转模拟的转换器输出接到音箱上, 因为没有声音, 才将所有设备的音量调到最大, 但是还是很小,所以我觉得同轴转模拟的那个转换器,质量太差,  或者有故障,又或者本身就不能这样转换的

网友:
用其它数字音源试一下。前不久十多元买的转换器都能用。

网友:
我是直接打开电视,在喇叭上接2个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