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LN3839收音机短波跑台(飘频)的维修,谢谢!

楼主(2018-04-23):
一台银春便携收音机和一台名仕收音机,都用了ULN3839集成电路,都会在短波段跑台(飘频)。银春听着听着短波电台的声音慢慢变小,要微调一下频率旋钮才能正常收听。而名仕收音机则是收听短波时,电台的声音在最强时突然消失(只有底噪),也需要微调一下频率旋钮才能正常收听,但几分钟后电台的声音又在最强时突然消失,需要再次微调。这是ULN3839集成电路的通病吗?要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可变电容动片接触不良

网友:
这现象与短波远距离传播的电离层有必然联系,但也不排除收音机本身的芯片与电压不稳定……

网友:
对这种集成电路收音机接触不去,如果怀疑集成电路,可以换一块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那我先换下集成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那我先换下集成电路。

我感觉这种故障,集成电路坏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网友B:
简单的方法,用另一台收音机同时同地接收相同的台,这也不很完全排他,最好连续测定该机的本振频率,飘不飘一眼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方法,用另一台收音机同时同地接收相同的台,这也不很完全排他,最好连续测定该机的本振频率,飘不飘 ...

好的,谢谢!银春的飘感觉和德生R333的一样,而名仕此前就被维修过,被调乱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故障,集成电路坏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好的,外围元器件我也去测下,谢谢!

网友C:
此芯片不适合短波,原因是它的本振电路是受到AGC控制的,短波本振频率随信号强弱漂移。解决办法是断开本振与AGC间的1K电阻,另外稳压供电。灵敏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点查垫整电容(换)和振荡磁帽松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芯片不适合短波,原因是它的本振电路是受到AGC控制的,短波本振频率随信号强弱漂移。解决办法是断开本振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芯片不适合短波,原因是它的本振电路是受到AGC控制的,短波本振频率随信号强弱漂移。解决办法是断开本振 ...

您好!是断开1、7脚的AGC控制的RI(1K)吗?谢谢!

网友E:
当年就有一款机,记得是杜鹃牌的收音机,其短波就放弃了ic中原有的输入和振荡都分,用一只3DG201组成常见变频电路,变频输出465khz引入ic中放输入,可能与楼主说的频漂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年就有一款机,记得是杜鹃牌的收音机,其短波就放弃了ic中原有的输入和振荡都分,用一只3DG201组成常见变 ...

1989年 1月,替熟人修一台《红星-1016》中短波 袖珍 收录机。

修好后试听,感觉灵敏度很高。电路并不复杂。因此还抄了它的图,留作参考。

其收音部分,用了一块 ULN 2204 ,而 变频 却另用了一个 3DG201 。我对此一直不明就里。

不曾想,三十年后的今天,能看到您对此非常 “专业” 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