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8-04-23):
得伟冲击钻无极调速里德。击穿了。
上面的字是B0NF03L-04@ 第一个字母我不知道是8还是B,最后那个字母不是@应该是形似。 第二排字母是GKJ(或者是L)YF 后面的烧了不知道什么字
第三排是CHN 后面的也被烧到了。。。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哪里有的买,淘宝上的第二排字都不一样。。

楼主:
@zainijia 来看看。无极调速是坏的啊。

网友A:
90ns03.。。。85a30v场管。。。。换的和电阻一起换了

楼主:
莫死管是什么啊。。

网友:
型号是80NF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ns03.。。。85a30v场管。。。。换的和电阻一起换了

帮详细点说。我白菜来的。谢谢三个橘红的是电阻么,有一个不通,两个小的橘红的,也有一个不通。。

网友B:
应该是大功率场效应管。

楼主:
换同型号的就可以么?其他参数要不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大功率场效应管。

应该怎么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ns03.。。。85a30v场管。。。。换的和电阻一起换了

错了。现在只有芯片击穿,二极管我刚才没搞对正负极测。二极管和其他都是通的。。

网友:
80NF03,是场效应管,耐压30V,80A,可以去修电瓶车的地方买他一颗80NF70或者75NF75,回来把引脚剪短了换上,如果没有单个场管卖,你可以买他一个坏的电动车调速器(几块钱一个),回来拆旧管子,一个就控制器里面很多个场管

网友C:
元件功能大体如下
用手机转成电脑版再发一次,看看两张一样的图清晰度一样不

网友B:
买同型号或近似型号的管子,更换注意检测相关外围元件,有问题或者怀疑有问题要一起换掉,否则可能引起管子二次损坏。在没有热风枪情况下,旧的可用功率稍大烙铁加焊锡丝,对散热片焊接处加热,直至管子散热片与线路板之间焊锡熔化,轻轻翘起管子,然后焊开二个引脚,整个过程要小心不要弄坏线路板。

楼主:
这些都是通的,买了配件回来试试。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功能大体如下
用手机转成电脑版再发一次,看看两张一样的图清晰度一样不

好的。谢谢这么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同型号或近似型号的管子,更换注意检测相关外围元件,有问题或者怀疑有问题要一起换掉,否则可能引起管 ...

谢谢了。我已经拆了下来,我先把前面两脚化了翘起,然后加热整个用镊子提起。其他元件都检查了电阻都能通,应该都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功能大体如下
用手机转成电脑版再发一次,看看两张一样的图清晰度一样不

换了一个80N03 换了一个49欧电阻,换成85N03会不会好些。电阻值不知道是不是高了。手头没合适电阻。拆机来的。可以无极调速了,可是开启很短时间内。无极开关整个变得非常烫,大概5秒内就不能用手直接触摸无极开关表面的铜片了。不知道是不是正常。。首先我是18V的电钻我用的20V的开关电源和电压应该没关系。电池满电都21V了。开关电源电流不足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情况,才3A的电源。试机用。电池还没回来。这年头淘宝成品电池真不能买。无标识电池也敢号称力神10C电池。满电电压都达不到20V,单个电压在4V左右。估计是快废掉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80N03 换了一个49欧电阻,换成85N03会不会好些。电阻值不知道是不是高了。手头没合适电阻。拆 ...

也可能你的电机有问题,前几天我充电钻就是电机坏了,无缘无故的电流增大,电机转的慢。果断把电机换掉就好了,还好我的调速开关没有坏

楼主:
电机坏了也是电机热啊。我是无极开关热的超快。5秒内就不能碰了。我的无极芯片坏应该和电机没关系。看着像弄错极性直接击穿的。要是等芯片超热烧掉。那整个无极开关应该都变形了。芯片底板就是纯铜的。也是散热的一部分。我这电流没法变大啊,最大才3A。都给他也不够他超载发热啊。电钻要超载啥也得20A往上吧。芯片热的太厉害了。我是怕我芯片没弄对的货

楼主:
一遍修一边学。万用表都有的我学着用了。指针型还是比较麻烦。不过靠谱

网友C:
先不接电机,要测量一下12V稳压管两端的电压,也就是NE555的工作电压(正常应该是9--12v),还有场管坏电阻的那个脚对地的电压,也就是驱动电压,如果低于5V就会驱动不足场管就发热严重,正常驱动电压应该是NE555的工作电压,应该是12V(也许是9V),如果驱动电压正常,就是场管质量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接电机,要测量一下12V稳压管两端的电压,也就是NE555的工作电压(正常应该是9--12v),还有场管坏电阻 ...

今天电池和卖家给我另一个无极开关到了。用上电池发热情况大大降低和好的一样了。奇怪了无极开关发热怎么那么厉害。好的那个发热也不小了。虽然没那么恐怖,长时间运转绝对也是很厉害的。

网友D:
不知道算了,直接短接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算了,直接短接 吧

大侠。不能出这样的昏招啊。短接是能用。整个钻就废了一大半了。而且碳刷耗费很恐怖的。每次都全速运转那火花啊。18V改锂电果然电压高啊。。应该改4串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电池和卖家给我另一个无极开关到了。用上电池发热情况大大降低和好的一样了。奇怪了无极开关发热怎么 ...

你用的测试电源如果不是纯净的直流电,也许就会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