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毕业设计完成后的空闲做了一台6C2C推41号单端

楼主(2018-04-23):
前一阵子赶完了毕业设计,趁着无聊想到了手上有一对RCA的葫芦41可以拿来做个机器玩,刚好在管子堆里面发现了两只苏联的6C2C,通过查看手册发现其等于美国的6J5GT,μ有大概30左右,刚好够推动41!于是乎搞起! 找了一只80管作为整流,为了节省体积,降低重量,研究之后,打算采用电子滤波器来取代传统的扼流圈或者滤波电阻。经过测试,效果极佳。耳朵贴在扬声器上也几乎听不到交流声,同时电子滤波器自带软启动,也起到了对电子管的保护作用。

网友:
手艺真不错,加分鼓励!

楼主:
看了下摆位,本次制作使用了本版版主海河老师帮忙
绕制的一对双C型变压器,原边7K副边4欧8欧两组输出 电感量32H,低频足以保证
机壳到了,再摆一下

网友:
你那6C2C可来路不正不说实话啊

楼主:
对机壳面板进行CNC加工,开电流表窗口
加工机壳

楼主:
安装接线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您的CNC主轴电机功率是多少?加工时用的是什么刀?
我有一台,主轴功率只有300W,能不能用来加工铝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您的CNC主轴电机功率是多少?加工时用的是什么刀?
我有一台,主轴功率只有300W,能不能用 ...

这台是2200W水冷轴 刀好像是3.175的单刃铣刀

网友:
电子滤波,国内玩胆者,不屑,谬矣!! 此可放大电容β倍,四两拨千斤!

亮点CNC加工!

炮制虽繁不敢省人工!

网友B:
能介绍一下41管子的参数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介绍一下41管子的参数吗?谢谢。

41就是一个普通的古典五极管,是6K6,6F6,6V6(就是国产的6P6P)的祖先,先进的6P6P要更好一些,但是41号外形好看,是现代管子比不了的

网友:
厉害,我年轻的时候,1977年也自己制作红灯电子管收音机,开机几分钟预热了才开始工作。

网友:
看来 “管子堆里” 还真有好东西,发个图片让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