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保护板一并两并保护板有区别么

楼主(2018-04-24):
两并的话是不是必须要两并的保护板。还是保护板都通用啊。

网友A:
据我了解,单纯的保护板(过充过放过流),1并2并只是放电电流的问题。

比如说你原来是1并的,但你想加到2并。

那么,你是要加长放电时间还是要加大放电电流?

加长放电时间可以不管1并还是2并。

那么只有放电电流了。

原来1并你想2并然后放电电流加一倍。

保护板一般在设计时会有余量,但一般也不会宽到2倍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了解,单纯的保护板(过充过放过流),1并2并只是放电电流的问题。

比如说你原来是1并的,但你想加 ...

加大容量坚挺时间更久啊。。不需要加大电流。。

楼主:
两并的不太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池是同一批次生产的且都没用过,不用两并的保护板也没问题。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