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表王测试对抗赛

楼主(2018-04-24):
看坛子里的大佬对MF35交口称赞,心里痒痒的,忍不住拿下1块79年MF35,和数字表做了对比测试,刀刀压线,真不愧是表王。

前脸,干净完美,有正常使用痕迹

表盘,无任何伤害

转盘,手感特好。请教一下,所谓的空芯是指哪里?

电池仓,请教一下,右边那个是扫描电池?15V电池吗?

平衡很好

完整漂亮的后背

拆机

电阻生产年份,1976年 1978年

档位开关,不是半透明的。

内部

内部

内部

内部

电流线圈,有发黑的痕迹,手上没有变压器,没有测试

表笔座,完整

内部

内部

后盖

0.3A电流

0.5A电流

60mA电流

2A电流

0.5V电压

2.25V电压

20V电压

30V电压

30V电压

0.24  1%欧姆电阻

22K 5%欧姆电阻

100  5%欧姆电阻

网友A:
被楼主的图片标注搞晕了。全都标错了。
做工挺好,不过怎么用的电阻是一般的大红袍啊?还以为用的都是高精度的电阻呢

网友B:
顶帖。MF35价格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帖。MF35价格不低。。。。。

开心就好

楼主:
请教一下前辈专家,黑表笔插*孔,红表笔插D欧,转盘D欧档,短路表笔不通,什么情况,没有放9V电池。

网友C:
空心指的是转盘的刻度

D档要和+档短接  原配有一个短接器

另外 不是9V电池  是15V

网友C:
楼主这块 比我手里的那块好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指针表的刻度盘看不懂

网友:
35表线性不错。

网友D:
可悄有两个线绕烧糊了

网友E:
好表,40年了。

所谓“空心”如下:

网友F:
神表一堆,准备也去找找看老家还有没有神表

网友:
D欧档即倒欧档,度盘上有专门的刻度。短路表笔,指针指最左边(D欧档刻度 0 欧处)。

网友:
内部看着赏心悦目

网友:
还是很好的万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心指的是转盘的刻度

D档要和+档短接  原配有一个短接器

是指黑表笔接公共端*,红表笔接D欧和+端,是吗?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块 比我手里的那块好

多少钱买的

820元买的,不便宜,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悄有两个线绕烧糊了

线绕电阻不是烧糊,颜色可能跟后浸绝缘漆有关。电流互感器可能真糊了,不过没有关系,手上大把漆包线,等有空了重绕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楼主的图片标注搞晕了。全都标错了。
做工挺好,不过怎么用的电阻是一般的大红袍啊?还以为用的都是高精 ...

发出来图片全是网址一样的字符,将就填写了几个全部牛头不对马嘴,给你造成困扰,抱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表,40年了。

所谓“空心”如下:

感谢指点,学到了,这种空心档位好像特别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神表一堆,准备也去找找看老家还有没有神表

五一回家找找,万一找到了,拿来P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贴要顶一下,我也是MF35表的推崇者,说他是表王不仅是准确,还有性能稳定,在数字表没普及前,很多领域 ...

表王哥你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黑表笔接公共端*,红表笔接D欧和+端,是吗?感谢指教

对!!!!!!!!!!!!!!!!!!!!!!!!!

网友:
35表低欧插口后面的挡片材质不耐老化,基本都自己断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前辈专家,黑表笔插*孔,红表笔插D欧,转盘D欧档,短路表笔不通,什么情况,没有放9V电池。

35表用的是15V电池,不是9V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楼主的图片标注搞晕了。全都标错了。
做工挺好,不过怎么用的电阻是一般的大红袍啊?还以为用的都是高精 ...

红袍分两类,外表看似一样,这块表的红袍标有‘RJJ",表明是金属膜精密电阻。

网友:
表是好表,稍贵,喜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