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得这个零件?

楼主(2018-04-24):
坛子里高手如云,谁知道这个标记为CR706的电子原件是个啥作用?如果不接的话影响电路不?

网友A:
看符号应该是起限压保护作用的元件吧,可以查查具体型号,以确定具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符号应该是起限压保护作用的元件吧,可以查查具体型号,以确定具体参数。

这个CR706不知道怎么碰掉了,换句话说没有它电路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我很想说肯定能正常工作的,就是一个保护元件。

网友:
限压保护的,维修时如发现击穿短路可尝试拆掉。

网友C:
稳压二极管,超过导通电压就导通,起超压保护作用。导通后两端电压大约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二极管,超过导通电压就导通,起超压保护作用。导通后两端电压大约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电压

稳压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电压?不对吧,应该是稳定电压

网友:
导通后的电压是稳压管+二级管正向压降。

网友:
如果找不到双向稳压二极管,又如果空间够大,可用一个整流桥+一个普通稳压二极管代替

网友:
这不就是一只稳压管吗,过去的国产管就有,只不过是三个头的,。

网友:
三个头的稳压管,内部二极管是温度补偿用的,只能单向稳压,不是双向稳压(限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我很想说肯定能正常工作的,就是一个保护元件。

谢谢回复,原因搞清了,这个电路板上CR706被碰掉了,我以为故障是它引起的,最后网上查了查资料,和它无关,而且故障已修复。

楼主:
谢谢以上回复的各位坛友。。。。。。。

网友(2018-05-30):
既然发帖了,维修的是什么,故障是现象,故障排除都应该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ESD防静电浪涌电压打坏接口电路用的。

去掉了不影响电路工作,但是失去了防静电损坏芯片接口电路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向稳压管也叫瞬态抑制二极管双向tvs管,其作用是:两个稳压二极管反向串连,它的两端不论正反那个反向达 ...

过去的稳压管三端的有好多种型号,主要是使稳压更加稳定。起补偿的的作用。我这里就有五十多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