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栅负压与屏压如何调整

楼主(2018-04-24):
6n2栅负压比如负1.5伏,屏压200伏。能分开调整吗?比如屏压200伏不变,只调栅负压可以吗?如何调?或者栅负压不变,只调屏压?刚开始学习电子管,还望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通常情况下,栅负压是阴极电阻决定的,屏极电压是屏极电阻决定的,而产生这两个电压的屏流和阴极电流是一样的,所以,改变阴极电阻调整栅负压之后,要保持屏极电压不变,你只能改变屏极电阻调整。

网友:
每个管子的参数是有偏差的,制作时,只要外围元件符合设计值,管子的各极电压允许有一定的误差。不太大时不影响电路的性能。偏差太大时就要考虑是不是元件有误,焊接有误,甚至是设计有误。要是设计错误的话,那只有自己根据曲线图判断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正在学看特性曲线图

网友:
对于电压放大三极管来说,一般有这样一个规律。正常情况下Ra=Rk.u。比如6N2,u=97,按100计算,当取Rk=2K时,Ra=200K,这样的取值电路能很好的工作。特殊情况就另说了。你还需记住另一个规律,Ua=Uk.u。它可以方便的算出各种情况下所需的阳极电阻和阴极电阻值,误差不大,有很大的参考性(当然管子参数一定要符合要求)。

楼主:
谢谢进修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