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请问这是什么品牌的监控摄像头

楼主(2018-04-25):
购买了一个监控摄像头,没标签,看不到品牌,WEB进入显示如下画面。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品牌摄像头,在电脑上用什么软件可以进行监控录像(不用WEB)。谢谢大家。

网友A:
点关于里面,应该会有相关的信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关于里面,应该会有相关的信息吧!

没有品牌。 只在版本号  谢谢你

网友:
不行只能拆了看pcb上有没有啥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