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控开关的保护

楼主(2018-04-25):
时控开关的控制电流比较小,不能直接控制宿舍楼的风扇开与关,只好控制继电器,由继电器的断通控制风扇。但时控开关的使用寿命不长,是不是要在时控开关的控制端并联一个耐用630V以上的一个小电容,类似消除碳刷电火花的电容。

网友A:
一般时控都内置15至30A的继电器了!控你宿舍总电都够了

网友:
时控开关内部也是有继电器的,一般是10-16安的

网友:
换成交流接触器就好多了.

网友:
看看额定电流。时控一般都自带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时控都内置15至30A的继电器了!控你宿舍总电都够了

宿舍楼有96个顶扇,每个功率60W。

网友:
你用时控开关外接(控制)一个大功率的交流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宿舍楼有96个顶扇,每个功率60W。

96台风扇同时启停,现实吗。如果确实有要求,采用三个接触器,分ABC三相组合,这才安全,不要听有些人无实际经验,乱说

网友:
时控开关自身不需要加电容滤波保护,最关键的是96个风扇你是要接到一根火线上使用吗?最好是时控开关+三相接触器,把96个分成三组负载。

网友:
集体宿舍,特别是学生的宿舍水(冷、热)、电,管理难度很大。
如果不是按每间计量收费,浪费非常惊人,每年学校办的公经费大部分用于交水电费(收费标准,不够支出)。
想靠学生自觉、自律几乎不可能。哪里都有熊孩子。
安装计量打卡收费,一次性投资大些,但立马见效,一年的水电费只是过去的三分之一(且不用办公经费额外支出)。